求助:自制单片机最小系统频率异常

楼主(2017-05-14):
一直用开发板学51单片机,今天自己焊了个最小系统,元件按照开发板选的。
然后写了个P2口接的led闪烁(间隔1s)的程序,用开发板下载好了把单片机拿下来放在自己的最小系统板上
现象是led闪烁频率大约是在开发板上的4~5倍。
请问是哪个元件出了问题吗?晶振都是12M

网友A:
检查晶振电路(晶振及2个电容)

网友B:
速度差那么多?一定是晶振不对,要不就是型号印错了!把开发板的晶振换下来看看!

网友C:
就算晶振是一样的,可选用不同的芯片型号LED的闪烁(间隔)也会出现较大的差异

网友D:
先检查软件为好,什么都可以骗人,计算机不会骗人。晶振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要么振荡要么不振荡(或工作或不工作),只能说仿真结果不正确,因为仿真是理想模型,以单片机为准。

网友E:
这种情况以单片机为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软件为好,什么都可以骗人,计算机不会骗人。晶振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要么振荡要么不振荡(或工作 ...

人家已经说清楚了,是放在自己的最小系统上,不是仿真。

网友F:
先检查软件,可以把程序下到其他板子上看看,有么有问题;
再检查硬件,也就是你说的晶振

网友G:
应该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H:
既然在开发板上间隔准确那说明软件应该没问题,问题从硬件上找,先从检查晶振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