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我用STC12C5A60S2芯片无法进行串口通信

楼主(2017-05-14):
请问一下大家,我想通过STC12C5A60S2串口通信像12864液晶屏发送中文字符,却没办法在中文屏中显示,所以想问问大家到底是哪里除了问题。
代码如下

#include<include.h>

sbit RXD=P3^0;
sbit TXD=P3^1;

bit Flage_Receive_Ok,Receive;
uint idata receive_count;
uchar xdata uart_buff[205]={0};

/*****************************************************
"广告屏串口命令功能:"
"help----帮助命令。"
"ad*:&-----发送广告词,“*”为1~5时,写入缓冲区和EEPROM第“*”条广告地址;“*”不为1~5时,只写入缓冲区。“&”为广告词。"
"cmd:1-----查看EEPROM中保存的广告词。"
"cmd:2*----删除EEPROM中保存的广告词。"
"cmd:3*----选择需要显示的广告词,“*”为1~5的数字。"
"cmd:4-----查看当前时间。"
"cmd:5*----设置当前时间,“*”为时间,格式:2016-1-05-05-05-05-05(2016年周一05月05日05时05分05秒)。"
"命令格式:*命令$"
*****************************************************/
unsigned char code help1                                        []={"广告屏串口命令功能:"};
unsigned char code help2                                        []={"help------帮助命令。"};
unsigned char code help3                                        []={"ad*:&-----发送广告词,“*”为1-5时,写入缓冲区和EEPROM第“*”条广告词地址;“*”不为1-5时,只写入缓冲区。“&”为广告词。"};
unsigned char code help4                                        []={"cmd:1-----查看EEPROM中保存的广告词。返回格式:序号(EEPROM广告词序号):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help5                                        []={"cmd:2*----删除EEPROM中保存的广告词。"};
unsigned char code help6                                        []={"cmd:3*----选择需要显示的广告词,“*”为1~5的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help7                                        []={"cmd:4-----查看当前时间。"};
unsigned char code help8                                        []={"cmd:5*----设置当前时间,“*”为时间,格式:2016-01-05-05-05-05-05(2016年周一05月05日05时05分05秒)。"};
unsigned char code help9                                        []={"命令格式:*命令$"};

/*****************************************************
不同命令下的串口提示信息
*****************************************************/
unsigned char code uart_save_ad   []={"写入广告词成功!"};
unsigned char code uart_show_ad   []={"EEPROM中的广告词:"};
unsigned char code uart_set_ad    []={"选择广告词成功!"};
unsigned char code uart_dele_ad1  []={"EEPROM中无广告词可删!"};
unsigned char code uart_dele_ad2  []={"删除广告词成功!"};
unsigned char code uart_show_time []={"当前时间为:"};
unsigned char code uart_set_time  []={"设置时间成功!"};

/*****************************************************
函数名:timer0_uart_init
功能:定时器0、串口初始化
参数:void
返回值:void
变量:
*****************************************************/
void timer0_uart_init()
{
         //定时器初始化
   TMOD = 0x21;
         //初始化化定时1ms
   TH0 = 0x0FC;
   TL0 = 0x066;
         //EA = 1;
   ET0 = 1;
   TR0 = 1;

         //串口初始化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M0=0;
   SM1=1;
         RI=0;
         TI=0;
   REN=1;
         ES=1;
   TR1=1;

         //开总中断
   EA=1;
}

/*****************************************************
函数名:send_LF_CR
功能:向串口发送回车、换行符
参数:void
返回值:void
变量:
*****************************************************/
void send_LF_CR()
{
                SBUF = 0x0d;
                while(!TI);
                TI=0;
                SBUF = 0x0a;
                while(!TI);
                TI=0;
}
/*****************************************************
函数名:send_help
功能:发送串口命令帮助
参数:void
返回值:void
变量:
*****************************************************/
void send_help()
{
                uint i;
                //发送回车换行
                send_LF_CR();
                //发送help内容
                for(i=0;i<strlen(help1);i++)
                {
                        SBUF=help1[i];
                        while(!TI);
                                TI=0;
                }
                send_LF_CR();
                for(i=0;i<strlen(help2);i++)
                {
                        SBUF=help2[i];
                        while(!TI);
                                TI=0;
                }
                send_LF_CR();
                for(i=0;i<strlen(help3);i++)
                {
                        SBUF=help3[i];
                        while(!TI);
                                TI=0;
                }
                send_LF_CR();
                for(i=0;i<strlen(help4);i++)
                {
                        SBUF=help4[i];
                        while(!TI);
                                TI=0;
                }
                send_LF_CR();
                for(i=0;i<strlen(help5);i++)
                {
                        SBUF=help5[i];
                        while(!TI);
                                TI=0;
                }
                send_LF_CR();
                for(i=0;i<strlen(help6);i++)
                {
                        SBUF=help6[i];
                        while(!TI);
                                TI=0;
                }
                send_LF_CR();
                for(i=0;i<strlen(help7);i++)
                {
                        SBUF=help7[i];
                        while(!TI);
                                TI=0;
                }
                send_LF_CR();
                for(i=0;i<strlen(help8);i++)
                {
                        SBUF=help8[i];
                        while(!TI);
                                TI=0;
                }
                send_LF_CR();
                for(i=0;i<strlen(help9);i++)
                {
                        SBUF=help9[i];
                        while(!TI);
                                TI=0;
                }
                send_LF_CR();
}

/*****************************************************
函数名:uart_control
功能:串口控制函数,执行串口命令
参数:void
返回值:void
变量:
*****************************************************/
void uart_control()
{
                uint i,j;
                if(Flage_Receive_Ok==1)
                {
                        ES=0;
                        send_LF_CR();
                        for(j=0;j<receive_count;j++)
                        {
                          SBUF=uart_buff[j];
                          while(!TI);
                      TI=0;
                        }
                        //接收到的数据为广告数据
                        if((uart_buff[0]=='a')&&(uart_buff[1]=='d')&&(uart_buff[3]==':'))
                        {
                                input=receive_count-4;

                                for(i=0;i<input;i++)
                                        store[i]=uart_buff[i+4];
                                                begin = 0;
                                one_save = 0;
                                /****************************************************
                                指定保存地址才进行写入到EEPROM,否则只存入显示缓冲区
                                 uart_buff[2]中的值对应EEPROM的广告保存地址
                                *********uart_buff[2]***********EEPROM地址***********
                                                                                        1                                                                                         3
                                                                                        2                                                                                         6
                                                                                        3                                                                                   9
                                                                                        4                                                                                        12
                                                                                        5                                                                                        15
                                *****************************************************/
                                if(((uart_buff[2]-'0')>=1)&&((uart_buff[2]-'0')<=5))
                                {
                                                i = uart_buff[2]-'0'-1;

                                                if((i<2)||((i==2)&&(input<=88)))
                                                {
                                                        for(j=0; j< USING_CHAR_NUM; j++)
                                                                eepromBUF[j] = IapReadByte(IAP_ADDRESS+j);
                                                        if((eepromBUF[0]<5)&&(eepromBUF[IAP_ADDRESS+3+i*3]==0))
                                                                eepromBUF[0] = eepromBUF[0]+1;//广告词数加1
                                                        eepromBUF[IAP_ADDRESS+3+i*3] = input;//修改广告词长度

                                                        for(j=0;j< input; j++)
                                                                        eepromBUF[24+i*200+j] = store[j];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写入EEPROM
                                                        for(j=0; j< USING_CHAR_NUM; j++)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j,eepromBUF[j]);
                                                }
                                                else if((i==2)&&(input>88))
                                                {
                                                        //写第一个扇区
                                                        for(j=0; j< USING_CHAR_NUM; j++)
                                                                eepromBUF[j] = IapReadByte(IAP_ADDRESS+j);
                                                        if((eepromBUF[0]<5)&&(eepromBUF[IAP_ADDRESS+3+i*3]==0))
                                                                eepromBUF[0] = eepromBUF[0]+1;//广告词数加1
                                                        eepromBUF[IAP_ADDRESS+3+i*3] = input;//修改广告词长度

                                                        for(j=0;j< 88; j++)
                                                                        eepromBUF[424+j] = store[j];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写入EEPROM
                                                        for(j=0; j< USING_CHAR_NUM; j++)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j,eepromBUF[j]);

                                                        //写第二个扇区
                                                        for(j=0; j< USING_CHAR_NUM; j++)
                                                                eepromBUF[j] = IapReadByte(IAP_ADDRESS1+j);

                                                        for(j=0;j<(input-88); j++)
                                                                        eepromBUF[j] = store[j+88];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1);

                                                        //写入EEPROM
                                                        for(j=0; j< USING_CHAR_NUM; j++)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1+j,eepromBUF[j]);
                                                }
                                                else if(i>2)
                                                {
                                                        //写第一个扇区
                                                        for(j=0; j< USING_CHAR_NUM; j++)
                                                                eepromBUF[j] = IapReadByte(IAP_ADDRESS+j);
                                                        if((eepromBUF[0]<5)&&(eepromBUF[IAP_ADDRESS+3+i*3]==0))
                                                                eepromBUF[0] = eepromBUF[0]+1;//广告词数加1
                                                        eepromBUF[IAP_ADDRESS+3+i*3] = input;//修改广告词长度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写入EEPROM
                                                        for(j=0; j< USING_CHAR_NUM; j++)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j,eepromBUF[j]);

                                                        EepromWriteByte(i*200+24,store,200);
                                                }
                                }

                        }

                        /***************************************************************
                        *******************接收到的数据为命令数据***********************
                        命令数据格式:
                        uart_buff[0]  uart_buff[1]  uart_buff[2]  uart_buff[3]  uart_buff[4]  uart_buff[5~]
                                        'c'                                                'm'                                                'd'                                                ':'                                                '1-5'                                "数据"

                        ----------------------------------------------------------------------------------
                        "cmd:1-----查看EEPROM中保存的广告词。"
                        "cmd:2*----删除EEPROM中保存的广告词。"
                        "cmd:3*----选择需要显示的广告词,“*”为1~5的数字。"
                        "cmd:4-----查看当前时间。"
                        "cmd:5*----设置当前时间,“*”为时间,格式:2016-1-05-05-05-05-05(2016年周一05月05日05时05分05秒)。"
                        ***************************************************************/
                        else if((uart_buff[0]=='c')&&(uart_buff[1]=='m')&&(uart_buff[2]=='d')&&(uart_buff[3]==':'))
                        {
                                //判断命令号,即uart_buff[4]中的内容
                                switch(uart_buff[4])
                                {
                                        case '1':        //一号命令,发送广告数据
                                                send_LF_CR();
                                                for(i=0;i<strlen(uart_show_ad);i++)
                                                {
                                                        SBUF=uart_show_ad[i];
                                                        while(!TI);
                                                                TI=0;
                                                }
                                                ad_index.AD_number = IapReadByte(IAP_ADDRESS);
                                                if((ad_index.AD_number) > 0)
                                                {
                                                        for(i=0,j=0;i<5;i++)
                                                        {
                                                                if(IapReadByte(IAP_ADDRESS+3+i*3) !=0)
                                                                {
                                                                        (ad_index.addr_buff+j)->addr = (IapReadByte(IAP_ADDRESS+1+i*3)<<8) | IapReadByte(IAP_ADDRESS+2+i*3);
                                                                        (ad_index.addr_buff+j)->len_addr = IAP_ADDRESS+3+i*3 ;
                                                                        (ad_index.addr_buff+j)->len  =  IapReadByte(IAP_ADDRESS+3+i*3);
                                                                        j++;
                                                                }
                                                        }
                                                        send_LF_CR();
                                                        for(i=0;i<ad_index.AD_number;i++)
                                                        {
                                                                SBUF = i+1+'0';
                                                                while(!TI);
                                                                TI=0;
                                                                SBUF = '(';
                                                                while(!TI);
                                                                TI=0;
                                                                SBUF = (((ad_index.addr_buff+i)->len_addr)/3)+'0';
                                                                while(!TI);
                                                                TI=0;
                                                                SBUF = ')';
                                                                while(!TI);
                                                                TI=0;
                                                                SBUF = ':';
                                                                while(!TI);
                                                                TI=0;
                                                                for(j=0;j<((ad_index.addr_buff+i)->len);j++)
                                                                {
                                                                        SBUF = IapReadByte(((ad_index.addr_buff+i)->addr)+j);
                                                                        while(!TI);
                                                                        TI=0;
                                                                }
                                                                send_LF_CR();
                                                        }
                                                }
                                                break;
                                        case '2'://2号命令删除第uart_buff[5]条广告词
                                        ad_index.AD_number = IapReadByte(IAP_ADDRESS);
                                        if(ad_index.AD_number > 0)
                                        {
                                                for(i=0,j=0;i<5;i++)
                                                {
                                                        if(IapReadByte(IAP_ADDRESS+3+i*3) !=0)
                                                        {
                                                                (ad_index.addr_buff+j)->addr = (IapReadByte(IAP_ADDRESS+1+i*3)<<8) | IapReadByte(IAP_ADDRESS+2+i*3);
                                                                (ad_index.addr_buff+j)->len_addr = IAP_ADDRESS+3+i*3 ;
                                                                (ad_index.addr_buff+j)->len  =  IapReadByte(IAP_ADDRESS+3+i*3);
                                                                j++;
                                                        }
                                                }

                                                for(i=0;i<ad_index.AD_number;i++)
                                                {
                                                        if(((ad_index.addr_buff+i)->len_addr) == (uart_buff[5]-'0')*3)
                                                        {
                                                                (ad_index.addr_buff+i)->len = 0;
                                                                 break;
                                                        }

                                                }
                                                (ad_index.AD_number)--;

                                                EepromWriteByte((ad_index.addr_buff+i)->len_addr,(uchar *)(&((ad_index.addr_buff+i)->len)),1);//广告词长度清零
                                                EepromWriteByte(IAP_ADDRESS,(uchar *)(&(ad_index.AD_number)),1);//写入广告总数

                                                send_LF_CR();
                                                for(i=0;i<strlen(uart_dele_ad2);i++)
                                                {
                                                        SBUF=uart_dele_ad2[i];
                                                        while(!TI);
                                                                TI=0;
                                                }
                                        }
                                        else
                                        {
                                                send_LF_CR();
                                                for(i=0;i<strlen(uart_dele_ad1);i++)
                                                {
                                                        SBUF=uart_dele_ad1[i];
                                                        while(!TI);
                                                                TI=0;
                                                }
                                        }
                                                break;
                                        case '3':        //3号命令选择显示第uart_buff[5]条广告词

                                        for(i=0;i<((ad_index.addr_buff+(uart_buff[5]-'0')-1)->len);i++)
                                                        store[i] = IapReadByte(((ad_index.addr_buff+(uart_buff[5]-'0')-1)->addr)+i);
                                        input = (ad_index.addr_buff+(uart_buff[5]-'0')-1)->len;

                                                send_LF_CR();
                                                for(i=0;i<strlen(uart_set_ad);i++)
                                                {
                                                        SBUF=uart_set_ad[i];
                                                        while(!TI);
                                                                TI=0;
                                                }
                                                end =0;
                                                begin = 0;
                                                page = 0;
                                                AD_delete = 0;
                                                page_data = 0;
                                                WriteCommandLCD(0x01,1);
                                                function = 0;

                                                break;
                                        case '4':        //4号命令查看当前时间
                                                send_LF_CR();
                                                for(i=0;i<strlen(uart_show_time);i++)
                                                {
                                                        SBUF=uart_show_time[i];
                                                        while(!TI);
                                                                TI=0;
                                                }
                                                SBUF = 2 +'0';
                                                while(!TI);
                                                        TI=0;
                                                SBUF = '0';
                                                while(!TI);
                                                        TI=0;
                                                for(i=0;i<7;i++)
                                                {
                                                        if(i!= 1)
                                                        {
                                                                SBUF = (TIME[6-i]>>4)+'0';
                                                                while(!TI);
                                                                        TI=0;
                                                                SBUF = (TIME[6-i]&0x0f)+'0';
                                                                while(!TI);
                                                                        TI=0;
                                                                SBUF = TimeType[13-i*2-1];
                                                                while(!TI);
                                                                        TI=0;
                                                                SBUF = TimeType[13-i*2];
                                                                while(!TI);
                                                                        TI=0;
                                                        }
                                                        else{
                                                                SBUF = TimeType[13-i*2-1];
                                                                while(!TI);
                                                                        TI=0;
                                                                SBUF = TimeType[13-i*2];
                                                                while(!TI);
                                                                        TI=0;

                                                                SBUF = TimeWeekType[(TIME[6-i]-1)*2];
                                                                while(!TI);
                                                                        TI=0;
                                                                SBUF = TimeWeekType[(TIME[6-i]-1)*2+1];
                                                                while(!TI);
                                                                        TI=0;
                                                        }
                                                }
                                                break;
                                        case '5':        //5号命令设置时间,时间数据在uart_buff[5~26],格式:2016-1-05-05-05-05-05

                                                for(i=0;i<7;i++)
                                                {
                                                        TIME[i] = ((uart_buff[25-i*3]-'0')<<4)+(uart_buff[26-i*3]-'0');
                                                }

                                                Ds1302Init();

                                                send_LF_CR();
                                                for(i=0;i<strlen(uart_set_time);i++)
                                                {
                                                        SBUF = uart_set_time[i];
                                                        while(!TI);
                                                                TI=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uart_buff[0]=='h')&&(uart_buff[1]=='e')&&(uart_buff[2]=='l')&&(uart_buff[3]=='p'))
                        {
                                        send_help();
                        }
                 //清楚uart_buff[1~4]内容
                 for(i=0;i<4;i++)
                                uart_buff[i]=0;
                 //清楚接收标志位
                 receive_count = 0;
                 Flage_Receive_Ok = 0;
                 ES=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