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采样频率问题

楼主(2017-05-15):
单片机采样一个0-1KHZ的正弦波,那么采样频率怎么计算?ADC0809的转换速度怎么计算?stc89c52的波特率怎么计算?求大神指教!我初学不懂,百度上找不到有价值的东西,然后我设计的程序只能在示波器上还原400hz的波!

网友A:
表达一个正弦波至少需要5个点。就是5倍速率。
这与你的采样数度有关,所以要以目的需要而定。就是你打算用多少个点来描述表达一个正弦波,那么采样频率就是正弦波频率的多少倍。

网友B:
“我初学不懂,百度上找不到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你没学好,所以找不到。“我设计的程序只能在示波器上还原400hz的波”,那是你没调整好示波器!

网友B:
根据采样定理,需满足fS≥2fImax。其中fS是采样脉冲频率,fImax是输入模拟信号频率中的最高频率。一般取fS=(3~5)fImax。

网友B:
0809外部时钟输入端,允许范围:10~1280kHz。0808/0809A-D转换时间与CLK有固定关系,转换一次需64个时钟周期,时钟频率高,转换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