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是低电平导通?每个部件高低电平导通不一样吗?

楼主(2017-05-15):
单片机按键是低电平导通?每个部件高低电平导通不一样吗?

网友A:
“单片机按键是低电平导通?”

每个部件高低电平导通不一样吗?

网友B:
若端口上拉,开关一端接地,则低电平导通。若端口下拉,开关一端接电源,则高电平导通(不过好像没有这么做的,至今没看到过),编程也应作相应的匹配。

网友A:
“单片机按键是低电平导通?”:这句话不通!你能说出是谁哏谁导通吗?

网友C:
一般情况,开关一端接I/O端口,并通过上拉电阻接+5V;开关另一端接地。开关断开时,I/O端口接收高电平,开关闭合时,I/O端口接收低电平。

网友D:
也不是 看你怎么设计硬件 高电平低电平都可以采集到按键动作

高电平进来 端口为高为按键按下 加下拉电阻 保持稳定
端口置高输出 对地短路电位降低认为是按下 也可以 最好能加个上拉电阻保证可靠

高低都无所谓 反正在电位和你片子工作电压范围一致就行 不一致就用别的办法改变电位

习惯上用单片机接低端比较好

网友E:
按键一般一端接地,低电平导通

网友F:
根据电路来,最常见的是按键按下 高电平被拉低。单片机判断IO口的电平变化。从而判断按键被按下。这里面还需要加一个消抖。更深层次还要加一个松开按键判断。

网友F:
什么时候才能审核通过啊。发了好多了都在审核。。。。。管理员捏。

网友G:
不确定,两者都有,看具体电路设置

网友H:
端口上拉,一端接地,低电平导通

网友I(2021-03-15):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开关一端接I/O端口,并通过上拉电阻接+5V;开关另一端接地。开关断开时,I/O端口接收高电平,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