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锁相环原理的频率合成器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7-05-15):
求大神帮忙,不要单片机。
要实现的功能有:
本设计要求是由合成器产生1KHz的方波
由开关进行设定
分检调整如下:
   1KHz  量程              100Hz--------1KHz                 1Hz分辨率
   10KHz 量程              1KHz-----10KHz                 10Hz分辨率
   100KHz 量程             10KHz-----100KHz              100Hz分辨率
   1MHz  量程              100KHz-----1MHz                1KHz分辨率
   10MHz 量程              1MHz-----10MHz                 10KHz分辨率
锁相环最好用MC145151-2

楼主:
有没有会的大神,求帮忙

网友A:
1、要有一个基准振荡源,建议用晶振做一个,这样你的精度就都能保证了。
2、换挡只是分频的数值不同而矣。请设法用开关,将5个不同的数值,放入在分频器中。
建议用可预置数的数字电路。不用单片机设置起来复杂一点,考你的数了电路能力了。、
要点:分频计数结束后要能自动重置;5个数值要预先计算好,且要考虑如果用开关进行选择。
不用单片机做是不太明智的方案,不过可以用可编程逻辑阵列等IC。
对于初学者,几乎是一个很难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有一个基准振荡源,建议用晶振做一个,这样你的精度就都能保证了。
2、换挡只是分频的数值不同而矣。 ...

其他的我都已经搭好了,就是我仿真的时候差一个MC145151锁相环芯片

网友A:
用CD4046也行,看你获得哪一个的资源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