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通过esp8266欲onenet平台通信呢?

楼主(2017-05-15):
求大神指点,,来根大腿吧

网友A(2017-10-31):
我最近在弄8266与ONENET的通讯,你上面没有指出设备要用哪种方式接入?HTTP,MQTT...等  ,感觉你还是先去open点iot点10086点cn网站上了解下吧,一般现在都是基于STM32的,如果要用单片机的话,你可以看看这篇文章open.iot.10086点cn/bbs/thread-1850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