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点亮一个小灯 在PA.1管脚上,实现一闪一灭

楼主(2017-05-15):
要求led灯管脚在PA.1管脚上,实现一闪一灭。

下面的程序是别人写的,我自己都感觉比较复杂,不过新手看的话应该会比较易懂。
需要注意的地方:
1、开时钟和初始化GPIO的顺序一定不能弄错
2、操作时钟必须开时钟和AFIO寄存器才能接着操作GPIO口。
3、STM32和51的程序是可以互相移植的。

#include "stm32f10x_lib.h"//头文件
void LED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开 GPIOA 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声明一个结构体,名字是GPIO_InitStructure,结构体原型由GPIO_InitTypeDef 确定,stm32里面初始化GPIO用的吧。。设置完了GPIO_InitStructure里面的内容后在GPIO_Init (GPIO_TypeDef *GPIO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里面调用,比如初始化pa口,就是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括号里后面那个就是你问题里面声明的那个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设置led灯连在第二个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的工作状态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的速率最高输出速率 50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PIOA
}
void Delay(vu32 nCount) //延时函数,不解释
{
     for(; nCount != 0; nCount--);
}
main()
{
  LED_Init();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将 GPIO的A端口第二个管脚置为高电平,即PA.1=1;
Delay(0x8ffff);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将 GPIO的 A端口第二个管脚置为低电平,即PA.1=0;
Delay(0x8ffff);
}
}

#include "stm32f10x.h"

//定义了PA 0-7
#define LED1_OFF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define LED1_ON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define LED2_OFF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fine LED2_ON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fine LED3_OFF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fine LED3_ON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fine LED4_OFF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fine LED4_ON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fine LED5_OFF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define LED5_ON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define LED6_OFF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define LED6_ON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define LED7_OFF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define LED7_ON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define LED8_OFF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define LED8_ON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void GPIO_init(void);
void rcc_init(void);
int main(void)
{
rcc_init();
GPIO_init();
while(1)
{
LED1_ON;LED2_OFF;LED3_OFF;LED4_OFF;LED5_OFF;LED6_OFF;LED7_OFF;LED8_OFF;//led1亮
Delay(30000);
LED1_OFF;LED2_ON;LED3_OFF;LED4_OFF;LED5_OFF;LED6_OFF;LED7_OFF;LED8_OFF;//led2亮
Delay(30000);
LED1_OFF;LED2_OFF;LED3_ON;LED4_OFF;LED5_OFF;LED6_OFF;LED7_OFF;LED8_OFF;//led3亮
Delay(30000);
LED1_OFF;LED2_OFF;LED3_OFF;LED4_ON;LED5_OFF;LED6_OFF;LED7_OFF;LED8_OFF;//led4亮
Delay(30000);
LED1_OFF;LED2_OFF;LED3_OFF;LED4_OFF;LED5_ON;LED6_OFF;LED7_OFF;LED8_OFF;//led5亮
Delay(30000);
LED1_OFF;LED2_OFF;LED3_OFF;LED4_OFF;LED5_OFF;LED6_ON;LED7_OFF;LED8_OFF;//led6亮
Delay(30000);
LED1_OFF;LED2_OFF;LED3_OFF;LED4_OFF;LED5_OFF;LED6_OFF;LED7_ON;LED8_OFF;//led7亮
Delay(30000);
LED1_OFF;LED2_OFF;LED3_OFF;LED4_OFF;LED5_OFF;LED6_OFF;LED7_OFF;LED8_ON;//led8亮
Delay(30000);
LED1_OFF;LED2_OFF;LED3_OFF;LED4_OFF;LED5_OFF;LED6_OFF;LED7_ON;LED8_OFF;//led7亮
Delay(30000);
LED1_OFF;LED2_OFF;LED3_OFF;LED4_OFF;LED5_OFF;LED6_ON;LED7_OFF;LED8_OFF;//led6亮
Delay(30000);
LED1_OFF;LED2_OFF;LED3_OFF;LED4_OFF;LED5_ON;LED6_OFF;LED7_OFF;LED8_OFF;//led5亮
Delay(30000);
LED1_OFF;LED2_OFF;LED3_OFF;LED4_ON;LED5_OFF;LED6_OFF;LED7_OFF;LED8_OFF;//led4亮
Delay(30000);
LED1_OFF;LED2_OFF;LED3_ON;LED4_OFF;LED5_OFF;LED6_OFF;LED7_OFF;LED8_OFF;//led3亮
Delay(30000);
LED1_OFF;LED2_ON;LED3_OFF;LED4_OFF;LED5_OFF;LED6_OFF;LED7_OFF;LED8_OFF;//led2亮
Delay(30000);
LED1_OFF;LED2_OFF;LED3_OFF;LED4_OFF;LED5_OFF;LED6_OFF;LED7_OFF;LED8_OFF;//led1亮
}
}

//进行GPIO初始化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myGPIOA;//初始化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myGPIOA.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                            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myGPIOA.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myGPIOA.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myGPIOA);
}

//开时钟和AFIO寄存器
void rcc_init(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开时钟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32 nCount)
{
   u32 x,y;
   for(x=nCount; nCount != 0; nCount--)
   for(y=110;y>0;y--);
}

网友A(2018-01-10):
还有更简单易懂的方法呢

网友B(2019-06-04):
老师,我能请教一个问题吗?用32编写点亮一个LED后让它熄灭,但是出现了闪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能请教一个问题吗?用32编写点亮一个LED后让它熄灭,但是出现了闪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可能是用了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