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寻求帮助 可有高手帮忙diy的东西?

楼主(2017-05-15):
      需要把 无线网卡 diy到其他设备里,比如键盘,要求是原设备尽量正常运行,且能使用装在设备里的网卡,信号强。最重要的就是把设备拆开了也找不到里边的网卡才行。比如找一个空位装上网卡再用塑料封住,或着把网卡焊在其他pcb板上,究其结果就是无论如何让别人找不到网卡。最后一点是能够断开网卡,比如我原来用一个磁力开关断开的,只要能方便断开且隐蔽就行,电脑端控制断开也行。      有这么几个思路仅供参考
sata的电源接口有很多针脚用不上,可以从那里连usb数据线至主板usb跳针
显示器的vga接口也有用不上的
还有一个思路是装到机械硬盘里,把里边的盘拆了,硬盘报废无所谓,usb数据线连到硬盘sata接口或者电源接口,再插到主板usb跳针上。硬盘用六角螺丝上上,哥俩好封口,一般人打不开就行。

要求:
稳定运行1年以上
完全隐藏
原设备尽量可用
信号强
可开关
参考设备:
键盘
硬盘
光驱
电源
等常见设备

如果哪位朋友有兴趣可回复一个简要思路,我会联系你,酬劳1000¥(朋友你需自己提供设备,网卡100左右,设备老旧皆可)
注:网卡如华为E261

网友A:
稳定运行1年以上
//这个不是问题 这类东西只要开始能用 不乱弄 一般不会坏
完全隐藏
//这个问题也不大 内置 不拆螺丝看不见 拆开了 就按你思路焊到板子上也会看出来 而且 键盘电路很小 大面积的是键盘膜

原设备尽量可用
//可以
信号强
//这个不一定 谁知道网卡什么水平啊 也不知道这设备位置啊 比如光驱就够呛 光驱就屏蔽了 再机箱屏蔽 信号出不去 你又要隐蔽 不能接外接天线 无法弄
可开关
//这也要看什么东西 给光驱尾巴上加个开关 做的再漂亮怎么操作啊 每次拆机箱么
参考设备:
键盘//有可能行
硬盘//完全不行 硬盘的板子没法加板了 硬盘内部更别想 打开盖硬盘就废了 而且内部更没空间 你拆个硬盘就知道了 控制精度那么高的磁头驱动系统也在极力减小尺寸给盘片让空间
光驱//基本不行
电源//可以试试 可能性不大 就算行信号也不会太好
等常见设备

就算接了也得你提供东西和设备 做好了你拿去用 用自己的做了你就不怕下药么 呵呵 比如1年大概是525600分钟 算你一天工作16小时 凑个整 工作350000分钟直接罢工
这是我给别的设备内部加的板子 你那1k块酬劳也就够个成本

网友B:
不太明白你到底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运行1年以上
//这个不是问题 这类东西只要开始能用 不乱弄 一般不会坏
完全隐藏

我觉得硬盘应该可以,拆了碟之后里边的空间放得下,硬盘报废无所谓,只要网卡不被发现就行,信号可以引一根天线出来,我原来用铜丝引过,从机箱引出来,效果还行,但是不好看,如果是高手应该能做成贴片天线。

拆碟之后空间肯定没问题
网卡把usb接头焊掉,通过硬盘自带的接口,把usb的四根线加一根天线引出来,

再从这接口引到sata接口上

最后把sata线的另一头做成usb跳线插到主板上就行,但是线需要做漂亮点,天线可以引出机箱。
如此这般,是否可行?

网友C:
呵呵,这貌似间*谍设备哟!如果要达到拆机都无法检查出来,走键盘方式靠谱。硬盘的不行,在面板下个指令就看出你一个还是两个或更多硬盘数了。相反,键盘先满足你网卡功能,而键盘功能只是附带功能,重新制张PCB即可。

网友C:
现代电子,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