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35的proteus仿真原理图 驱动数码管显示

楼主:
ICL7135 的proteus仿真原理图,用来驱动数码管的显示
信号:
125KHz
刷新速率=时钟频率/40002
125kHz时约为3次/秒

注意哦:实际当中需要加三极管来驱动!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ICL7135的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

网友A(2019-06-12):
您好,我想请问为什么把这部分(如图) 删掉换成一个5V  数码管就什么都不显示了??

网友B(2019-09-29):
正需要,谢谢共享

网友C(2020-06-05):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想请问为什么把这部分(如图) 删掉换成一个5V  数码管就什么都不显示了??

应该是超过2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想请问为什么把这部分(如图) 删掉换成一个5V  数码管就什么都不显示了??

超过2v的量程了,

网友D:
下载了 打不开啊....显示:该文件没有与之关联的应用来执行。请安装应用,请在默认设置页面中创建关联巴拉巴拉的

网友E(2020-12-19):
棒!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