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安卓客户端.apk下载及51单片机测试程序

楼主(2017-05-15):
esp8266测试程序和ESP8266安卓客户端.apk提供下载

/*************        本地常量声明        **************/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RX1_Lenth                32                        //串口接收缓冲长度
//#define        BaudRate1                9600UL        //选择波特率
//#define        Timer1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Timer 1 重装值, 对应300KHZ
//#define        Timer2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4 / BaudRate1))                //Timer 2 重装值, 对应300KHZ
#include"STC15Fxxxx.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本地变量声明        **************/
u8        idata RX1_Buffer[RX1_Lenth];        //接收缓冲
u8        TX1_Cnt;        //发送计数
u8        RX1_Cnt;        //接收计数
bit        B_TX1_Busy;        //发送忙标志
/*************        端口引脚定义        **************/
sbit LED1=P1^0;//LED1
sbit LED2=P1^1;//LED2
sbit LED3=P3^7;//LED3
sbit DK1=P3^3;//继电器
sbit BEEP=P3^4;//蜂鸣器
sbit K1=P1^3;//按键1
sbit K2=P1^2;//按键2
sbit K3=P1^4;//按键3
sbit DQ=P1^6;//18B20温度传感器
char led1bl,led2bl,led3bl;
#define jump_ROM 0xCC                   //跳过ROM命令
#define start    0x44               //启动转换命令
#define read_EEROM 0xBE                 //读存储器命令
uchar TMPH,TMPL;                //温度值
uchar HL;                      //当前温度
unsigned char LYMS[13]="AT+CWMODE=2\r\n";
unsigned char SZLY[38]="AT+CWSAP='ESP8266','0123456789',11,0\r\n";
unsigned char RST[8]="AT+RST\r\n";
unsigned char SZDLJ[13]="AT+CIPMUX=1\r\n";
unsigned char KQFU[21]="AT+CIPSERVER=1,5000\r\n";
unsigned char FSSJ[13]="AT+CIPSEND=\r\n";//AT+CIPSEND= 发送数据
unsigned char WDSJ[4]={0x00,0x00,0x00,0x00};
void Delay1(unsigned long ms)
{
        unsigned char i, j,k;
        for(k=0;k<ms;k++)
        {
                _nop_();
                _nop_();
                i = 22;
                j = 128;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Delay2(unsigned long cnt)
{
        long i;
        for(i=0;i<cnt*100;i++);
}
void Delay3(unsigned int N)
{
        int i;
        for(i=0;i<N*10;i++);
}
//--------------------
// 函数名称: Reset
// 入口参数: 无
// 返回deceive_ready
// 函数功能:复位
//--------------------
unsigned char 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deceive_ready;
        Delay3(10);
        DQ=0;                               //拉低DQ线
        Delay3(29);                          //延时至少480us~960us
        DQ=1;                               //将DQ线设置位逻辑高
        Delay3(3);                           //延时等待deceive_ready响应
        deceive_ready=DQ;                   //采样deceive_ready信号
        Delay3(25);                          //等待时序结束
        return(deceive_ready);              //有deceive_ready信号时返回0,否则返回1
}

//---------------------------
// 函数名称:read_bit
// 入口参数: 无
// 返回接收的数据
// 函数功能:读一个bit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read_bit(void)
{
        unsigned char i;
        DQ=0;                                 //拉低DQ线开始时序
        DQ=1;                                 //升高DQ线
        for(i=0;i<3;i++);         //延时至时序开始15us
        return(DQ);                           //返回DQ值
}

//---------------------------
// 函数名称: write_bit
// 入口参数: bitval
// 函数功能:写一个bit子程序
//---------------------------
void write_bit(unsigned char bitval)
{
        DQ=0;                             //拉低DQ线开始时序
        if(bitval==1)
                DQ=1;                             //如果写逻辑为高
        Delay3(5);                         //延时
        DQ=1;                             //升高DQ线
}

//----------------------------
// 函数名称: write_byte
// 入口参数: val
// 函数功能:写一个byte子程序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
{
        unsigned char i,temp;
        for(i=0;i<8;i++)
        {
                temp=val>>i;                        //将val位右移i位赋值给比temp
                temp=temp&0x01;                     //取temp最低位
                write_bit(temp);
                Delay3(5);                           //延时至时序结束
        }
}

//----------------------------
// 函数名称: read_byte
// 返回接收的数据 value
// 函数功能:读一个byte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m,receive_data;
        m=1;receive_data=0;                          //初始化
        for(i=0;i<8;i++)
        {
                if(read_bit())
                {
                        receive_data=receive_data+(m<<i);
                }                                          //每读一位数据据,左移一位
                Delay3(6);                                  //延时至时序结束
        }
        return(receive_data);                        //返回value
}

//---------------------------
// 函数名称: Get_temp
// 返回接收的数据 TMPL, TMPH
// 函数功能:取出温度值
//---------------------------
uint Get_temp(void)
{
        unsigned int T;
        //EA = 0;
        Reset();
        write_byte(jump_ROM);       //发跳过ROM命令
        write_byte(start);          //发启动转换命令
        Reset();
        write_byte(jump_ROM);       //发跳过ROM命令
        write_byte(read_EEROM);     //发跳过ROM命令
        TMPL=read_byte();           //读低8位温度值
        TMPH=read_byte();           //读高8位温度值

        //EA = 0;
        T=TMPL+TMPH*256;
        if(T==0xFFFF) return 0xFFFF;
        if(T>0x8000)   //温度为负
        {
                T=~T+1;
                return(0x8000+T*5/8);
        }
        else     //温度位正
        {
                return(T*5/8);
        }
}
void U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SBUF=byte;              //???????????
        while(TI==0);          //??????,TI?????1
        TI=0;                    //?????????
}
void DisplayTemp(unsigned int temp)
{
        uchar i=0;
        uchar TmpTable[3] = {0};
        TmpTable[ 0 ] = (temp%1000)/100;
        TmpTable[ 1 ] = (temp%100)/10;
        TmpTable[ 2 ] = (temp%10);

//        UARTSendByte(TmpTable[0] + 0x30);Delay3(9);
//        UARTSendByte(TmpTable[1] + 0x30);Delay3(9);
//        UARTSendByte('.');Delay3(9);
//        UARTSendByte(TmpTable[2] + 0x30);Delay3(9);
//        UARTSendByte(0x0d);Delay3(9);
//        UARTSendByte(0x0a);Delay3(9);
        WDSJ[0]=(TmpTable[0] + 0x30);
        WDSJ[1]=(TmpTable[1] + 0x30);
        WDSJ[2]=('.');
        WDSJ[3]=(TmpTable[2] + 0x30);
}
void main(void)
{
        char i=0;
        B_TX1_Busy = 0;
        RX1_Cnt = 0;
        TX1_Cnt = 0;
        S1_8bit();                                //8位数据
        S1_USE_P30P31();                //UART1 使用P30 P31口        默认
        /*AUXR &= ~(1<<4);        //Timer stop                波特率使用Timer2产生
        AUXR |= 0x01;                //S1 BRT Use Timer2;
        AUXR |=  (1<<2);        //Timer2 set as 1T mode
        TH2 = (u8)(Timer2_Reload >> 8);
        TL2 = (u8)Timer2_Reload;
        AUXR |=  (1<<4);        //Timer run enable
        REN = 1;        //允许接收
        ES  = 1;        //允许中断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D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REN = 1;        //允许接收
        ES  = 1;        //允许中断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P3M1 = 0x00;
    P3M0 = 0xFF;
        RX1_Cnt=0;
        DK1=0;
        BEEP=0;
        Delay2(2000);
        for(i=0;i<13;i++)//AT+CWMODE=2 设置成路由模式
        {
                SBUF=LYMS[i];Delay1(5);
        }
        Delay2(1000);
        for(i=0;i<38;i++)//AT+CWSAP="ESP8266","0123456789",11,0 设置路由
        {
                SBUF=SZLY[i];Delay1(5);
        }
        Delay2(3000);
        for(i=0;i<8;i++)//AT+RST 重启
        {
                SBUF=RST[i];Delay1(5);
        }
        Delay2(5000);
        for(i=0;i<13;i++)//AT+CIPMUX=1 设置成多连接
        {
                SBUF=SZDLJ[i];Delay1(5);
        }
        Delay2(2000);
        for(i=0;i<21;i++)//AT+CIPSERVER=1,5000 开启TCP服务端口
        {
                SBUF=KQFU[i];Delay1(5);
        }
        Delay2(2000);
        Get_temp();
        Delay3(50000);
        Get_temp();
        Delay3(50000);
        while (1)
        {
                DisplayTemp(Get_temp());//刷新18B20
                if(K1==0)
                {
                        Delay1(5);
                        if(K1==0)
                        {
                                LED1=!LED1;
                        }
                        while(K1==0);
                }
                if(K2==0)
                {
                        Delay1(5);
                        if(K2==0)
                        {
                                LED2=!LED2;
                        }
                        while(K2==0);
                }
                if(K3==0)
                {
                        Delay1(5);
                        if(K3==0)
                        {
                                LED3=!LED3;
                        }
                        while(K3==0);
                }
        }
}

/********************* UART1中断函数************************/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char i,a,b,c;
        if(RI)
        {
                RI = 0;
                RX1_Buffer[RX1_Cnt] = SBUF;                //保存一个字节
                if(RX1_Buffer[0]==0x45)
                {
                        RX1_Cnt++;
                }
                else
                {
                        RX1_Cnt=0;
                }
                if(RX1_Cnt>=10)
                {
                        if(RX1_Buffer[0]==0x45&&RX1_Buffer[1]==0x53&&RX1_Buffer[2]==0x50)
                        {
                                if(RX1_Buffer[4]==0x4C&&RX1_Buffer[5]==0x45&&RX1_Buffer[6]==0x44)//判断LED
                                {
                                        if(RX1_Buffer[7]==0x31)//判断LED1
                                        {
                                                if(RX1_Buffer[3]==0x4B)//判断开
                                                {
                                                        LED1=0;
                                                }
                                                if(RX1_Buffer[3]==0x47)//判断关
                                                {
                                                        LED1=1;
                                                }
                                        }
                                        if(RX1_Buffer[7]==0x32)//判断LED2
                                        {
                                                if(RX1_Buffer[3]==0x4B)//判断开
                                                {
                                                        LED2=0;
                                                }
                                                if(RX1_Buffer[3]==0x47)//判断关
                                                {
                                                        LED2=1;
                                                }
                                        }
                                        if(RX1_Buffer[7]==0x33)//判断LED3
                                        {
                                                if(RX1_Buffer[3]==0x4B)//判断开
                                                {
                                                        LED3=0;
                                                }
                                                if(RX1_Buffer[3]==0x47)//判断关
                                                {
                                                        LED3=1;
                                                }
                                        }
                                }
                                if(RX1_Buffer[4]==0x4A&&RX1_Buffer[5]==0x44&&RX1_Buffer[6]==0x51)//判断继电器
                                {
                                        if(RX1_Buffer[7]==0x31)//判断LED1
                                        {
                                                if(RX1_Buffer[3]==0x4B)//判断开
                                                {
                                                        DK1=1;
                                                }
                                                if(RX1_Buffer[3]==0x47)//判断关
                                                {
                                                        DK1=0;
                                                }
                                        }
                                }
                                if(RX1_Buffer[3]==0x46&&RX1_Buffer[4]==0x4D&&RX1_Buffer[5]==0x51&&RX1_Buffer[6]==0x43&&RX1_Buffer[7]==0x53)//判断蜂鸣器
                                {
                                        BEEP=1;Delay2(100);BEEP=0;Delay2(100);BEEP=1;Delay2(100);BEEP=0;Delay2(100);
                                }
                                if(RX1_Buffer[3]==0x43&&RX1_Buffer[4]==0x58&&RX1_Buffer[5]==0x53&&RX1_Buffer[6]==0x4A)//查询数据
                                {
                                        if(LED1==0){a=0x4B;}else{a=0x47;}
                                        if(LED2==0){b=0x4B;}else{b=0x47;}
                                        if(LED3==0){c=0x4B;}else{c=0x47;}
                                        for(i=0;i<11;i++)//AT+CIPSEND= 发送数据
                                        {
                                                SBUF=FSSJ[i];Delay1(5);
                                        }
                                        SBUF=0x30;Delay1(5);
                                        SBUF=0x2C;Delay1(5);
                                        SBUF=0x32;Delay1(5);
                                        SBUF=0x36;Delay1(5);
                                        SBUF=0x0D;Delay1(5);
……………………

网友A:
太好了下来测试,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B:
真有你的 不过还是不错

网友C:
通过串口发送AT命令来实现无线传输的

网友D(2017-10-23):
你好 源码编译是提示目标未创建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12D5H BYTE (235%) *
******************************************************************************
Program Size: data=204.1 xdata=225 code=5197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C:\KEIL\C51\LIB\C51C.LIB (-----)
    LIMIT:   0800H BYTES
目标未创建

网友E(2017-12-10):
安装了,运行不了怎么解决?

网友F:
apk不能用,,

网友G:
谢谢你,很有用

网友H:
值得学习,可惜黑币不够了

网友I(2018-02-11):
好好东西啊,能免费下么?

网友J(2018-04-10):
引用 网友I:
好好东西啊,能免费下么?

还不错,只需要谢谢

网友K:
希望有用

网友L:
好想试试

网友M(2018-09-23):
终于找到了,正发愁手机客户端不知怎么编写呢,可以用以下下

网友N:
安装了可惜打不开APP

网友O(2018-10-26):
感觉有点难,慢慢写

网友P(2019-07-22):
這很棒,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