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3路单片机仿真可以,实物不显示数字

楼主(2017-05-15):
/*
*****************************************
名称:LCD1602显示字符
描述:单片机通过并口连接LCD,第一行滚动显示字符,第二行显示串口接收到的字符
*****************************************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T = 0;            //滚动显示时间标志位
uchar Flag3s = 0;           //3秒时间标示

uchar AdcDat0 = 0;          //三个通到读到的电压值
uchar AdcDat1 = 0;
uchar AdcDat2 = 0;

#include"LCD1602.h"                 //包含LCD1602头文件
#include"ADC0809.h"

/* 主函数:初始化LCD,显示字符 */
void main()
{
        LcdInit();

        LcdShowStr(0, 0, "DL:");

        TMOD = 0x11;
        TH0 = 0xFC;
        TL0 = 0x18;
        ET0 = 1;
        TR0 = 1;

        TH1=0xFF;
        TL1=0xFA;
        ET1 = 1;
        TR1 = 1;

        EA = 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
                if(FlagT != 0)
                {
                        FlagT = 0;
                        Adc0809GetAdcDatCH0ToCH2();  //获取ADC三路AD值
                        LcdShowAdcDat();             //显示获取到的值
                }
        }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cnt = 0;
        static uint cnt3s = 0;
        TH0 = 0xFC;
        TL0 = 0x18;

        cnt++;
        if(cnt > 100)
        {
                cnt = 0;
                FlagT = 1;
        }

        cnt3s++;
        if(cnt3s > 3000)
        {
                cnt3s = 0;
                if(Flag3s != 0)
                        Flag3s = 0;
                else
                        Flag3s = 1;
        }
}

//定时器T1中断,给ADC0809提供时钟输入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FF;
        TL1=0xFA;
        AdcCLK = !AdcCLK;                          //取反
}

网友A:
0809八路AD。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实例8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09八路AD。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不对的,我用的是LCD16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首先检查硬件接的是不是对!

实物连接是没有问题的,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楼主: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