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黑币
求帮忙写个程序代码,在keil上运行,写了好多遍都不会,按这个电路图求大神帮忙写写代码,非常感谢!

楼主:
(图片)

网友A(2017-05-22):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之前做过。

能把你做过的发给我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就是定时器,什么智能定时器,哪里听来的,如果是老师讲的,那他就是一个不够格的。单片机的定时器是 ...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关于智能定时器,你把具体要求说一下

1.时间呈现:拿2个LED数码管表示秒,一秒闪一下,后拿4位数码管来呈现当前的时,分,秒;
2.可手动设置时间;
3.开机状态:开机和重啟的狀態我們可用紅色與藍色的指示燈表示,上电10s中,每秒红灯闪一下,还有蜂鸣声,且绿灯熄灭,过了10s后红灯灭掉。它还有节能状态,只有当光线很弱的时候,但是光线强那么绿灯就会亮;
4.且有整点报时功能,能自行设置报时时间段。
谢谢了

网友B:
这个我们之前做过。

网友C:
定时器就是定时器,什么智能定时器,哪里听来的,如果是老师讲的,那他就是一个不够格的。单片机的定时器是可编程的,即可以用软件设置硬件功能,这就是智能。

网友E:
那就再研读教课书,之后再审视所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