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无线分布式温度检测报警系统 单片机程序 论文 原理图 PCB资料下载

楼主(2017-05-15):
基于51单片机设计的多路无线温度检测报警系统.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论文内容预览:

#include <reg52.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pcb_id=0;
unsigned char flag=0;
int set_value,state;

sbit data_temp1 = P2^4;                                 //数据线
sbit data_temp2 = P2^2;                                 //数据线
sbit cs = P2^3;                                          //片选
sbit sclk = P2^1;                                          //io口时钟

sbit S1 = P1^0;                                 //
sbit S2 = P1^1;                                 //
sbit S3 = P1^2;                                 //
//sbit LED1 = P1^3;                                 //
sbit LED2 = P1^4;                                 //
sbit LED3 = P1^5;                                 //

sbit Relay1 = P1^7;                                 //
sbit Relay2 = P2^0;                                 //
sbit Ring = P1^6;                                 //

sbit LCD_RS = P2^5;           //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_RW = P2^6;          //读写选择端
sbit LCD_EP = P2^7;           //使能信号

unsigned char code wendu1[] = "T1:";    //待显示的字符
unsigned char code wendu2[] = "T2:";    //待显示的字符
unsigned char code wendu3[] = "T3:";    //待显示的字符
unsigned char code danger[] = "UNSF";         //待显示的字符
unsigned char code anquan[] = "Safe";    //待显示的字符
unsigned char anjian_flag1,anjian_flag2,anjian_flag3,anjian_flag4;
unsigned char ad_temp1,        ad_temp2,ad_temp3,ad_temp4;
unsigned char ring1_flag,ring2_flag,ring3_flag;
unsigned char add_num;
int aa;
float wenduzhi;

unsigned char nrf_tx_buff[4];          // 数据送到缓存
unsigned char nrf_rx_buff[4];          // 数据送到缓存
uchar bdata nrf_state;

sbit  RX_DR_flag         = nrf_state^6;
sbit  TX_DS_flag         = nrf_state^5;
sbit  MAX_RT_flag = nrf_state^4;

void delay(int ms)
{                           // 延时子程序
        int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bit lcd_bz()           // 测试LCD忙碌状态
{
        bit result;
        LCD_RS = 0;            //写指令
        LCD_RW = 1;
        LCD_EP = 1;            //为产生下降沿做好准备
        _nop_();                //延时5ms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it)(P0 & 0x80);//判断状态字最高位STA7,确保STA7为0
        LCD_EP = 0;            //将LED_EP拉低,产生下降沿,写入指令
        return result;         //返回结果,为1禁止读写,为0可以读写
}

void lcd_wcmd(unsigned char cmd)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
        while(lcd_bz());                 //为1不能进行读写操作
        LCD_RS = 0;                   //写指令
        LCD_RW = 0;
        LCD_EP = 0;
        _nop_();
        _nop_();
        P0 = cmd;                      //将指令写到P0口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1;                  //使能端高电平,为产生下降沿准备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0;                  //产生下降沿,将指令写入LCD
}

void lcd_pos(unsigned char pos)          //设定显示位置
{
        lcd_wcmd(pos | 0x80);             //LCD数据指针格式80H+地址
}

void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
        while(lcd_bz());                 //LCD忙检测,为1不能进行读写,为0可以读写
        LCD_RS = 1;                   //写数据
        LCD_RW = 0;
        LCD_EP = 0;
        P0 = dat;                       //数据送入P0口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1;                   //使能端拉高。为产生下降沿做准备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0;                      //使能端拉低,将数据写入LCD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设定
{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          //延时1ms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当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且光标加1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地址指针数据指针清零
        delay(1);
}

uint ad_549()                           //TLC549处理
{
                  uchar i;
                  ad_temp1=0;
                  ad_temp2=0;
                  ad_temp3=0;
                  ad_temp4=0;
                  cs = 1;                        //初始化,启动
                  sclk = 0;
                  cs = 0;

                  _nop_();
                  _nop_();
                  for(i = 0;i < 8;i++)                //读取采集数据,读取的是上一次采集数据
                    {

                          sclk = 1;
                          ad_temp1 = ad_temp1 << 1;
                          if(data_temp1)ad_temp1 |= 0x01;

                          ad_temp2 = ad_temp2 << 1;
                          if(data_temp2)ad_temp2 |= 0x01;
                          _nop_();
                          _nop_();
                          sclk = 0;
                          _nop_();
                        }
                  cs = 1;
                  for(i = 0;i < 14;i++)
                  {
                                    _nop_();
                  }

}

void timer0_init (void)                            // timer0中断初始化函数
{
        EA = 0;
        TMOD |= 0x01;
        TR0 = 0;
        TL0 = (65536-50000)%256;
        TH0 = (65536-50000)/256;
        PT0 = 1;
        ET0 = 1;
        EA = 1;
        TR0 = 1;
}

void anjian(void)
{
        if(S1==0)
        {
                if(anjian_flag1==0)
                {
                        anjian_flag1=1;
                        add_num=1;
                }
        }
        else
        {
                anjian_flag1=0;
        }

        if(S2==0)
        {
                if(anjian_flag2==0)
                {
                        anjian_flag2=1;
                        add_num=2;

                }
        }
        else
        {
                anjian_flag2=0;
        }

        if(S3==0)
        {
                if(anjian_flag3==0)
                {

                        anjian_flag3=1;
                        add_num=3;
                }
        }
        else
        {
                anjian_flag3=0;
        }

}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3;
        TL1 = 0xf3;
        TR1 = 1; //启动定时器1,从而设定了串口通信的波特率
        PCON=0X80;
        SM0 = 0;
        SM1 = 1; //设定串口通信方式为十位异步收发器
        REN = 1; //打开串口通信
        EA = 1;
        ES = 1;
}
void uart_send(databuff)
{
        SBUF=(databuff/100)+0x30;//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SBUF=((databuff%100)/10)+0x30;//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SBUF=(databuff%10)+0x30;//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

void uart_sendone(onedata)
{
        SBUF=on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unsigned char zf;
        int temp;
        set_value=100;
//        uart_init();
        timer0_init ();
        init_io();                              // 初始化IO
        RX_Mode();                              // 设置为接收模式
        LED2=1;
        LED3=1;
        anjian_flag1=0;
        anjian_flag2=0;
        anjian_flag3=0;
        Relay1=0;
        Relay2=0;
        Ring=0;
        add_num=1;
        if(pcb_id==1)                        //主机为1、从机为0初始化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delay(10);     //延时10ms
            lcd_wcmd(0x06);              //向右移动光标
            lcd_pos(0x0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7个字符
            zf = 0;
            while(wendu1[ zf ] != '\0')
            {
               lcd_wdat(wendu1[ zf ]);                   //显示字符"WLCOME  TO"
               zf ++;
            }

            lcd_wcmd(0x06);              //向右移动光标
            lcd_pos(0x00+9);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7个字符
            zf = 0;
            while(wendu2[ zf ] != '\0')
            {
               lcd_wdat(wendu2[ zf ]);                   //显示字符"WLCOME  TO"
               zf ++;
            }

            lcd_wcmd(0x06);              //向右移动光标
            lcd_pos(0x4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7个字符
            zf = 0;
            while(wendu3[ zf ] != '\0')
            {
               lcd_wdat(wendu3[ zf ]);                   //显示字符"WLCOME  TO"
               zf ++;
            }

                lcd_wcmd(0x06);              //向右移动光标
            lcd_pos(0x40+9);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7个字符
            zf = 0;
            while(anquan[ zf ] != '\0')
            {
               lcd_wdat(anquan[ zf ]);                   //显示字符"WLCOME  TO"
               zf ++;
            }
        }

        while(1)
        {
                     if(pcb_id==1)
                {
                          nrf_state = SPI_Read(STATUS);          // 读状态寄存器
                    if(RX_DR_flag)                                  // 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 nrf_rx_buff, TX_PLOAD_WIDTH);  // 从RX FIFO读出数据
                                if(nrf_rx_buff[0]==0x01)
                                {
                                        LED2=~LED2;
                                        aa=        (nrf_rx_buff[1]<<8)+ nrf_rx_buff[2];
                                        lcd_wcmd(0x06);              //向右移动光标
                                        lcd_pos(0x00+3);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7个字符
                                         lcd_wdat((aa/100)+0x30);
                                        lcd_wdat((aa%100)/10+0x30);
                                        lcd_wdat('.');
                                        lcd_wdat((aa%10)+0x30);
                                        if(aa>500)
                                        {
                                                 ring1_flag=1;
                                        }
                                        else
                                        {
                                                  ring1_flag=0;
                                        }

                                 }
                                 else if(nrf_rx_buff[0]==0x02)
                                 {
                                           LED2=~LED2;
                                        aa=        (nrf_rx_buff[1]<<8)+ nrf_rx_buff[2];
                                        lcd_wcmd(0x06);              //向右移动光标
                                        lcd_pos(0x00+12);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7个字符
                                         lcd_wdat((aa/100)+0x30);
                                        lcd_wdat((aa%100)/10+0x30);
                                        lcd_wdat('.');
                                        lcd_wdat((aa%10)+0x30);
                                        if(aa>500)
                                        {
                                                 ring2_flag=1;
                                        }
                                        else
                                        {
                                                  ring2_flag=0;
                                        }

                                  }
                                  else if(nrf_rx_buff[0]==0x03)
                                  {
                                                   LED2=~LED2;
                                                aa=        (nrf_rx_buff[1]<<8)+ nrf_rx_buff[2];
                                                lcd_wcmd(0x06);              //向右移动光标
                                                lcd_pos(0x40+3);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7个字符
                                                 lcd_wdat((aa/100)+0x30);
                                                lcd_wdat((aa%100)/10+0x30);
                                                lcd_wdat('.');
                                                lcd_wdat((aa%10)+0x30);
                                                if(aa>500)
                                                {
                                                         ring3_flag=1;
                                                }
                                                else
                                                {
                                                          ring3_flag=0;
                                                }
                                  }
                                  else
                                  {

                                  }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nrf_state);  // 清除RX_DS中断标志

                                if((ring1_flag==1)||(ring2_flag==1)||(ring3_flag==1))
                                {
                                          lcd_wcmd(0x06);              //向右移动光标
                                    lcd_pos(0x40+9);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7个字符
                                    zf = 0;
                                    while(danger[ zf ] != '\0')
                                    {
                                       lcd_wdat(danger[ zf ]);                   //显示字符"WLCOME  TO"
                                       zf ++;
                                    }
                                        Ring=1;
                                        LED3=0;
                                }
                                else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含完整论文,pcb 原理图工程和源码):

网友A:
不知道做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我看液晶屏也没给个显示结果

网友B(2018-01-04):
很好!谢谢你的方案!!!

网友C(2020-02-29):
附件已下载,资料很全,很有借鉴参考价值,非常不错,值得学习,赞!

网友D:
这个实用性不强,成本高,安装麻烦,装了一个无线模块好像就不用拉线了吗?电源呢?每个模块都要安装两条电源线吧,还不如直接安装温度探头,只要3条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