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OV7725摄像头拍照液晶显示程序源码

楼主(2017-05-15):
改写了一个摄像头拍照,并保存SD卡
本程序运行需要SD卡支持,具体操作参考“Doc/readme.txt”文件的说明
/*********************************************************************************************/
本文档使用 TAB = 4 对齐,使用keil5默认配置打开阅读比较方便。

【*】程序简介

-工程名称:OV7725摄像头-液晶显示
-实验平台: 秉火STM32 指南者 开发板
-MDK版本:5.16
-ST固件库版本:3.5

【 !】功能简介:
驱动摄像头,把采集得的图像直接显示在液晶屏上,支持拍照。

【 !】实验操作:
连接摄像头、3.2寸液晶屏、接入已格式化的SD卡,下载程序后复位开发板即可,屏幕会显示采集得的图像,
可通过旋转镜头调焦。
按Key1可以把当前屏幕显示的图像保存成BMP图片到SD卡
按Key2可以使用黑白模式。

bsp_ov7725.c文件中cam_mode提供了几组不同的配置,
可以根据其中的注释说明使用不同的配置测试下

修改cam_mode的值可实现不同的配置

/***************************************************************************************************************/

【*】 引脚分配

摄像头:
摄像头与STM32的普通GPIO相连,使用模拟I2C:

        OV7725_OE         <--->    PA3     //FIFO输出使能
        OV7725_RRST     <--->    PA2        //读指针复位引脚,低电平复位
        OV7725_RCLK     <--->    PC5        //FIFO读时钟
        OV7725_XCLK     <--->    不需要连接,OV7725时钟输入引脚,摄像头内已自带晶振
        OV7725_VSYNC     <--->    PC3        //OV7725帧同步信号
        OV7725_WRST     <--->    PC4        //写指针复位引脚,低电平复位
        OV7725_WEN         <--->    PD3        //FIFO写使能
        OV7725_HREF     <--->    不需要连接,本程序控制不需要这个信号
        OV7725_D[0:7]     <--->    PB[8:15]    //FIFO数据信号线
        OV7725_SIO_C     <--->    PC6        //I2C 时钟信号,模拟
        OV7725_SIO_D     <--->    PC7        //I2C 数据信号,模拟

液晶屏:
液晶屏接口与STM32的FSMC接口相连,支565格式,
使用FSMC产生8080时序与液晶屏驱动芯片ILI9341通讯.

        /*液晶控制信号线*/
        ILI9341_CS     <--->    PD7          //片选,选择NOR/SRAM块 BANK1_NOR/SRAM1
        ILI9341_DC  <--->     PD11        //PD11为FSMC_A16,本引脚决定了访问LCD时使用的地址
        ILI9341_WR     <--->     PD5            //写使能
        ILI9341_RD  <--->     PD4            //读使能
        ILI9341_RST    <--->     PE1            //复位引脚
        ILI9341_BK     <--->     PD12         //背光引脚

    数据信号线省略,本实验没有驱动触摸屏。

串口(TTL-USB TO USART):
CH340的收发引脚与STM32的发收引脚相连。
    RX<--->PA9
    TX<--->PA10

/*********************************************************************************************/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摄像头火眼ov7725测试例程
  ******************************************************************************
  * @attention
  *
  * 实验平台:秉火 F103-指南者 STM32 开发板
  *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ov7725/bsp_ov7725.h"
#include "./lcd/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key/bsp_key.h"
#include "./systick/bsp_SysTick.h"
#include "./bmp/bsp_bmp.h"
#include "ff.h"

extern uint8_t Ov7725_vsync;

unsigned int Task_Delay[NumOfTask];

extern OV7725_MODE_PARAM cam_mode;

FATFS fs;                                                                                                    /* FatFs文件系统对象 */
FRESULT res_sd;                /* 文件操作结果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float frame_count = 0;
        uint8_t retry = 0;

        /* 液晶初始化 */
        ILI9341_Init();
        ILI9341_GramScan ( 3 );

        LCD_SetFont(&Font8x16);
        LCD_SetColors(RED,BLACK);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 清屏,显示全黑 */

        /********显示字符串示例*******/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0),"BH OV7725 Test Demo");

        USART_Config();
        LED_GPIO_Config();
        Key_GPIO_Config();
        SysTick_Init();

        /*挂载sd文件系统*/
        res_sd = f_mount(&fs,"0:",1);
        if(res_sd != FR_OK)
        {
                printf("\r\n请给开发板插入已格式化成fat格式的SD卡。\r\n");
        }

        printf("\r\n ** OV7725摄像头实时液晶显示例程** \r\n");

        /* ov7725 gpio 初始化 */
        OV7725_GPIO_Config();

        LED_BLUE;
        /* ov7725 寄存器默认配置初始化 */
        while(OV7725_Init() != SUCCESS)
        {
                retry++;
                if(retry>5)
                {
                        printf("\r\n没有检测到OV7725摄像头\r\n");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2),"No OV7725 module detected!");
                        while(1);
                }
        }

        /*根据摄像头参数组配置模式*/
        OV7725_Special_Effect(cam_mode.effect);
        /*光照模式*/
        OV7725_Light_Mode(cam_mode.light_mode);
        /*饱和度*/
        OV7725_Color_Saturation(cam_mode.saturation);
        /*光照度*/
        OV7725_Brightness(cam_mode.brightness);
        /*对比度*/
        OV7725_Contrast(cam_mode.contrast);
        /*特殊效果*/
        OV7725_Special_Effect(cam_mode.effect);

        /*设置图像采样及模式大小*/
        OV7725_Window_Set(cam_mode.cam_sx,
                                                                                                   cam_mode.cam_sy,
                                                                                                   cam_mode.cam_width,
                                                                                                   cam_mode.cam_height,
                                                                                                   cam_mode.QVGA_VGA);

        /* 设置液晶扫描模式 */
        ILI9341_GramScan( cam_mode.lcd_scan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2),"OV7725 initialize success!");
        printf("\r\nOV7725摄像头初始化完成\r\n");

        Ov7725_vsync = 0;

        while(1)
        {
                /*接收到新图像进行显示*/
                if( Ov7725_vsync == 2 )
                {
                        frame_count++;
                        FIFO_PREPARE;                          /*FIFO准备*/
                        ImagDisp(cam_mode.lcd_sx,
                                                                cam_mode.lcd_sy,
                                                                cam_mode.cam_width,
                                                                cam_mode.cam_height);                        /*采集并显示*/

                        Ov7725_vsync = 0;
//                        LED1_TOGGLE;

                }

                /*检测按键*/
                if( Key_Scan(KEY1_GPIO_PORT,KEY1_GPIO_PIN) == KEY_ON  )
                {
                        static uint8_t name_count = 0;
                        char name[40];

                        //用来设置截图名字,防止重复,实际应用中可以使用系统时间来命名。
                        name_count++;
                        sprintf(name,"0:photo_%d.bmp",name_count);

                        LED_BLUE;
                        printf("\r\n正在截图...");

                        /*截图必需设置好液晶显示方向和截图窗口*/
                        ILI9341_GramScan ( cam_mode.lcd_scan );

                        if(Screen_Shot(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name) == 0)
                        {
                                printf("\r\n截图成功!");
                                LED_GREEN;
                        }
                        else
                        {
                                printf("\r\n截图失败!");
                                LED_RED;
                        }
                }
                /*检测按键*/
                if( Key_Scan(KEY2_GPIO_PORT,KEY2_GPIO_PIN) == KEY_ON  )
                {
                        /*LED反转*/
//                        LED3_TOGGLE;

                                /*动态配置摄像头的模式,
                            有需要可以添加使用串口、用户界面下拉选择框等方式修改这些变量,
                            达到程序运行时更改摄像头模式的目的*/

                                cam_mode.QVGA_VGA = 0,        //QVGA模式
                                cam_mode.cam_sx = 0,
                                cam_mode.cam_sy = 0,

                                cam_mode.cam_width = 320,
                                cam_mode.cam_height = 240,

                                cam_mode.lcd_sx = 0,
                                cam_mode.lcd_sy = 0,
                                cam_mode.lcd_scan = 3, //LCD扫描模式,本横屏配置可用1、3、5、7模式

                                //以下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参数范围见结构体类型定义
                                cam_mode.light_mode = 0,//自动光照模式
                                cam_mode.saturation = 0,
                                cam_mode.brightness = 0,
                                cam_mode.contrast = 0,
                                cam_mode.effect = 1,                //黑白模式

                        /*根据摄像头参数写入配置*/
                        OV7725_Special_Effect(cam_mode.effect);
                        /*光照模式*/
                        OV7725_Light_Mode(cam_mode.light_mode);
                        /*饱和度*/
                        OV7725_Color_Saturation(cam_mode.saturation);
                        /*光照度*/
                        OV7725_Brightness(cam_mode.brightness);
                        /*对比度*/
                        OV7725_Contrast(cam_mode.contrast);
                        /*特殊效果*/
                        OV7725_Special_Effect(cam_mode.effect);

                        /*设置图像采样及模式大小*/
                        OV7725_Window_Set(cam_mode.cam_sx,
……………………

网友A(2017-11-05):
为了下载这个资料我发了两个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下载不起,我的电脑弹不出那个窗口~嘤嘤嘤~

网友B(2019-02-27):
请问这个精英版可以用吗

网友B:
如果是TF屏幕可以用吗,在线等

网友C(2019-05-08):
没有黑币了,能不发我邮箱,1787713921@qq.com ,感谢!

网友D(2019-08-07):
什么型号的开发板啊

网友E(2019-11-15):
能不能用山外的串口显示出图像啊

网友F(2021-04-18):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的开发板啊

好像是F1系列的开发板

网友G(2022-03-08):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的开发板啊

只要驱动是F1都能用

网友G:
‘摄像头带FIF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