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单点SHT11温湿度传感器测量系统改为多点的?

楼主:
如何将单点SHT11温湿度传感器测量系统改为多点的?

/*************端口定义********************
         P1.0------SCK     (SHT11)
         P1.1------DATA    (SHT11)
         P0------DB0~DB7  (LCD1602)
         P2.0------RS      (LCD1602)
         P2.1------RW      (LCD1602)
         P2.2------E       (LCD1602)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EMPUP 25       //温度上限
#define TEMPDOWN 18           //温度下限
#define HUMDOWN 45           //湿度上限
#define HUMUP  75              //湿度下限

sbit LcdRs= P2^0;   //1602液晶端口定义
sbit LcdRw= P2^1;
sbit LcdEn= P2^2;
sbit led1 =P3^0;    //报警灯端口定义
sbit led2 =P3^4;
sbit beep =P3^1;    //定义蜂鸣器端口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7 = ACC^7;

/******************************************************************/
/*                    延时函数声明                                */
/******************************************************************/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n;
for(;t>0;t--)
for(n=0;n<125;n++)
  {;}
}

bit start;
uchar str[7];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设置显示模式************************************************************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设置输入模式************************************************************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1602液晶显示部分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LcdRs=style;
        P0=inpu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设置输出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设置输入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void LCD_Initial()         //初始化LCD函数
{
        LcdEn=0;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SetDisplay(LCD_SHOW|LCD_NO_CURSOR);    //开启显示, 无光标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LCD_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AC递增, 画面不动
}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液晶字符输入的位置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将字符输出到液晶显示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

void zhuanhuan(float a)//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函数
{
        memset(str,0,sizeof(str));
        sprintf (str,"%f", a);
}

void welcome()         //初始界面函数
{
        LCD_Initial();
        GotoXY(0,0);
        Print("   Welcome!  ");
        GotoXY(0,1);
        Print("  Code of sht11 ");
        delay(200);
}

void delay_n10us(uint n)  //延时n个10us@12M晶振
{
        uint i;
        for(i=n;i>0;i--)
        {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
}

/*********************第一部分LCD1602设置 END****************************************/

/*********************第二部分SHT11设置   START**************************************/
sbit SCK  = P1^0;      //定义通讯时钟端口
sbit DATA = P1^1;      //定义通讯数据端口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int i;      //定义了两个共用体
  float f;
} value;
enum {TEMP,HUMI};      //TEMP=0,HUMI=1

#define noACK 0             //用于判断是否结束通讯
#define ACK   1             //结束数据传输
                            //adr  command  r/w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000   0011    0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000   0011    1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RESET        0x1e   //000   1111    0
/****************定义函数****************/
void s_transstart(void);               //启动传输函数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连接复位函数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SHT11写函数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SHT11读函数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测量温湿度函数
void calc_dht9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温湿度补偿

void s_transstart(void)  //启动传输函数
// 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DATA=1; SCK=0;                   //Initial state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连接复位函数
// 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 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______
{
  unsigned char i;
  DATA=1; SCK=0;                    //Initial state
  for(i=0;i<9;i++)                  //9 SCK cycles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SHT11写字节函数
//----------------------------------------------------------------------------------
// writes a byte on the Sensibus and checks the acknowledg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if (i & value) DATA=1;          //masking value with i , write to SENSI-BUS
    else DATA=0;
    SCK=1;                          //clk for SENSI-BUS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3 us
    SCK=0;
  }
  DATA=1;                           //release DATA-line
  SCK=1;                            //clk #9 for ack
  error=DATA;                       //check ack (DATA will be pulled down by DHT90),DATA在第9个上升沿将被DHT90自动下拉为低电平。
  _nop_();_nop_();_nop_();
  SCK=0;
  DATA=1;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acknowledge //返回:0成功,1失败
}

/*****SHT11读函数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1;                           //release DATA-line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SCK=1;                          //clk for SENSI-BUS
    if (DATA) val=(val | i);        //read bit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3 us
    SCK=0;
  }
  if(ack==1)DATA=0;                 //in case of "ack==1" pull down DATA-Line
  else DATA=1;                      //如果是校验(ack==0),读取完后结束通讯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3 us
  SCK=1;                            //clk #9 for ack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3 us
  SCK=0;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3 us
  DATA=1;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val;
}

/*  测量温湿度函数 makes a measurement
(humidity/temperature) with checksum */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error=0;
  unsigned int i;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switch(mode){                     //send command to sensor
    case TEMP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break;
    case HUMI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default     : break;
  }
  for (i=0;i<65535;i++) if(DATA==0) break; //wait until sensor has finished the measurement
  if(DATA) error+=1;                // or timeout (~2 sec.) is reached
  *(p_value)  =s_read_byte(ACK);    //read the first byte (MSB)
  *(p_value+1)=s_read_byte(ACK);    //read the second byte (LSB)
  *p_checksum =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return error;
}

void calc_sht9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温湿度补偿函数
// calculates temperature [C] and humidity [%RH]
// input :  humi [Ticks] (12 bit)
//          temp [Ticks] (14 bit)
// output:  humi [%RH]
//          temp [C]
{ const float C1=-4.0;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C2=+0.0405;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C3=-0.0000028;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T1=+0.01;             // for 14 Bit @ 5V
  const float T2=+0.00008;           // for 14 Bit @ 5V

  float rh=*p_humidity;             // rh:      Humidity [Ticks] 12 Bit
  float t=*p_temperature;           // t:       Temperature [Ticks] 14 Bit
  float rh_lin;                     // rh_lin:  Humidity linear
  float rh_true;                    // rh_true: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float t_C;                        // t_C   :  Temperature [C]

  t_C=t*0.01 - 40;                  //calc. temperature from ticks to [C]
  rh_lin=C3*rh*rh + C2*rh + C1;     //calc. humidity from ticks to [%RH]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calc.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RH]
  if(rh_true>100)rh_true=100;       //cut if the value is outside of
  if(rh_true<0.1)rh_true=0.1;       //the physical possible range

  *p_temperature=t_C;               //return temperature [C]
  *p_humidity=rh_true;              //return humidity[%RH]
}
/**************第二部分SHT11设置   END*****************************/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t a,b;
                value humi_val,temp_val;
        unsigned char error,checksum,i;
            LcdRw=0;
                led1=0;
                led2=0;
                beep=1;
                start=0;
       s_connectionreset();
       welcome();//显示欢迎画面
       delay(2000);
                LCD_Initial();
        while(1)
        { error=0;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humi_val.i,&checksum,HUMI);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temp_val.i,&checksum,TEMP);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in case of an error: connection reset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calc_sht90(&humi_val.f,&temp_val.f);      //计算湿度与温度
                         GotoXY(0,0);//
                Print("Tep:");
                    GotoXY(0,1);
                Print("Hum:");
                    zhuanhuan(temp_val.f);         //转换温度为uchar方便液晶显示
                        GotoXY(5,0);
                        str[5]=0xDF;//℃的符号
                str[6]=0x43;
                        str[7]='\0';
                Print(str);
                          if( temp_val.f>TEMPUP-1 || temp_val.f<TEMPDOWN-1 )
                      {
                                          //led1=1;
//                                          beep=1;
                                          a=1;
                                          }
              else
                   {
                     //led1=0;
//                                          beep=0;
                                          a=0 ;
                                          }
                        zhuanhuan(humi_val.f);//转换湿度为uchar方便液晶显示
                    GotoXY(5,1);
                        str[5]='%';//%的符号
                str[6]='\0';//字符串结束标志
                 Print(str);
                                if( humi_val.f>HUMUP-1 || humi_val.f<HUMDOWN-1 )
//                      {  led2=1;
//                                                beep2=1;}
                       {
                                            //led2=1;
//                                               beep=1;
                                                        b=1;
                                             }
                   else
                      {
                                          //led2=0;
//                                     beep=0;
                        b=0;
                                         }
                                         if(a==1&&b==1)
                                         {
                                         led1=1;
                                         led2=1;
                                         beep=0;
                                         }
                                         else if(a==1&&b==0)
                                         {
                                         led1=1;
                                         led2=0;
                                         beep=0;
                                         }
                                         else if(a==0&&b==1)
                                         {
                                         led1=0;
                                         led2=1;
                                         beep=0;
                                         }
                                         else if(a==0&&b==0)
                                         {
                                         led1=0;
                                         led2=0;
                                         beep=1;
                                         }
//                      if(a==1||b==1)
//                                          beep=1;
//                                          else
//                                          beep=0;
//                                         a=b=0;
                         }
                 delay_n10us(80000);                                //延时约0.8s
   }
}

网友A(2017-05-16):
将一个点的测量程序,做成子程序,其参数只用传感器的端口号,每测一个端口(传感器)调用一次,不就OK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温湿度测量,你想改成多少个点位呢

你好,三个传感器采集就好,请问该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温湿度测量,你想改成多少个点位呢

三个传感器,就是不知道显示器该怎么改才能显示几组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一个点的测量程序,做成子程序,其参数只用传感器的端口号,每测一个端口(传感器)调用一次,不就OK了吗 ...

可是那不就不能同时测量了吗?

网友A:
1、其一,采样命令可同时下,数据下载可以不同时,这时采样是同时的。
2、其二,温度是个惯性较大的东东,即使采样不同时,问题也不大,相对于单片机程序和速度,这点时差对结果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