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stc12c5a60s2的pca模块输出pwm调速 一侧正常运行 一侧不转

楼主(2017-05-15):
智能小车,用stc12c5a60s2的pca模块输出pwm,p1.3脚控制的一侧正常运行,p1.4脚控制的一侧不转,是怎么回事?是没有波形输出吗?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其他脚输出,不要用P1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其他脚输出,不要用P1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其他脚输出,不要用P1

PCA/PWM 可以用p1.3,p1.4或者换到p4口,但是换了p4口也是只有一侧能动

网友B:
加上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C:
你用示波器看看P1^4是否产生了方波,然后再检查硬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D:
将两者交换一下,不就能估出问题在哪儿了吗?

网友E:
可以用示波器看下引脚有没有正常波形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两者交换一下,不就能估出问题在哪儿了吗?

这个我也想到了,试了试,没有用

网友D:
楼主从这个“没有用”当中你能知道它说明了什么吗?

网友F:
你把能动的和不能动的交换引脚看看是否是外部电机电路的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