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使用NRF24l01不能通讯成功的总汇

楼主(2017-05-15):
小的我当时做NRF24l01基本把NRF的雷全踩了个遍,肛了我两个星期,天天熬夜终于通讯成功,在此举了常见的问题。
问题,
1,电源必须在它的电压符合范围之内,不能接5V,会烧掉,某宝有1117稳压模块比较好。
2,供电电源波纹必须在80mv以内,就是波动不能超过0.08V,某宝有1117稳压模块,并联一个100UF的点解电容和105的瓷片电容。
3,NRF的IRQ脚会坏,表现为发送端正常发送,接受端无法接受到信号,接收端IRQ电平恒高。
4,使用洞洞板时,切记杜邦线会影响NRF之间的通信,如果想要最佳的通信,用铜柱将模块放到高的位置,并且铜柱接地,用金属网包裹整个电路(除NRF外)并接地。
5,旁边不能有强干扰,例如手钻,电钻,切割机之类的。
7,切记,NRF比较容易坏,如果你死也调不出,不一定时你的程序出了问题,很可能时坏了两个或三个NRF,比如我换了3个坏NRF,改程序差点改的我怀疑人生。

网友A:
难得的好经验,太有用了,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8-01-12):
我最近也在调,单片机没串电阻,干烧了好几个,然后3.3的电源也很重要,我是1117稳压后加一个胆电容106的

网友C:
我在准备研究这个,谢谢楼主

网友D:
滤除高频波纹一般是103、104,不是105。105已经成了低频滤波了,能不岀问题吗?

楼主(2019-03-02):
引用 网友D:
滤除高频波纹一般是103、104,不是105。105已经成了低频滤波了,能不岀问题吗?

一般情况下是nf级左右的电容去耦,但是一般的话,电源的纹波对它影响更大。我已经改成22uf的电+100nf的电容进行滤波。必要考虑的话,为了抑制电压波动,可能是2*22uf+100nf,特别情况需要进行包地处理(这个就不细谈了)

网友E(2019-04-20):
现在我已经怀疑人生了,。。呜呜呜。。。。

网友F:
十分感谢,我也正好在做这个,一直没有成功

网友G:
感谢分享经验,最近我也在调nrf无线模块

网友H(2019-09-22):
我日了狗,坑了两个星期啦,还没搞出来

网友I(2020-04-29):
不错的经验。
“供电电源波纹必须在80mv以内,就是波动不能超过0.08V”有道理,我对成功通讯的模块监视丢包情况,加入100uF钽电容后明显丢包少了很多。

网友J(2025-03-13):
第三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