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连315M无线模块可以接受到信号 但是非常不稳定

楼主(2017-05-15):
单片机连接315发射接收很不稳定是什么情况,可以接收到发射信号,但是及其不稳定.  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315M的这种模块我以前用过,在无数据的时候接受到的全是杂波,所以必须要在程序中滤除才行,可以提升通讯距离,51黑电子论坛里面有相关的程序下载 软件解码的程序

网友B:
常用,都不错,有技巧,也与模块相关。

网友C:
我之前用的时候感觉还行,用的是自定义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5M的这种模块我以前用过,在无数据的时候接受到的全是杂波,所以必须要在程序中滤除才行,可以提升通讯距 ...

现在不是杂波的问题,是接收模块是而收到信号时而收不到,很不稳定,是不是频点对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