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信号发生器设计 含程序原理图PCB 可产生正弦波 三角波 方波 幅度频率控制

楼主(2017-05-15):
FPGA信号发生器的顶层实体图如下:
上图为FPGA信号发生器顶层实体电路图,其中包括,矩阵键盘模块、频率主控制模块、相位累加器模块、LCD1602显示器模块、波形数据存储模块ROM、信号选择器模块、幅度调制模块、频率调制模块。以上每个模块都是由程序模块生成。下面对各个模块的功能和程序进行介绍.vhdl和veriligHDL程序都有.可产生正弦波 三角波 方波

Altium Designer画的FPGA信号发生器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verilog源程序如下:
module control(CLK,reset,//时钟和复位
                                keynum,//按键值输入
                                freq_data,//频率控制字输出
                                vol_ctrl,//电压输出
                                show_vol_ctrl,//显示电压输出
                                WAVE_MODE,//波形选择输出
                                show_freq//频率显示
                                );
input CLK,reset; //

input [3:0]keynum;
output[7:0]show_vol_ctrl,vol_ctrl;
output [31:0]freq_data;
output [2:0]WAVE_MODE;
output [27:0]show_freq;
reg [31:0]freq_data;
reg [27:0]show_freq;
reg [31:0]fre_reg;  //INIT
reg [2:0]WAVE_MODE=3'b000;
reg[7:0]show_vol_ctrl,vol_ctrl;
reg[2:0]cnt;
reg keyup_flag;
reg [2:0]state=3'b000;//状态控制
reg[7:0]vol_ctrl_reg;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控制进程
begin
   if(!reset) begin
      fre_reg<=32'h00000000;
      vol_ctrl<=3'b000;//幅度控制
      show_freq=27'h0002000;//复位后显示2000HZ
      keyup_flag =1'b0; //按键按下标志
      state<=3'b000;//默认进入状态转换控制状态
      WAVE_MODE=3'b000;
      freq_data<= 32'h00029f18;//默认输出2000HZ--1718->20hz,20 000->1718*1000=1718000=x"001a36f0"  --29f18=2000
      vol_ctrl<=68;//幅度控制
      vol_ctrl_reg<=8'h68;
      show_vol_ctrl<=8'h68;
    end
   else  begin
     case (state)
        3'b000: begin//状态 0
                  fre_reg<=32'h00000000;
                  vol_ctrl<=3'b000;//幅度控制
                  show_freq=27'h0002000;//复位后显示2000HZ
                  keyup_flag =1'b0; //按键按下标志
                  state<=3'b010;//默认进入状态转换控制状态
                  WAVE_MODE=3'b000;
                  freq_data<= 32'h00029f18;//默认输出2000HZ--1718->20hz,20 000->1718*1000=1718000=x"001a36f0"  --29f18=2000
                  vol_ctrl<=68;//幅度控制
                  vol_ctrl_reg<=8'h68;
                  show_vol_ctrl<=8'h68;
        end
        3'b101: begin//状态1 实现频率的输入 按A键确认输入
                         if (keynum==4'b1111 )  keyup_flag =1'b1;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else begin
                                  if(keyup_flag==1'b1) begin
                                                if(keynum<4'b1010 )begin //按下的按键小于10
                                                   show_freq=show_freq<<4; //显示器移位
                                                   show_freq[3:0]=keynum;
                                                        keyup_flag =1'b0;
                                                   end
                                                 else if(keynum==4'b1010)//A  ok确认输入频率
                                                    begin
                                                    keyup_flag =1'b0;
                                                    cnt=0;
                                                    state<=3'b001;//跑去下一个状态
                                                    fre_reg<=32'h00000000;
                                                    end
                                                  else if(keynum==4'b1011)//* select wave out  b选择波形输出
                                                    begin

                                                    WAVE_MODE=WAVE_MODE+1'b1;
                                                    if(WAVE_MODE==3'b100) WAVE_MODE=3'b000;
                                                    keyup_flag =1'b0;
                                                    end
                                     end
                  end
          end
         3'b001: begin//状态2 计算频率控制字
             case(cnt)
                  0:begin fre_reg<=show_freq[27:24]*1000000;cnt=cnt+1'b1; end
                  1:begin fre_reg<=fre_reg+show_freq[23:20]*100000;cnt=cnt+1'b1; end
                  2:begin fre_reg<=fre_reg+show_freq[19:16]*10000;cnt=cnt+1'b1; end
                  3:begin fre_reg<=fre_reg+show_freq[15:12]*1000;cnt=cnt+1'b1; end
                  4:begin fre_reg<=fre_reg+show_freq[11:8]*100;cnt=cnt+1'b1; end
                  5:begin fre_reg<=fre_reg+show_freq[7:4]*10;cnt=cnt+1'b1; end
                  6:begin fre_reg<=fre_reg+show_freq[3:0];cnt=cnt+1'b1; end
                  7:begin   freq_data<=fre_reg*86;//(2^(32))/50000000=85.89==86,,;2^n/50M
                    cnt=cnt+1'b1;
                    state<=3'b010;//完成频率输入跳回
                    end
                  endcase
          end
          3'b010:begin//状态三 控制状态的转换状态转换控制状态
                     if (keynum==4'b1111 )  keyup_flag =1'b1;//按键松开
                     else begin
                     if(keyup_flag==1'b1) begin
                                                        if(keynum==4'b1010 )begin //a  freq 确认按键按下,进入输入频率状态
                                                                         state<=3'b101;
                                                                         keyup_flag =1'b0;
                                                                        show_freq=23'h000000;
                                                                   end
                                                          else if(keynum==4'b1100 )begin //c  vol C按下,进入输入幅度状态
                                                                         state<=3'b011;//调节幅度
                                                                         keyup_flag =1'b0;
                                                                         show_vol_ctrl<=8'h00;//清0显示
                                                                   end
                                                         else if(keynum==4'b1011)//* select wave out B按下,波形选择输出
                                                                        begin

                                                                        WAVE_MODE=WAVE_MODE+1'b1;
                                                                        if(WAVE_MODE==3'b100) WAVE_MODE=3'b000;
                                                                        keyup_flag =1'b0;
                                                                        end
                          end
                  end
          end
          3'b011:begin//幅度调节
                   //show_vol_ctrl<=vol_ctrl_reg;//显示
                   if (keynum==4'b1111 )  keyup_flag =1'b1;
                   else begin
                     if(keyup_flag==1'b1) begin
                                                                if(keynum<4'b1010 )begin // 小于10的数按下
                                                                           show_vol_ctrl=show_vol_ctrl<<4; //左移
                                                                           show_vol_ctrl[3:0]=keynum;//按键值输入
                                                                                keyup_flag =1'b0;
                                                                           end
                                                           else if(keynum==4'b1100 )begin //c  vol C按下,确认更改
                                                                                 //state<=3'b010;
                                                                                 keyup_flag =1'b0;
                                                                                 //vol_ctrl<=vol_ctrl_reg; //送出更改的数据
                                                                                 cnt=0;
                                                                                 state<=3'b100;//跑去下一个状态

                                                                           end
                                                                else if(keynum==4'b1011)//* select wave out B按下,改变波形
                                                                                begin

                                                                                WAVE_MODE=WAVE_MODE+1'b1;
                                                                                if(WAVE_MODE==3'b110) WAVE_MODE=3'b000;
                                                                                keyup_flag =1'b0;
                                                                 end
                      end
                   end

          end
          3'b100:begin //
                          case(cnt)
                                          0:begin vol_ctrl_reg<=show_vol_ctrl[7:4]*10;cnt=cnt+1'b1; end
                                          1:begin vol_ctrl_reg<=vol_ctrl_reg+show_vol_ctrl[3:0];cnt=cnt+1'b1; end
                                          2:begin  cnt=cnt+1'b1;
                                                 state<=3'b010;//完成幅度输入跳回控制状态
                                                 vol_ctrl<=vol_ctrl_reg; //送出更改的数据
                                            end
                          endcase
          end
         default:  state<=3'b000;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2018-12-23):
#在这里快速回复#verilog文件没法看

网友B(2019-02-01):
无法编译,编译错误。

网友C(2019-05-23):
可以可以。fpga真的不错。速度很快

网友C(2020-04-11):
我又来了明天下载试试

网友D(2024-09-26):
该quarter II 是什么版本?

网友E(2025-05-17):
感谢楼主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