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响,但是不转,什么原因 单片机程序已列出

楼主(2017-05-15):
#include <reg52.h>//库函数
#define MOTORSTEP P1
void main()//主函数
{

        while(1)//大循环
        {

                SETP_MOTOR_REV()
{
  uint i=0,;

           for(i=0;i<8;i++) //8步一个循环
        {
                MOTORSTEP=REV[i]; //取值赋给P1驱动口
                delaymoto();
        }

}

        }
}

电机响,但是不转,什么原因

网友A:
拉长延时时间试试

网友B:
检查输入脉冲的频率,步进电机的输入频率不能过高,过高时也会导致电机只响不转

网友C(2019-07-29):
有些驱动比较强大一般只要调节细分就能解决了,像DRV8825这种驱动得用定时器计算脉冲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