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双电机驱动BTN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7-05-16):
求大神帮忙,要焊接BTN,求教,还有焊好后的检测方法

网友A:
首先给驱动电路板电压,然后对于拿一个功率较大的电机,若in1,in2来控制一个电机的正反转。给in1 正电压,in2 给0,假若电机转动。然后,给in1 0,in2 正电压,那么此时电机肯定会翻转,说明基本我们的btn驱动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