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设计一个51单片机控制的驱动电源,急!

楼主(2017-05-16):
我自己设计了一下,大致是:51单片机→DA0832→放大电路,要求最后的输出电压是0到100伏,然后在单片机上加两个按钮,控制电压的增大和减小,再用数码管把输出电压显示出来,用proteus来仿真,本人对这个东西不太瘦,希望大神能帮忙!

网友A:
0-100V,用放大电路?
1、为了能输出100V,你打算用多少V的电源来做放大电路?
2、输出0与100,有100V的压差,你打算如何处理?(假设输出100V时OK,那么输出10时,多出来的90V降在谁的上面,它的功耗如何处理)。

缺少一个升压系统,取样反馈后,再与AD比较,压差放大后调节升压值!

网友B:
0到100V这个有点难。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帮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00V,用放大电路?
1、为了能输出100V,你打算用多少V的电源来做放大电路?
2、输出0与100,有100V的 ...

大神,可以留个QQ让我联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输出电压是0到100伏?怎么这个高呢

是设计需要,大神能不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