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PWM调速,用霍尔元件测速,并实时显示转速,程序出问题了。

楼主:
程序出问题了,电机转不了,显示也出不来。单片机新手,看不出哪儿出了问题。麻烦论坛里能帮忙朋友们帮我看看,谢谢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启停按键K1
sbit k2=P3^2;                                  //正反转按键K2
sbit up=P1^2;                                  //加速按键up
sbit down=P1^3;                                  //减速按键down
sbit in1=P1^5;                                  //正反转输入口
sbit in2=P1^6;
sbit ENA=P1^7;                                  //PWM信号输入口
sbit LED1=P2^3;                                   //绿灯正转
sbit LED2=P2^4;                                   //红灯反转
uchar a=0;
uchar count=48;                              //速度上限
uchar t=0;
char speed=20;                              //初始速度
uint qt;
/*-----------------------端口命名------------------------*/
sbit rs=P2^0;                 //LCD的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P2^1;                  //LCD的读写选择端
sbit e=P2^2;                   //LCD的使能信号端
/*-------------------------------------------------------*/
/*-----------------------定义参数------------------------*/
uint i,z,count,zhuan,msec;     //定义参数
uchar display[]={" speed=        r/min "};     //定义显示参数
/*-------------------------------------------------------*/
/*-----------------------正反转延时函数------------------*/
viod delay(void)
{
        uchar i,j,k;
        for(i=50;i>0;i--)
        {
                for(j=200;j>0;j--)
                        for(k=230;k>0;k--)
        }
}
/*------------------------------------------------------*/
/*-----------------------启停函数------------------------*/
void qiting(uint b)                                //b为启停标志
{
        if(k1==0)
        {
                ENA=1;
                b=1;
        }
        else
        {
                ENA=0;
                b=0;
        }
        return b;
}
/*-------------------------------------------------------*/
/*-----------------------正反转函数----------------------*/
void INTT0_zhengfan() interrupt 2
{
        a++;
        if(a==1)                       //正转
        {
                LED1=1;
                LED2=0;
                ENA=0;
                delay();
                ENA=1;
                in1=1;
                in2=0;
        }
        else                                  //反转
        {
                LED1=0;
                LED2=1;
                ENA=0;
                delay();
                ENA=1;
                in1=0;
                in2=1;
        }
        if(a>=2)
        {
                a=0;
        }
}
/*--------------------------------------------------------*/
/*-----------------------增减速函数-----------------------*/
void speed_control()
{
        if(up==0)                                         //增速
        {
                speed++;
                while(up==0)                     //即时对计满数的speed值控制在设定范围之内
                if(speed>count)speed=count;
        }
        if(down==0)                                            //减速
        {
                speed--;
                while(down==0)
                if(speed<0)speed=0;
        }
}
/*----------------------------------------------------------------------------*/
/*-------输出PWM的定时器中断(与增减函数配合输出PWM信号)---------------------*/
void timer0_PWM() interrupt 3  //计满1ms跳一次,有speed个之后PWM跳变
{
        if(t<speed)        ENA=1;
        else ENA=0;
        t++;
        if(t>=count)t=0;
}
/*-------------------------------------------------------*/
/*-----------------------毫秒延时------------------------*/
void delay1(uint ms)
{
        uint i,j;               //为延时引入i,j两参数
        for (j=0;j<ms;j++)      //延时第一循环
        for (i=0;i<120;i++);    //延时第二循环
}
/*-------------------------------------------------------*/
/*--------------------向LCD1602写命令--------------------*/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rs=0;           //数据、命令选择端0为命令
        rw=0;           //读、写选择端0为写
        P0=command;      //向LCD写命令
        delay1(5);      //稍做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e=1;             //信号使能端高电平
        delay1(5);      //稍做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e=0;            //信号使能端低电平
}
/*-------------------------------------------------------*/
/*--------------------向LCD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0)
{
        rs=1;       //数据、命令选择端 1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端0为写
        P0=data0;      //向LCD写数据
        delay1(5);      //稍做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e=1;      //信号使能端高电平
        delay1(5);     //稍做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e=0;      //信号使能端低电平
}
/*-------------------------------------------------------*/
/*-------------------外部中断0计数程序-------------------*/
void counter(void) interrupt 0
{

        count++;
        if(count==2)      //2次循环为发动机转一圈
        {
        count=0;     //初始化计数
             z++;      //转圈计数加1
          }

}
/*-------------------------------------------------------*/
/*------------------------LCD显示------------------------*/
void displaytolcd()
{
  write_command(0x80);     //向LCD1602写命令80H
  for (i=0;i<sizeof(display)-1;i++)   //循环要传输的字符个数次,每一次传一个字符
  {
    write_data(display);
      delay(5);
  }
}
/*-------------------------------------------------------*/
/*-----------------内部中断0计时计数程序-----------------*/
void Timer_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50ms定时
   TL0=0xb0;
   msec++;
   if(msec==20)      //50*20=1S
   {
        msec=0;
        zhuan=60*z;        //每分钟转速
        displaytolcd();

        count=0;
        z=0;

   }
}
/*-------------------------------------------------------*/
/*----------------------端口初始化-----------------------*/
void int_all()
{
        z=0;       //初始化z的值
        count=0;      //初始化count的值
        zhuan=0;      //初始化转的值
        rw=0;       //选择LCD写数据指令
        delay1(15);      //延时15ms
        write_command(0x38);     //向LCD1602写命令38H
        delay1(5);      //延时5ms
        write_command(0x0e);     //向LCD1602写命令0EH
        delay1(5);      //延时5ms
        write_command(0x06);     //向LCD1602写命令06H
        TMOD=0x21;      //内部中断定时器选择;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
        TH0=0x3c;      //50ms定时
        TL0=0xb0;
                TH1=0xF7;                  //
            TL1=0xF7;
        EA=1;       //开中断总开关
                IT0=1;       //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
        ET0=1;       //开内部中断0
        TR0=1;       //计时器开始工作
        EX0=1;       //开外部中断0

                IT1=1;       //外部中断1为下降沿触发
                ET1=1;
            TR1=1;
                EX1=1;
}
/*-------------------------------------------------------*/
/*-----------------------数据处理------------------------*/
void  disp_count()
{
display[9]=(zhuan/1000+'0');    //转换转速的千位
display[10]=(zhuan/100%10+'0');    //转换转速的百位
display[11]=(zhuan/10%10+'0');    //转换转速的十位
display[12]=(zhuan%10+'0');    //转换转速的个位
}
void main()
{
        int_all();
        while(1)
        {
                qiting(qt);
                if(qt==1)
                {
                        speed_control();
                }
                disp_count();     //数据处理
        displaytolcd();     //LCD显示
        }
}

这是仿真的图

这是仿真的图

网友A(2017-05-16):
用示波器看下PWM出来的波形是否正常。电机是什么电机,用的什么驱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PWM出来的波形是否正常。电机是什么电机,用的什么驱动呢?

直流电机,用单片机输出PWM信号,再用L298驱动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说一下你的整体思路和实现的过程

运用51单片机输出pwm信号,再运用电机驱动芯片L298驱动直流电机转动,用按键控制启停、正反转、运用PWM占空比多少调速;运用霍尔元件测电机转速,在通过LCD显示转速。

网友D:
学习了,想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

网友E:
对,出了什么问题呢?

网友B: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启停按键K1
sbit k2=P1^1;                                  //正反转按键K2
sbit up=P1^2;                                  //加速按键up
sbit down=P1^3;                                  //减速按键down
sbit in1=P1^5;                                  //正反转输入口
sbit in2=P1^6;
sbit ENA=P1^7;                                  //PWM信号输入口
sbit LED1=P2^3;                                   //绿灯正转
sbit LED2=P2^4;                                   //红灯反转
uchar a=1;
uchar c=0;
uchar count=48;                              //速度上限
uchar t=0;
char speed=20;                              //初始速度

/*-----------------------端口命名------------------------*/
sbit rs=P2^0;                 //LCD的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P2^1;                  //LCD的读写选择端
sbit e=P2^2;                   //LCD的使能信号端
/*-------------------------------------------------------*/
/*-----------------------定义参数------------------------*/
uint i,z,cou,zhuan,msec;     //定义参数
uchar display[]={"speed=     r/min "};     //定义显示参数
/*-------------------------------------------------------*/
/*-----------------------正反转延时函数------------------*/
void delay(void)
{
        uchar i,j,k;
        for(i=50;i>0;i--)
        {
                for(j=100;j>0;j--)
                        for(k=230;k>0;k--);
        }
}
/*------------------------------------------------------*/
/*-----------------------启停函数------------------------*/
void qiting()                                //b为启停标志
{
        if(k1==0)
        {
                if(c<=0)
                {
                        LED1=1;
                        LED2=0;
                }
                ENA=1;
                c++;
                if(c >= 3)
                {
                         c = 2;
                }
        }
        else
        {
                LED1=0;
                LED2=0;
                ENA=0;
                c=0;
        }
}
/*-------------------------------------------------------*/
/*-----------------------正反转函数----------------------*/
void zhengfan()
{        if(k1==1)
        {
                ENA=0;
        }
        else if(k2==1)                       //正转
        {
                LED1=1;
                LED2=0;
                delay();
                ENA=1;
                in1=1;
                in2=0;
        }
        else if(k2==0)                                  //开关按下反转
        {
                LED1=0;
                LED2=1;
                delay();
                ENA=1;
                in1=0;
                in2=1;
        }
}
/*--------------------------------------------------------*/
/*-----------------------增减速函数-----------------------*/
void speed_control()
{

        if(up==0)                                         //增速
        {
                speed++;
                while(up==0)                     //即时对计满数的speed值控制在设定范围之内
                if(speed>count)speed=count;
        }
        if(down==0)                                            //减速
        {
                speed--;
                while(down==0)
                if(speed<0)speed=0;
        }
}
/*----------------------------------------------------------------------------*/
/*-------输出PWM的定时器中断(与增减函数配合输出PWM信号)---------------------*/
void timer0_PWM() interrupt 3  //计满1ms跳一次,有speed个之后PWM跳变
{
        if(k1==0)
        {
                if(t<speed)        ENA=1;
                else ENA=0;
                t++;
                if(t>=count)t=0;
        }
}
/*-------------------------------------------------------*/
/*-----------------------毫秒延时------------------------*/
void delay1(uint ms)
{
        uint i,j;               //为延时引入i,j两参数
        for (j=0;j<ms;j++)      //延时第一循环
        for (i=0;i<120;i++);    //延时第二循环
}
/*-------------------------------------------------------*/
/*--------------------向LCD1602写命令--------------------*/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rs=0;           //数据、命令选择端0为命令
        rw=0;           //读、写选择端0为写
        P0=command;      //向LCD写命令
        delay1(5);      //稍做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e=1;             //信号使能端高电平
        delay1(5);      //稍做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e=0;            //信号使能端低电平
}
/*-------------------------------------------------------*/
/*--------------------向LCD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0)
{
        rs=1;       //数据、命令选择端 1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端0为写
        P0=data0;      //向LCD写数据
        delay1(5);      //稍做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e=1;      //信号使能端高电平
        delay1(5);     //稍做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e=0;      //信号使能端低电平
}
/*-------------------------------------------------------*/
/*-------------------外部中断1计数程序-------------------*/
void counter(void) interrupt 2
{

        cou++;
        if(cou==2)      //2次循环为发动机转一圈
        {
                cou=0;     //初始化计数
             z++;      //转圈计数加1
          }

}
/*-------------------------------------------------------*/
/*------------------------LCD显示------------------------*/
void displaytolcd()
{
  write_command(0x80);     //向LCD1602写命令80H
  for (i=0;i<sizeof(display)-1;i++)   //循环要传输的字符个数次,每一次传一个字符
  {
    write_data(display[i]);
      delay1(5);
  }
}
/*-------------------------------------------------------*/
/*-----------------内部中断0计时计数程序-----------------*/
void Timer_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50ms定时
   TL0=0xb0;
   msec++;
   if(msec==20)      //50*20=1S
   {
        msec=0;
        zhuan=60*z;        //每分钟转速
        displaytolcd();

        z=0;

   }
}
/*-------------------------------------------------------*/
/*-----------------------数据处理------------------------*/
void  disp_count()
{
display[7]=(zhuan/1000+'0');    //转换转速的千位
display[8]=(zhuan/100%10+'0');    //转换转速的百位
display[9]=(zhuan/10%10+'0');    //转换转速的十位
display[10]=(zhuan%10+'0');    //转换转速的个位
}
/*-------------------------------------------------------*/
/*----------------------端口初始化-----------------------*/
void int_all()
{
                  in1=1;                        //下面五行为启停、正反转初始化
                in2=0;                        //2
                LED1=0;                        //3
                LED2=0;                        //4
                ENA=0;                        //5
        z=0;       //初始化z的值
        cou=0;      //初始化co的值
        zhuan=0;      //初始化转的值
        rw=0;       //选择LCD写数据指令
        delay1(15);      //延时15ms
        write_command(0x38);     //向LCD1602写命令38H
        delay1(5);      //延时5ms
        write_command(0x0e);     //向LCD1602写命令0EH
        delay1(5);      //延时5ms
        write_command(0x06);     //向LCD1602写命令06H
        TMOD=0x21;      //内部中断定时器选择;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
        TH0=0x3C;      //50ms定时
        TL0=0xb0;
                TR0=1;         //定时器0工作,用于测速
                TH1=0xA3;                  //1ms定时
            TL1=0xA3;
                TR1=1;                  //定时器1工作,用于调速
        EA=1;       //开中断总开关

                IT1=1;       //外部中断1为下降沿触发
                ET1=1;                   //T1允许中断
                ET0=1;                        //T0允许中断
                EX1=1;                  //外部中断1允许中断

}

void main()
{
        int_all();
        ENA=0;
        while(1)
        {
                qiting();
                zhengfan();
                if(k1==0)
                {
                        speed_control();
                }
                disp_count();     //数据处理
        displaytolcd();     //LCD显示
        }
}
终于调试成功了,上传到这上面共后来者参考。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嗯!没了。

这是仿真图,因为proteus中好像没有霍尔元件,所以没法实时测转速,实现的功能就是电机启停、正反转、加减 ...

这是仿真图,因为proteus中好像没有霍尔元件,所以没法实时测转速,实现的功能就是电机启停、正反转、加减 ...

网友F(2017-12-16):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用单片机输出PWM信号,再用L298驱动电机

仿真里面没有L298n啊

网友G(2019-04-14):
连上传感器就能测实时转速吗?要是连光电传感器呢?怎么改啊

网友H(2019-05-23):
引用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嗯!没了。

你上面那个程序还是不能用啊

网友I:
测量下你仿真图左下角的那个U4(A:A)有没有波形。你的电机是在中断中运行的,受到P3.3脚控制。显示是都没显示还是无法显示转速?你在两个地方都调用了displaytolcd()。这可能会导致显示混乱。如果是没显示转速有P3.2接霍尔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