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
#include
typedefunsignedcharU8;/*definedforunsigned8-bitsintegervariable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typedefsignedcharS8;/*definedforsigned8-bitsintegervariable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typedefunsignedintU16;/*definedforunsigned16-bitsintegervariable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typedefsignedintS16;/*definedforsigned16-bitsintegervariable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typedefunsignedlongU32;/*definedforunsigned32-bitsintegervariable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typedefsignedlongS32;/*definedforsigned32-bitsintegervariable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typedeffloatF32;/*singleprecisionfloatingpointvariable(32bits)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typedefdoubleF64;/*doubleprecisionfloatingpointvariable(64bits)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defineucharunsignedchar
#defineuintunsignedint
#defineData_0_time4
//----------------------------------------------//
//----------------IO口定义区--------------------//
sbitP2_0=P2^0;
//----------------定义区--------------------//
U8U8FLAG,k;
U8U8count,U8temp;
U8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U8comdata;
U8outdata[5];//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U8indata[5];
U8count,count_r=0;
U8str[5]={"RS232"};
U16U16temp1,U16temp2;
U8a[]={"Temperature:"};
U8b[]={"Humidity:"};
U8wd_sw,wd_gw,sd_sw,sd_gw;
voidDelay(U16j)
{
U8i;
for(;j>0;j--)
for(i=0;i<27;i++);
}
voidDelay_10us(void)
i--;
voidCOM(void)
for(i=0;i<8;i++)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while((P2_0)&&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0
}//rof
//--------------------------------
//-----湿度读取子程序------------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U8T_data_H------
//----温度低8位==U8T_data_L------
//----湿度高8位==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U8RH_data_L-----
//----校验8位==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Delay();,Delay_10us();,COM();
voidRH(void)
//主机拉低18ms
P2_0=0;
Delay(180);
P2_0=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主机延时20us
//主机设为输入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P2_0)//T!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80us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80us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voidmain()
U8i,j;
LcdInit();
Delay(1);//延时100US(12M晶振)
while(1)
RH();//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str[0]=U8T_data_H;
str[1]=U8T_data_L;
str[2]=U8RH_data_H;
str[3]=U8RH_data_L;
str[4]=U8checkdata;
wd_sw=U8T_data_H/10%10+0x30;
wd_gw=U8T_data_H%10+0x30;
sd_sw=U8RH_data_H/10%10+0x30;
sd_gw=U8RH_data_H%10+0x30;
a[12]=wd_sw;
a[13]=wd_gw;
a[14]=0xdf;
a[15]='C';
a[16]='\0';
LcdWriteCom(0x00+0x80);
for(i=0;i<16;i++)
LcdWriteData(a);
b[9]=sd_sw;
b[10]=sd_gw;
b[11]='\%';
b[12]='\0';
LcdWriteCom(0x42+0x80);
for(i=0;i<12;i++)
LcdWriteData(b);
//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易小于2S
Delay(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