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系统的电脑怎么安装proteus

楼主(2017-05-16):
Win8系统安装中间显示安装错误  怎么都安装不上

网友A:
换一个盘安装试试 还有把以前装的卸载干净

网友B:
把原来安装的文件删了 百度教程一步一步来

网友C:
记得英文路径就行

网友D:
先调试兼容环境,按照安装说明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安装

网友E:
查看网络教程安装,还有安装路线里不能有中文目录

网友F:
可能需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中间破解后要把bin文件夹覆盖后才能打开

网友G:
和win7差不多

网友H:
以前安装过的需要清理注册表

网友I:
我试了不兼容,只能用XP,或换高版本的d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