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包括1602驱动头文件,和解析主程序,使用时分开粘贴到对应的 文件中

楼主:
/* LCD1602驱动,兼容LCD2402 */
sbit LCD_DB0= P0^0;
sbit LCD_DB1= P0^1;
sbit LCD_DB2= P0^2;
sbit LCD_DB3= P0^3;
sbit LCD_DB4= P0^4;
sbit LCD_DB5= P0^5;
sbit LCD_DB6= P0^6;
sbit LCD_DB7= P0^7;
sbit LCD1602_RS=P2^4;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EN=P2^6;
void LCD_write_char(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void LCD_cls(void);//清屏
void LCD_en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void LCD_en_dat(unsigned char temp);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void LCD_init(unsigned char bw);
void SET_LCD(unsigned char IO_temp);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void lcddelay(void);
unsigned char LCDIO;
unsigned char BitWidth;
void LCD_cls(void)
{
LCD_en_command(0x01); //0x01 清屏
delayms(2);
}
void LCD_en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1602_RS=0;
LCD1602_RW=0;
LCD1602_EN=0;
switch(BitWidth)
{
case 4: LCDIO=(command & 0xf0); //取高4位
break;
case 8: LCDIO=command;
break;
}
SET_LCD(LCDIO);
LCD1602_EN=1;
lcddelay();
LCD1602_EN=0;
if (BitWidth==4)
{
LCDIO=(command & 0x0f)<<4; //取低4位
SET_LCD(LCDIO);
LCD1602_EN=1;
lcddelay();
LCD1602_EN=0;
}
}
void SET_LCD(unsigned char IO_temp)
{ //高4位
LCD_DB7=IO_temp&0x80;
LCD_DB6=IO_temp&0x40;
LCD_DB5=IO_temp&0x20;
LCD_DB4=IO_temp&0x10; //低4位
if (BitWidth==8)
{
LCD_DB3=IO_temp&0x08;
LCD_DB2=IO_temp&0x04;
LCD_DB1=IO_temp&0x02;
LCD_DB0=IO_temp&0x01;
}
}
void LCD_en_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1602_RS=1;
LCD1602_RW=0;
LCD1602_EN=0;
switch(BitWidth)
{
case 4: LCDIO=(dat & 0xf0); //取高4位
break;
case 8: LCDIO=dat;
break;
}
SET_LCD(LCDIO);
LCD1602_EN=1;
lcddelay();
LCD1602_EN=0;
if (BitWidth==4)
{
LCDIO=(dat & 0x0f)<<4; //取低4位
SET_LCD(LCDIO);
LCD1602_EN=1;
lcddelay();
LCD1602_EN=0;
}
}
/*=======================================================
*1602
* 输入参数:x、y : 显示字符串的坐标,X:0-15,Y:0-1
*LCD第一行显示寄存器地址:0X80-0X8F
*LCD第二行显示寄存器地址:0XC0-0XCF
*2404 *LCD第1行显示地址:1~20(0x80~0x93)
*LCD第2行显示地址:1~20(0xc0~0xd3)
*LCD第3行显示地址:1~20(0x94~0xa7)
*LCD第4行显示地址:1~20(0xd4~0xe7)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if(y==1)
address = 0xC0 + x;
else
if(y==2)
address = 0x94 + x;
else
if(y==3)
address = 0xD4 + x;
LCD_en_command(address);
}
void LCD_write_char( unsigned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
LCD_set_xy( x, y );
LCD_en_dat(dat);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set_xy( X, Y ); //set address
while (*s) // write character
{
LCDIO=*s;
SET_LCD(LCDIO);
LCD_en_dat(*s);
s ++;
}
}
void LCD_init(unsigned char bw)
{
BitWidth=bw;
switch(BitWidth)
{
case 4: LCD_en_command(0x33); //
delayms(20);
LCD_en_command(0x32); //
delayms(20);
break;
case 8: LCD_en_command(0x38); //
delayms(20);
LCD_en_command(0x38); //
delayms(20);
break;
}
LCD_en_command(0x08); //0x08 令显示器off
delayms(5);
LCD_en_command(0x01); //0x01 清屏 清屏指令
delayms(5);
LCD_en_command(0x06); //0x06 光标模式设置 进入模式设置指令 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delayms(5);
LCD_en_command(0x0c); //0x0c 显示开 令光标,0x0c=不显示,0x0d=显示闪动
delayms(5);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15; i++);
}
}
void lcd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2; i++);
}
/*************************************
GPS解码显示程序,
***************************************/
#include<reg52.h>
#include "1602.h" //
#include"math.h" //
#include <stdlib.h>
sbit GPS_SPD=P3^2; //GPS模块速率设置
sbit KEY1=P3^3; //显示内容分屏切换,(T0,T1引脚 的第二功能为计数器。)
char code TIME_AREA= 8; //时区
/***************************************
这是做的部分更改
************************************/
unsigned long maxspeed,b;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int a[5];
unsigned char hspeed[5];
unsigned int dot_count; //小数点计数器
unsigned char x;
//GPS数据存储数组
unsigned char JD[10]; //经度
unsigned char JD_a; //经度方向
unsigned char WD[9]; //纬度
unsigned char WD_a; //纬度方向
unsigned char date[6]; //日期
unsigned char time[6]; //时间
unsigned char speed[5]={'0','0','0','.','0'}; //速度
unsigned char high[6]; //高度
unsigned char angle[5]={'0','0','0','0','0'}; //方位角
unsigned char use_sat[2]; //使用的卫星数
unsigned char total_sat[2]; //天空中总卫星数
unsigned char lock; //定位状态
//串口中断需要的变量
unsigned char seg_count; //逗号计数器
unsigned char byte_count; //位数计数器
unsigned char cmd_number; //命令类型
unsigned char mode; //0:结束模式,1:命令模式,2:数据模式
unsigned char buf_full; //1:整句接收完成,相应数据有效。0:缓存数据无效
unsigned char cmd[5]; //命令类型存储数组
//显示需要的变量
unsigned int dsp_count; //刷新次数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ime_count;
bit page;
void sys_init(void);
bit chk_key(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char Bhour;
sys_init();
ock=1;
use_sat[0]='0';
use_sat[1]='0';
total_sat[0]='0';
total_sat[1]='0';
while(1)
{
if(buf_full==0) //无GPS信号时
{
dsp_count++;
if(dsp_count>=65000)
{
LCD_cls(); //清屏
LCD_write_string(0,0,"No GPS connect..");
LCD_write_string(0,1,"Please Check..");
while(buf_full==0);
LCD_cls();
dsp_count=0;
}
}
else{ //有GPS信号时
if(chk_key())
{
//检测到按键切换显示
page=!page;
LCD_cls();
}
if(!page)
{ //页面1
if(buf_full|0x01)
{ //GGA语句
if(lock==0)
{ //如果未定位
LCD_write_string(0,0,"*---.--.---- ");
LCD_write_string(0,1,"* --.--.---- ");
}
else
{ //如果已定位
LCD_write_char(0,0,JD_a); //显示经度
for(i=0;i<3;i++)
{
LCD_write_char(i+1,0,JD[i]);
}
LCD_write_char(4,0,'.');
for(i=3;i<10;i++)
{
LCD_write_char(i+2,0,JD[i]);
}
LCD_write_char(0,1,WD_a); //显示纬度
LCD_write_char(1,1,' ');
for(i=0;i<2;i++)
{
LCD_write_char(i+2,1,WD[i]);
}
LCD_write_char(4,1,'.');
for(i=2;i<9;i++)
{
LCD_write_char(i+3,1,WD[i]);
}
}
LCD_write_char(14,1,use_sat[0]); //显示接收卫星数
LCD_write_char(15,1,use_sat[1]);
buf_full&=~0x01;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2)
{ //GSV语句
LCD_write_char(14,1,total_sat[0]);
LCD_write_char(15,1,total_sat[1]);
buf_full&=~0x02;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4)
{
if(lock==0)
{ //如果未定位
LCD_write_string(0,0,"*---.--.---- ");
LCD_write_string(0,1,"* --.--.---- ");
}
else
{ //如果已定位
LCD_write_char(0,0,JD_a); //显示经度
for(i=0;i<3;i++)
{
LCD_write_char(i+1,0,JD[i]);
}
LCD_write_char(4,0,'.');
for(i=3;i<10;i++)
{
LCD_write_char(i+2,0,JD[i]);
}
LCD_write_char(0,1,WD_a); //显示纬度
LCD_write_char(1,1,' ');
for(i=0;i<2;i++)
{
LCD_write_char(i+2,1,WD[i]);
}
LCD_write_char(4,1,'.');
for(i=2;i<9;i++)
{
LCD_write_char(i+3,1,WD[i]);
}
}
LCD_write_char(14,0,use_sat[0]); //显示接收卫星数
LCD_write_char(15,0,use_sat[1]);
buf_full&=~0x04;
dsp_count=0;
}
}
else
{ //页面2
if(buf_full|0x01)
{ //GGA语句
buf_full&=~0x01;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2)
{
buf_full&=~0x02;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4)
{ //RMC语句
Bhour=((time[0]-0x30)*10+time[1]-0x30)+TIME_AREA;
if(Bhour>=24)
{
Bhour-=24;
}
else if(Bhour<0)
{
Bhour+=24;
}
LCD_write_char(0,1,date[4]);
LCD_write_char(1,1,date[5]);
LCD_write_char(2,1,date[2]);
LCD_write_char(3,1,date[3]);
LCD_write_char(4,1,date[0]);
LCD_write_char(5,1,date[1]);
LCD_write_char(8,1,B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9,1,B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10,1,':');
LCD_write_char(11,1,time[2]);
LCD_write_char(12,1,time[3]);
LCD_write_char(13,1,':');
LCD_write_char(14,1,time[4]);
LCD_write_char(15,1,time[5]);
LCD_write_string(5,0,"knot A"); //在此处做的更改
if(lock=='0'){ //如果未定位
LCD_write_string(0,0,"---.-");
LCD_write_string(11,0,"---.-");
}
else
{
//已经定位,在此处做的改动。 /*******************************************************************************
/
/*************************************
最大速度处理
*************************************/
dot_count=0;
b=0;
for(i=0;i<5;i++)
{
if(speed[i]!='.')
dot_count++;
else
break;
}
switch(dot_count)
{
case 1:
b=((speed[0]-'0')*10+(speed[2]-'0'))*1.852;
break;
case 2:
b=((speed[0]-'0')*100+(speed[1]-'0')*10+(speed[4]-'0'))*1.852;
break;
case 3:
b=((speed[0]-'0')*1000+(speed[1]-'0')*100+(speed[2]-'0')*10+(speed[4]-'0'))*1.852;
break;
}
if(b>maxspeed)
{
maxspeed=b;
}
/*************************************
最大速度处理
*************************************/
if(count<10)
{
for(i=0;i<5;i++)
{
LCD_write_char(i,0,speed[i]);//knot显示
}
count++;
}
else
{
if(count>15)
{
count=0;
}
hspeed[0]=maxspeed/1000+0x30; //把小数转成字符数组
hspeed[1]=(maxspeed/100)%10+0x30;
hspeed[2]=(maxspeed/10)%10+0x30;
hspeed[3]='.';
hspeed[4]= maxspeed%10+0x30;
count++;
LCD_write_string(5,0,"Km/h A");
LCD_write_char(0,0,hspeed[0]);
LCD_write_char(1,0,hspeed[1]);
LCD_write_char(2,0,hspeed[2]);
LCD_write_char(3,0,hspeed[3]);
LCD_write_char(4,0,hspeed[4]); //最大速度显 */
}
/*******************************************************************************/
for(i=0;i<5;i++)
{
LCD_write_char(11+i,0,angle[i]);
}
}
buf_full&=~0x04;
dsp_count=0;
}
}
}
}
}
bit chk_key(void)
{
if(!KEY1)
{
delayms(10);
if(!KEY1)
{
while(!KEY1);
delayms(10);
return(1);
}
}
LCD_cls(); //清屏
return(0);
}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_init()
{
unsigned char i;
SCON = 0x50;
/* SCON: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cvr */
TMOD = 0x21;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if(GPS_SPD)
{
TH1 = 0xfa; /* TH1: reload value for 9600 baud @ 11.059MHz */
}
else
{
TH1 = 0xfd; /* TH1: reload value for 4800 baud @ 11.059MHz */
}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
LCD_init(8); //初始化LCD
LCD_write_string(0,0," GPS SIRF II 2 ");
LCD_write_string(0,1," 11-11-23 1342 ");
for(i=1;i<4;i++)
{
delayms(250);
}
//LCD_cls();
IE=0x90; //开总中断、串口中断
}
//串口接收中断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mp;
if(RI)
{
tmp=SBUF;
switch(tmp)
{
case '$':
cmd_number=0; //命令类型清空
mode=1; //接收命令模式
byte_count=0; //接收位数清空
case ',':
seg_count++; //逗号计数加1
byte_count=0;
break;
case '*':
switch(cmd_number)
{
case 1:
buf_full|=0x01;
break;
case 2:
buf_full|=0x02;
break;
case 3:
buf_full|=0x04;
break;
}
mode=0;
break;
default:
if(mode==1)
{ //命令种类判断
cmd[byte_count]=tmp; //接收字符放入类型缓存
if(byte_count>=4)
{ //如果类型数据接收完毕,判断类型
if(cmd[0]=='G')
{
if(cmd[1]=='P')
{
if(cmd[2]=='G')
{
if(cmd[3]=='G')
{
if(cmd[4]=='A')
{
cmd_number=1;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else
if(cmd[3]=='S')
{
if(cmd[4]=='V')
{
cmd_number=2;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
else
if(cmd[2]=='R')
{
if(cmd[3]=='M')
{
if(cmd[4]=='C')
{
cmd_number=3;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
}
}
}
}
else if(mode==2)
{
//接收数据处理
switch (cmd_number)
{
case 1: //类型1数据接收。GPGGA
switch(seg_count)
{
case 2: //纬度处理
if(byte_count<9)
{
W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3: //纬度方向处理
if(byte_count<1)
{
WD_a=tmp;
}
break;
case 4: //经度处理
if(byte_count<10)
{
J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5: //经度方向处理
if(byte_count<1)
{
JD_a=tmp;
}
break;
case 6: //定位判断
if(byte_count<1)
{
lock=tmp;
}
break;
case 7: //定位使用的卫星数
if(byte_count<2)
{
use_sat[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9: //高度处理
if(byte_count<6)
{
high[byte_count]=tmp;
}
break;
}
break;
case 2: //类型2数据接收。GPGSV
switch(seg_count)
{
case 3: //天空中的卫星总数
if(byte_count<2)
{
total_sat[byte_count]=tmp;
}
break;
}
break;
case 3: //类型3数据接收。GPRMC
switch(seg_count)
{
case 1: //时间处理
if(byte_count<6)
{
time[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2: //定位判断
if(byte_count<1)
{
if (tmp=='A')
{
lock=1;
}
else
{
lock=0;
}
}
break;
case 3: //纬度处理
if(byte_count<9)
{
W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4: //纬度方向处理
if(byte_count<1)
{
WD_a=tmp;
}
break;
case 5: //经度处理
if(byte_count<10)
{
J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6: //经度方向处理
if(byte_count<1)
{
JD_a=tmp;
}
break;
case 7: //速度处理
if(byte_count<5)
{
spee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8: //方位角处理
if(byte_count<5)
{
angle[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9: //方位角处理
if(byte_count<6)
{
date[byte_count]=tmp;
}
break;
}
break;
}
}
byte_count++; //接收数位加1
break;
}
}
RI=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