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DS18B20测温IC是如何通讯的? 测温的原理? 谁能解答一下

楼主(2017-05-16):
1、单片机与DS18B20测温IC是如何通讯的?(主要是通讯方式和工作频率)
2、测温系统的的内部硬件结构如何?
3、测温的原理?

网友A:
一般利用半导体对温度的敏感特性来做的,这是一个指数曲线(参见二极管的温度特性),事实上传感器里面有一个类似于单片机的单元在处理这根曲线,将其变成数字格式输出。所以你能得到其给出的数字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利用半导体对温度的敏感特性来做的,这是一个指数曲线(参见二极管的温度特性),事实上传感器里面有一 ...

楼主说的是“18b20”。

网友B:
这个不是三言两句就能说的透的。你自己找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