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片机10多天啦,终于自己摸索的写出了倒计时程序

楼主(2017-05-16):
自己看看视频,然后折腾折腾学习板,10天时间过去了,终于写了个像样的程序。
写完程序能正常运行的时候,心里感觉是非常的爽快啊。
虽然写程序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有问题了就网上搜索,或者教学视频再反复的多看几次,然后一边写一边改,一边改一边试,在失败了N次之后终于有成果了哈,我用的是TX的学习板,程序能实现100分钟内的任意时间的倒计时,倒计时显示分钟和秒。只要在程序内设定计时时间,程序运行之后就自动开始倒计时,倒计时到0的时候显示0000并且蜂鸣器响。
我只是来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哈,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比我菜的,要是想要我写的程序可以留言,我可以写上来。因为我觉得这对高手来说可能是再简单不过的程序了。随便贴上来怕被笑话。。。

网友A:
10天就能写这样的程序 已经很牛了 能分享下程序吗?

网友B:
一步一步慢慢来,享受编程的乐趣

网友C:
恭喜啊 你已经很不错了 我好几个月才点亮一个led呢 呵呵

网友D:
恭喜同行取得大的进步!

网友E:
我正在ad的路上奋战

网友F:
你真厉害哦,,好棒哦

网友G:
做成了一件事,要分享给明白这件事的人,这是非常舒心的一件事。做电子和程序的人都懂。

网友H:
可以上传啊,贴里有很多是新手,我也是,跟我们分享下方法,编程思维

网友I:
谢谢分享,正在努力中

网友J:
能分享下程序

网友K:
如果再能找几个别人(例如教材和贴在网上)的程序,对照一下,看看别人有什么比自己更好的思路和方法,要是程序更精炼更合理更易读更易于移植,那就更进一步了。

网友K:
介绍你一个案例,看看其中有否让你有改进的地方。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9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
程序。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天就能写这样的程序 已经很牛了 能分享下程序吗?

因为只学了视频前面5节课,语句的应用还不够熟练,很多东西都还不会,硬生升的让我编出来了,希望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有哪里需要改进。
我现在想写一个能用按键设置倒计时时间,并且可以开始可以复位功能的程序。可以一直实现不了。

/*99分钟内任意时间定时程序,修改m值即可改变定时时间
。定时结束后蜂鸣器响,时间显示为0000闪动。*/

#include<reg52.h>
sbit wei=P2^7;
sbit duan=P2^6;
sbit bb=P2^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b,c,d,m,s;
uint x,y,tt,num;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void display(num);
void display2();
void delay(uint z);
void first();
void main()
{
        first();
        while(1)
        {
          display(num) ;
          TR0=1;
          if(tt==20)
            {
              tt=0;
              s--;
             if(s==255)
                {
                  s=59;
                  m--;
                }
            }
          if((m==0)&&(s==0))
            {
              TR0=0;
                  display2();
             }
        }
}

void first()
        {
                num=100*m+s;
                m=60;            //修改m值即可修改定时时间(m取值范围:0<=m<=99)。
                s=0;             //s值也可以修改,但是修改的时候不要大于59,否则显示的时候会出错。
                TMOD=0X01;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EA=1;
                ET0=1;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tt++;
                }
        void delay(uint z)
        {
                for(x=100;x>0;x--)
                for(y=z;y>0;y--);
        }
void display(num)
{
        a=m/10;
        b=m%10;
        c=s/10;
        d=s%10;

        wei=0;
        duan=0;
        P0=table[a];
        duan=1;
        duan=0;
        P0=0xfb;
        wei=1;
        wei=0;
        delay(1);
        P0=table[b];
        duan=1;
        duan=0;
        P0=0xf7;
        wei=1;
        wei=0;
        delay(1);
        P0=table[c];
        duan=1;
        duan=0;
        P0=0xef;
        wei=1;
        wei=0;
        delay(1);
        P0=table[d];
        duan=1;
        duan=0;
        P0=0xdf;
        wei=1;
        wei=0;
        delay(1);
}
void display2()
{
        while(1)
        {
        P0=0xc3;
        wei=1;
        wei=0;
        P0=table[0];
        duan=1;
        bb=0;
        delay(100);
        bb=1;
        delay(100);
        bb=0;
        delay(100);
        bb=1;
        P0=table[10];
        duan=0;
        delay(5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介绍你一个案例,看看其中有否让你有改进的地方。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先Proteus仿真一下, ...

嗯嗯。。。多谢多谢。。我就是想设计这样的程序。。我想用调音量的旋钮来做倒计时时间调节。现在想先把程序写出来。能在单片机学习板上实现。那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L:
挺牛的,正好可以学习下!!!

网友M:
加油,我也是新手

网友N:
很不错,受用了

网友O:
0天就能写这样的程序 已经很牛了 能分享下程序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嗯嗯。。。多谢多谢。。我就是想设计这样的程序。。我想用调音量的旋钮来做倒计时时间调节。现在想先把程 ...

用调音量的旋钮设置初值,可以。那先要AD转换。

网友P:
万事开头难,我也在学习,加油

网友Q:
这么短时间就能吃透,牛

网友R(2018-01-10):
学10多天就这样,以后是个大神

网友S:
很强,比我好多了

网友T:
厉害,我学了一学期 什么都不会

网友U(2018-07-03):
向你学习,继续努力

网友V(2019-02-21):
引用 楼主:
因为只学了视频前面5节课,语句的应用还不够熟练,很多东西都还不会,硬生升的让我编出来了,希望高手帮 ...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W:
继续努力,,,分享你的喜悦。。

网友X:
一看就一眼高手低的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