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绿灯系统 无线传输道路信息及交通拥堵情况 12864显示

楼主(2017-05-16):
这个是本人做的一个红绿灯系统,由12864显示,有无线传输两个道路的信息以及交通拥堵情况。

单片机发送源程序如下:
//简介:第一行显示,距离时间
//
//第二行显示,还剩
//
//第三行显示,00时,00分,00秒
//
//第四行显示,             周林
//
//
//
//按下旋钮开关,开始设定秒,秒编辑位闪动。左右旋转设定数值,
//
//在按下开关,秒确定,设定分,分编辑位闪动左右调数值,
//
//再按下,分确定,小时位闪动。左右转调小时,再按一下。时间确定,开始倒计时。到达定
//
//时时间后停止,并闪动。

  18. #include <reg52.h>
  19. #include <intrins.h>

/********************* 定义 ********************************/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2 ^ 6;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 ^ 5;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 ^ 7;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 ^ 2;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LCD_RST = P3 ^ 4; //液晶复位端口

sbit bz = P1 ^ 0;

sbit hw1=P2^3;

sbit hw2=P2^4;

sbit sset=P3^0;//设置按钮

sbit spk=P3^1;

sbit sadd=P3^3;

sbit sdel=P1^0;   //按下开始计时

//sbit FW= RST;

sbit d1 = P2^0;
sbit d2 = P2^1;
sbit d3 = P2^2;
void TimerConfiguration();
unsigned int Time, g, y;
signed int second=0,minute=0,hour=0,count=0,keycount=0;

signed char key=0;

unsigned char code DIS1[] =

{

  "距离绿灯时间"

};

unsigned char code DIS2[] =

{

  "还剩:"

};

unsigned char code DIS31[] =

{

  "堵车距离:  50m"

};

unsigned char code DIS32[] =

{

"不堵车"

}; unsigned char code DIS33[] =

{

  "秒"

};

unsigned char code DIS4[] =

{

  "堵车距离:  100m"

};
unsigned char code DIS5[] =

{

  "杨振林余伟樊晓莉"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0123456789";

  70. char code reserve[3]_at_ 0x3b; //保留0x3b开始的3个字节

  71.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NOP()//us延时子函数   (4.34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ms延时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y;

  while (ms--)

  {

    for (y = 0; y < 114; y++)

      ;

  }

}

//******************检查LCD忙状态**************************

bit lcd_busy()//检查LCD忙状态 1忙,0闲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 &0x80);

  LCD_EN = 0;

  return (result); }

  99. //***********************写指令数据***********************

void lcd_wcmd(unsigned char cmd)//写指令数据到LCD

{

  while (lcd_busy())

  {

  ;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1;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0;

}

void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写显示数据到LCD

{

  while (lcd_busy())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1;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0;

}

void writesmh(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e)//显示个位和十位数据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lcd_wcmd(0x96);

delayms(5);

lcd_wdat(table2[shi]);

delayms(5);

lcd_wdat(table2[ge]);

delayms(5);

}

  136. //*********************初始化设定****************************

  137. void lcd_init()

  138. {

  139.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140.   LCD_RST = 0; //液晶复位

  141.   delayms(5);  //液晶复位

  142.   LCD_RST = 1; //液晶复位

  143.   delayms(5);  //液晶复位

  lcd_wcmd(0x34); //扩充功能设定,扩充指令,选8位数据

  delayms(5);

  lcd_wcmd(0x30); //功能设定,基本指令操作,选8位数据

  delayms(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关光标反白允许。

  delayms(5);

  lcd_wcmd(0x04); //光标的移动方向

  delayms(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ms(5);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TR0=0;

EX0=0; //外部中断0允许

IT0=1; //外部中断0为边沿触发方式

}

  163. //*********************设定显示位置子函数**********************

  164. void lcd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设定显示位置

  165. {

  166.   unsigned char pos;

  if (X == 1)

  {

    X = 0x80;

  }

  else if (X == 2)

  {

    X = 0x90;   }

  else if (X == 3)

  {

    X = 0x88;

  }

  else if (X == 4)

  {

    X = 0x98;

  }

  pos = X + Y; //确定显示地址

  183.   lcd_wcmd(pos); //写显示地址

  185. //*****************清屏子函数***************************

void clr_screen()//清屏子函数

{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ms(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ms(5);

  lcd_wcmd(0x01); //清屏

  delayms(5);

}

//******************闪烁子函数**************************

void lcdflag()

{

  lcd_wcmd(0x08); //关闭显示

  delayms(500);

  lcd_wcmd(0x0c); //开启显示

  delayms(500);

  lcd_wcmd(0x08);

  delayms(500);

  lcd_wcmd(0x0c);

  delayms(500);

  lcd_wcmd(0x08);

  delayms(500);

  lcd_wcmd(0x0c);

  delayms(500);

}

//******************写字符串子函数*************************

void wr_string(unsigned char str[])//写字符串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num = 0;

  while (str[num])

  {

    lcd_wdat(str[num++]); //写数据

  }

}

//********************按键设置时间*************************

void keyscan()//按键设置时间

{

   if(d1==0)

   {
    TR0=1;          //开始计时

    EX0=1;
        bz=0;
   }

   if(d1==1)

   {

    TR0=0;          //停止计时

    EX0=0;
   }

if(keycount!=0)

{

  if(keycount==2)//编辑秒

  {

   if(sadd==0)//数值加1

   {

    delayms(100);

    if(sadd==0)
    {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

     sadd=1;

    }

    writesmh(0x0e,second);

    lcd_wcmd(0x8e);

    lcd_wcmd(0x0d);//秒位闪烁

   }

   if(sdel==0)//数值减1

   {

    delayms(10);

    if(sdel==0)

    {

     if(second==0)

     {

      second=60;

     }

     second--;

     sdel=1;

    }

    writesmh(0x0e,second);

    lcd_wcmd(0x8e);

    lcd_wcmd(0x0d);//秒位闪烁

   }

  }

}

}
//void gzhi()
//{
//if(hw1==0)
//{
//  g = 1;
//}
////if(d1==1&&hw2==0&&hw1==0)
////{
////  g = 1;
////}
//if(d1==1&&hw2==0&&hw1==1)
//{
//  g = 2;
//}
//if(d1==1&&hw2==1&&hw1==0)
//{
//  g = 3;
//}
//if(d1==1&&hw2==1&&hw1==1)
//{
//  g = 4;
//}
//if(d1==0&&hw2==0&&hw1==0)
//{
//  g = 5;
//}
//if(d1==0&&hw2==0&&hw1==1)
//{
//  g = 6;
//}
//if(d1==0&&hw2==1&&hw1==0)
//{
//  g = 7;
//}
//if(d1==0&&hw2==1&&hw1==1)
//{
//  g = 8;
//}
//}

void init()//初始化子程序
{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T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T1定时器装初值
        TR1=1;                              //启动定时器T1
        REN=1;                              //允许串口接收
        SM0=0;
        SM1=1;                              //设置串口工作方式1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

//主函数主函数主函数主函数主函数主函数主函数主函数主函数主函数主函数主函数主函

//数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delayms(100); //上电,等待稳定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1, 0); //设置“距离绿灯时间”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wr_string(DIS1);

    lcd_pos(2, 0); //设置“还剩”显示位置为第二行

    wr_string(DIS2);

        lcd_pos(2, 7); //设置“秒”显示位置为第四行

    wr_string(DIS33);
if((Time==0&&hw2==0&&hw1==0)||(Time==0&&hw2==0&&hw1==1))
{                                                                                                  //********************************************************
        lcd_pos(3, 0); //设置“距离绿灯时间”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wr_string(DIS4);  //堵车100m
}
if(Time==0&&hw1==0&&hw2==1)
{                                                                                                  //********************************************************
        lcd_pos(3, 0); //设置“距离绿灯时间”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wr_string(DIS31);  //堵车50m的
}
if(Time==0&&hw1==1&&hw2==1)
{                                                                                                  //********************************************************
        lcd_pos(3, 0); //设置“距离绿灯时间”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wr_string(DIS32);  //不堵车
}
        lcd_pos(4, 0); //设置“距离绿灯时间”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wr_string(DIS5);

writesmh(0x0e,second); //显示动态时间 秒

delayms(5);
TimerConfiguration();

        init();//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while (1)

  {

keyscan();

//  if(Time==0)
//                {
//            d1 = 0;
//
//            }
//
//                if(Time==1200)                                //********************************60   40
//                {
//                   d1 = 1;
//                   d2 = 0;
//                 }
//                   if (Time ==1600)
//                  {
//                    d2 = 1;
//                    d3 = 0;
//                        }
//                    if (Time ==1660)
//                  {
//                    d3 = 1;
//                    Time = 0;
//                   }

  if(Time==0&&hw1==1&&hw2==1) //11        //     60  30
                {

            d1 = 0;

            }

                if(Time==1200)
                {
                   d1 = 1;
                   d2 = 0;
                 }
                   if (Time ==1800)
                  {
                    d2 = 1;
                    d3 = 0;
                        }
                    if (Time ==1860)
                  {
                    d3 = 1;
                    Time = 0;
                   }

  if(Time==0&&hw1==0&&hw2==1)  //01
                {
            d1 = 0;

            }

                if(Time==1000&&hw1==0&&hw2==1)                  //**************************50  50
                {
                   d1 = 1;
                   d2 = 0;
                 }
                   if (Time ==2000&&hw1==0&&hw2==1 )
                  {
                    d2 = 1;
                    d3 = 0;
                        }
                    if (Time ==2060&&hw1==0&&hw2==1)
                  {
                    d3 = 1;
                    Time = 0;
                   }

  if((Time==0&&hw2==0&&hw1==0)||(Time==0&&hw2==0&&hw1==1))                   //***********************************40   50
                {
            d1 = 0;

            }

                if(Time==800&&hw2==0&&hw1==0)
                {
                   d1 = 1;
                   d2 = 0;
                 }
                   if (Time ==1800&&hw2==0&&hw1==0)
                  {
                    d2 = 1;
                    d3 = 0;
                        }
                    if (Time ==1860&&hw2==0&&hw1==0)
                  {
                    d3 = 1;
                    Time = 0;
                   }

  457.   }

  458. }

  459. //**********************中断***************************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0//倒计时中断

{

TH0=0x3C;

TL0=0xB0;

count++;

if(count==156&&hw1==1&&hw2==1)//11

{

  count=0;

  second--;

  if(second<0)

  {

   second=60;

   minute--;

   if(minute<0)

   {

    minute=59;

    hour--;

    if(hour<0)

    {

     hour=24;

    }

    lcd_pos(3, 2);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第七列

    writesmh(0x0a,hour);

   }    lcd_pos(3, 4);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第七列

   writesmh(0x0c,minute);

  }

  lcd_pos(3, 6);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第七列

  writesmh(0x0e,second);

}

if(count==155&&hw1==0&&hw2==1)   //  01

{

  count=0;
  second--;

  if(second<0)

  {

   second=50;

   if(d1==1)

   {

        second=0;
                bz=1;
   }

  }

  lcd_pos(3, 6);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第七列

  writesmh(0x0e,second);

if((count==155&&hw1==0&&hw2==0)||(count==155&&hw2==0&&hw1==1))   //00

{

  count=0;
  second--;

  if(second<0)

  {

   second=40;

   if(d1==1)

   {

        second=0;
                bz=1;
   }

  }

  lcd_pos(3, 6);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第七列

  writesmh(0x0e,second);

void encoder(void) interrupt 0//外部中断0 旋转码开关中断程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