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讲解一下这个程序

楼主(2017-05-1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def.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
#define MaxRxNum 32

u8 rxData[MaxRxNum];
u8 rxNum;
u8 flag=0;
u8 timer_send=0;

void InitTimer0(void);
void InitUART(void);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void SendString(u8 *str,u16 len);

/****************************************************************

网友A:
这一段是某个头文件里的吧,从上到下分别是:
包含头文件

预定义

全局变量

函数声明

网友B:
通过串口发送数据或者字符

网友C:
预定义  全局变量  函数声明

网友D:
#include部分的预定义之后就跟了全局变量设定,之后就是void部分的 函数声明

网友E:
预定义 函数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