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频率计源代码

楼主(2017-05-16):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t
//tab1 段选;tab2 位选;tab3        带小数点的段选
uchar code tab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tab2[]={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code tab3[]={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ulong num,t1,temp;                                                                //temp是中断的次数
sbit p37=P3^7;
//uchar ;
bit mode=0,autoo=1;                                                                //mode模式,0测频法,1测周法,autoo表示手动调节还是自动调节
void delay(uchar);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ulong);                                                        //显示函数声明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声明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
        while(1)
        {
                if(P2==0xee)                                                        //第一个键被按下,左上角的键7选择手动模式还是自动模式
                {
                        while(P2==0xee);
                        autoo=!autoo;
                }
                if(autoo==0)                                                        //手动模式
                {
                        if(P2==0xed)                                                //第二个键被按下,左上角的键4选择测频法还是测周法
                        {
                                while(P2==0xed);
                                mode=!mode;                                                //切换测频率模式
                                temp=0;
                                t1=0;
                                if(mode==0)                                                //模式0,开启定时器1
                                {
                                        ET1=1;
                                        TR1=1;
                                        TH1=(65536-50000)/256;                //设置高八位的初值
                                        TL1=(65536-50000)%256;                //设置低八位的初值
                                }
                                else                                                        //模式1,关闭定时器1
                                {
                                        ET1=0;
                                        TR1=0;
                                }
                        }
                }
                display(num);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MOD=0x10;                                                                //定时器1选择为模式1
        EA=1;        //开总中断
        EX0=1;//开外部中断0
        IT0=1;//下降沿触发
        ET1=1;//开定时器1中断
        TR1=1;//定时器1开始工作
ET0=1;
TR0=1;
        TH1=(65536-50000)/256;                //设置高八位的初值
        TL1=(65536-50000)%256;                //设置低八位的初值
        P2=0xef;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long n)
{
        uchar qw,bw,sw,wan,qian,bai,shi,ge;                        //分别表示千万位、百万位...
        qw  = n/10000000;                                                        //得到千万位的数字
        bw  = n/1000000%10;                                                        //得到百万位的数字
        sw  = n/100000%10;
        wan = n/10000%10;
        qian= n/1000%10;
        bai = n/100%10;
        shi = n/10%10;
        ge  = n%10;

        P0=tab2[0];                                                                        //显示千万位
        P1=tab1[qw];
        delay(1);

        P0=tab2[1];                                                                        //显示百万位
        P1=tab1[bw];
        delay(1);

        P0=tab2[2];                                                                        //显示十万位
        P1=tab1[sw];
        delay(1);

        P0=tab2[3];                                                                        //显示万位
        P1=tab1[wan];
        delay(1);

        if(mode==1)                                                                        //测周法
        {
                P0=tab2[4];
                P1=tab3[qian];                                                        //千位带小数点显示
                delay(1);
        }
        else
        {
                P0=tab2[4];
                P1=tab1[qian];                                                        //测频法千位不带小数点显示
                delay(1);
        }

        P0=tab2[5];                                                                        //显示百位
        P1=tab1[bai];
        delay(1);

        P0=tab2[6];                                                                        //显示十位
        P1=tab1[shi];
        delay(1);

        P0=tab2[7];                                                                        //显示个位
        P1=tab1[ge];
        delay(1);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0;x<z;x++)                                                        //延时约1ms
                for(y=0;y<110;y++);
}

/*********外部中断0函数***********/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
        if(mode==1)
        {
                if(temp==1)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TR1=1;                //定时器开始工作
                        t1=0;
                }

                if(temp==5)                                                //计数为4
                {
                        num=4000000/t1;                                //num为频率的1000倍,这样可有三位小数
                        temp=0;
                        ET1=0;                                                //关闭定时器1中断
                        TR1=0;                                                //停止定时器1
                        if(autoo==1)                                //可自动调节
                        {
                                if(num>=110000)
                                {
                                        mode=0;
                                        ET1=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TR1=1;                                        //定时器1开始工作
                                TH1=(65536-50000)/256;                //设置高八位的初值
                                TL1=(65536-50000)%256;                //设置低八位的初值
                                }
                        }
                }
        }

        temp++;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void t1time() interrupt 3
{
        if(mode==1)                                //测周法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
        t1++;
        if(mode==0)                                //测频法
        {
                TH1=(65536-50000)/256;                //设置高八位的初值
                TL1=(65536-50000)%256;                //设置低八位的初值
                if(t1==20)                                        //定时1ms
                {
                        t1=0;                                        //清零
                        num=temp;                                //得到频率
                        if(autoo==1)                        //自动调节模式
                        {
                                if(num<110)                        //频率小于110Hz,选用测周法
                                {
                                        mode=1;
                                        ET1=0;                        //关闭定时器1中断
                                        TR1=0;                        //定时器1停止工作
                                }
                        }
                        temp=0;                                        //计数清零
                }
        }
}
//*********
void t0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256;                //设置高八位的初值
                TL0=(65536-5000)%256;                //设置低八位的初值
                p37=!p3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