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 0.5s间隔闪烁 帮我做做这个问题吧

楼主(2017-05-16):
(图片)

网友A: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网友B:
#include <reg51.h>                    //包含访问sfr库函数reg51.h
sbit  D1=P0^0;                   //定义D1P0.0LED
sbit  K1=P3^2;                    //定义K1P3.2接按键
void  main ( ) {                   //主函数
unsigned long  t;               //定义延时参数t(无符号长整型变量)
while (1){                      //无限循环,并执行以下循环体语句
if(K1==0){                   //K1按下,则
D1=!D1;                            //D1取反,即LED灯闪烁
for (t=0; t<=10860; t++ );}}}   //延时0.5秒(12MHz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C:
没现成的程序,有时间给你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