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心形花样流水灯000入门级DIY小作品

楼主:
51单片机做的心形花样流水灯,DIY小作品必备

电路原理图如下:

/******************************************************************************************
*说明:将32个LED分成4组LED_P0,LED_P1,LED_P3,LED_P2,每一组代表8个LED灯,也就是讲心形分成4个部分,
*      如下图所示,这样,我们只需操作这些值,然后将这些值对应到相应的IO口上就可以了
*
*                                                              LED_P0.2                                               LED_P2.5
*                                                  LED_P0.3          LED_P0.1                 LED_P2.6                 LED_P2.4
*                                          LED_P0.4                                LED_P0.0 LED_P2.7                                 LED_P2.3
*                                  LED_P0.5                                                                                                    LED_P2.2
*                          LED_P0.6                                                                                                    LED_P2.1
*                  LED_P0.7                                                                                                    LED_P2.0
*                  LED_P1.0                                                                                                    LED_P3.7
*                           LED_P1.1                                                                                                    LED_P3.6
*                                    LED_P1.2                                                                                                   LED_P3.5
*                                             LED_P1.3                                                                                  LED_P3.4
*                                                      LED_P1.4                                                               LED_P3.3
*                                                               LED_P1.5                                              LED_P3.2
*                                                                        LED_P1.6                     LED_P3.1
*                                                                                   LED_P1.7 LED_P3.0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FOSC 12000000L //晶振设置,使用11.0592M Hz 6T双速倍模式

volatile uchar LED_P0 = 0xff;
volatile uchar LED_P1 = 0xff;
volatile uchar LED_P2 = 0xff;
volatile uchar LED_P3 = 0xff;

#define SCENE_COUNT 20//定义循环播放发的数量

//可自定义场景,按场景顺序播放多种状态
uchar scene[SCENE_COUNT] = {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uchar code table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LED从低位往高位移
uchar code table1[]={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
uchar code table2[]={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LED从1个亮到8个都点亮(从低位往高位)
uchar code table3[]={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LED从1个亮到8个都点亮(从高位往低位)
uchar code table4[]={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LED从8个全亮到一个都不亮(从低位往高位)
uchar code table5[]={0x0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LED从8个全亮到一个都不亮(从高位往低位)
uchar code table6[]={0xfe,0xfc,0xfa,0xf6,0xee,0xde,0xbe,0x7e};//LED从低位往高位移(最低位始终为0)
uchar code table7[]={0x7f,0x3f,0x5f,0x6f,0x77,0x7b,0x7d,0x7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最高位始终为0)
uchar i,j;                //定义循环变量
uint tt=70;                //定义时间指数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x,y;
        for(x=ms;x>0;x--)
        for(y=125;y>0;y--);
}

//将LED_P0,LED_P1,LED_P3,LED_P2的值的对应到具体IO口上,并延时
void Display(uint time)
{
        P0 = ((LED_P0 & 0xfe)>>1) + ((LED_P1 & 0x01)<<7);

        P1 = ((LED_P1 & 0xfe)>>1) + ((LED_P3 & 0x01)<<7);

        P3 = ((LED_P3 & 0xfe)>>1) + ((LED_P2 & 0x01)<<7);

        P2 = ((LED_P2 & 0xfe)>>1) + ((LED_P0 & 0x01)<<7);

        Delayms(time);
}

//状态0 所有LED闪烁3次
void disp0()
{
        for(i=0;i<3;i++)
        {
                LED_P0=0x00; LED_P2=0x00; LED_P3=0x00; LED_P1=0x00;
                Display(300);
                LED_P0=0xff; LED_P2=0xff; LED_P3=0xff; LED_P1=0xff;
                Display(300);
        }
}

//状态1 LED顺时针转一圈
void disp1()
{
        for(i=0;i<8;i++)
        {
                LED_P2=table1[i];
                Display(100);
        }
        LED_P2=0xff;
        for(i=0;i<8;i++)
        {
                LED_P3=table1[i];
                Display(100);
        }
        LED_P3=0xff;
        for(i=0;i<8;i++)
        {
                LED_P1=table1[i];
                Display(100);
        }
        LED_P1=0xff;
        for(i=0;i<8;i++)
        {
                LED_P0=table1[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

//状态2 LED逆时针转一圈
void disp2()
{
        for(i=0;i<8;i++)
        {
                LED_P0=table0[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for(i=0;i<8;i++)
        {
                LED_P1=table0[i];
                Display(100);
        }
        LED_P1=0xff;
        for(i=0;i<8;i++)
        {
                LED_P3=table0[i];
                Display(100);
        }
        LED_P3=0xff;
        for(i=0;i<8;i++)
        {
                LED_P2=table0[i];
                Display(100);
        }
        LED_P2=0xff;
}

//状态3 4个LED同时顺时、逆时针移动1/4圈
void disp3()
{
        for(i=0;i<8;i++)
        {
                LED_P0=table0[i];
                LED_P1=table1[i];
                LED_P2=table1[i];
                LED_P3=table0[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0=table1[i];
                LED_P1=table0[i];
                LED_P2=table0[i];
                LED_P3=table1[i];
                Display(100);
        }
        LED_P3=0xff; LED_P0=0xff;
}

//状态4  2个LED同时顺时针移动半圈
void disp4()
{
        for(i=0;i<8;i++)
        {
                LED_P2=table1[i];
                LED_P1=table1[i];
                Display(100);
        }
        LED_P2=0xff; LED_P1=0xff;
        for(i=0;i<8;i++)
        {
                LED_P3=table1[i];
                LED_P0=table1[i];
                Display(100);
        }
        LED_P3=0xff; LED_P0=0xff;
}

//状态5  2个LED同时逆时针移动半圈
void disp5()
{
        for(i=0;i<8;i++)
        {
                LED_P0=table0[i];
                LED_P3=table0[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LED_P3=0xff;
        for(i=0;i<8;i++)
        {
                LED_P1=table0[i];
                LED_P2=table0[i];
                Display(100);
        }
        LED_P1=0xff; LED_P2=0xff;
}

//状态6 LED自上而下逐渐点亮(一半点亮一半不亮)
void disp6()
{
        for(i=0;i<8;i++)
        {
                LED_P0=table2[i];
                LED_P2=table3[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LED_P2=0xff;
        for(i=0;i<8;i++)
        {
                LED_P1=table2[i];
                LED_P3=table3[i];
                Display(100);
        }
        LED_P1=0xff; LED_P3=0xff;
}

//状态7 LED自下而上逐渐点亮(直到全部点亮)
void disp7()
{
        for(i=0;i<8;i++)
        {
                LED_P1=table3[i];
                LED_P3=table2[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0=table2[i];
                LED_P2=table2[i];
                Display(100);
        }
}

//状态8 间断8格的4个LED亮并逆时针旋转
void disp8()
{
        for(j=0;j<2;j++)
        {
                for(i=0;i<8;i++)
                {
                        LED_P0=table0[i];
                        LED_P2=table0[i];
                        LED_P1=table0[i];
                        LED_P3=table0[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LED_P2=0xff; LED_P1=0xff; LED_P3=0xff;
                for(i=0;i<8;i++)
                {
                        LED_P0=table0[i];
                        LED_P2=table0[i];
                        LED_P1=table0[i];
                        LED_P3=table0[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LED_P2=0xff; LED_P1=0xff; LED_P3=0xff;
        }
}

//状态9 间断8格的4个LED亮,然后逆时针逐渐点亮(直到全部点亮)
void disp9()
{
        for(i=0;i<8;i++)
        {
                LED_P0=table2[i];
                LED_P2=table2[i];
                LED_P1=table2[i];
                LED_P3=table2[i];
                Display(100);
        }
        Display(500);
}

//状态10 从LED全部亮到全不亮(间断8格的4个LED开始逆时针熄灭)
void disp10()
{
        for(i=0;i<9;i++)
        {
                LED_P0=table4[i];
                LED_P2=table4[i];
                LED_P1=table4[i];
                LED_P3=table4[i];
                Display(100);
        }
        Display(300);
}

//状态11 间断8格的4个LED亮并顺时针旋转
void disp11()
{
        for(j=0;j<2;j++)
        {
                for(i=0;i<8;i++)
                {
                        LED_P0=table1[i];
                        LED_P2=table1[i];
                        LED_P1=table1[i];
                        LED_P3=table1[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LED_P2=0xff; LED_P1=0xff; LED_P3=0xff;
                for(i=0;i<8;i++)
                {
                        LED_P0=table1[i];
                        LED_P2=table1[i];
                        LED_P1=table1[i];
                        LED_P3=table1[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LED_P2=0xff; LED_P1=0xff; LED_P3=0xff;
        }
}

//间断8格的4个LED亮,然后顺时针逐渐点亮(直到全部点亮)
void disp12()
{
        for(i=0;i<8;i++)
        {
                LED_P0=table3[i];
                LED_P2=table3[i];
                LED_P1=table3[i];
                LED_P3=table3[i];
                Display(100);
        }
        Display(1000);
}

//状态13 从LED全部亮到全不亮(间断8格的4个LED开始顺时针熄灭)
void disp13()
{
        for(i=0;i<9;i++)
        {
                LED_P0=table5[i];
                LED_P2=table5[i];
                LED_P1=table5[i];
                LED_P3=table5[i];
                Display(100);
        }
        Display(300);
}

//状态14 从LED不亮到全亮(从P0.0、P1.0、P2.0、P3.7开始逐步点亮)
void disp14()
{
        for(i=0;i<8;i++)
        {
                LED_P0=table3[i];
                LED_P1=table2[i];
                LED_P2=table2[i];
                LED_P3=table3[i];
                Display(100);
        }
}

//状态15 从LED全亮到全不亮(从P0.7、P1.7、P2.7、P3.0开始逐步熄灭
void disp15()
{
        for(i=0;i<9;i++)
        {
                LED_P0=table4[i];
                LED_P1=table5[i];
                LED_P2=table5[i];
                LED_P3=table4[i];
                Display(100);
        }
        Display(300);
}

//状态16 LED灯交替闪烁(频率有慢变快)
void disp16()
{
        for(i=0;i<5;i++)
        {
                LED_P0=0xaa; LED_P1=0xaa; LED_P2=0xaa; LED_P3=0xaa;
                Display(100);
                LED_P0=~LED_P0; LED_P1=~LED_P1; LED_P2=~LED_P2; LED_P3=~LED_P3;
                Display(100);
        }
        for(i=0;i<5;i++)
        {
                LED_P0=0xaa; LED_P1=0xaa; LED_P2=0xaa; LED_P3=0xaa;
                Display(200);
                LED_P0=~LED_P0; LED_P1=~LED_P1; LED_P2=~LED_P2; LED_P3=~LED_P3;
                Display(200);
        }
        for(i=0;i<5;i++)
        {
                LED_P0=0xaa; LED_P1=0xaa; LED_P2=0xaa; LED_P3=0xaa;
                Display(300);
                LED_P0=~LED_P0; LED_P1=~LED_P1; LED_P2=~LED_P2; LED_P3=~LED_P3;
                Display(300);
        }
        LED_P0=0xff; LED_P2=0xff; LED_P1=0xff; LED_P3=0xff;
        Display(300);
}

//状态17 LED从P0.7开始逆时针逐步点亮,(循环2次)并且速度会逐步提高
void disp17()
{

        for(i=0;i<8;i++)
        {
                LED_P0=table2[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1=table2[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3=table2[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2=table2[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LED_P1=0xff; LED_P3=0xff; LED_P2=0xff;
/*******************************/
        for(i=0;i<8;i++)
        {
                LED_P0=table2[i];
                Display(50);
        }
        for(i=0;i<8;i++)
        {
                LED_P1=table2[i];
                Display(50);
        }
        for(i=0;i<8;i++)
        {
                LED_P3=table2[i];
                Display(50);
        }
        for(i=0;i<8;i++)
        {
                LED_P2=table2[i];
                Display(50);
        }
        LED_P0=0xff; LED_P1=0xff; LED_P3=0xff; LED_P2=0xff;
}

//状态18 LED从P0.7开始逆时针逐步点亮(每亮8位后就熄灭)
void disp18()
{
        for(i=0;i<8;i++)
        {
                LED_P0=table2[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for(i=0;i<8;i++)
        {
                LED_P1=table2[i];
                Display(100);
        }
        LED_P1=0xff;
        for(i=0;i<8;i++)
        {
                LED_P3=table2[i];
                Display(100);
        }
        LED_P3=0xff;
        for(i=0;i<8;i++)
        {
                LED_P2=table2[i];
                Display(100);
        }
        LED_P2=0xff;
}

//状态19 LED从P2.7开始顺时针逐步点亮,(循环2次)并且速度会逐步提高
void disp19()
{
        for(i=0;i<8;i++)
        {
                LED_P2=table3[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3=table3[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1=table3[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0=table3[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LED_P1=0xff; LED_P3=0xff; LED_P2=0xff;
/*******************************/
        for(i=0;i<8;i++)
        {
                LED_P2=table3[i];
                Display(50);
        }
        for(i=0;i<8;i++)
        {
                LED_P3=table3[i];
                Display(50);
        }
        for(i=0;i<8;i++)
        {
                LED_P1=table3[i];
                Display(50);
        }
        for(i=0;i<8;i++)
        {
                LED_P0=table3[i];
                Display(50);
        }
        LED_P0=0xff; LED_P1=0xff; LED_P3=0xff; LED_P2=0xff;
}

//状态20 LED从P2.7开始顺时针逐步点亮(每亮8位后就熄灭)
void disp20()
{
        for(i=0;i<8;i++)
        {
                LED_P2=table3[i];
                Display(100);
        }
        LED_P2=0xff;
        for(i=0;i<8;i++)
        {
                LED_P3=table3[i];
                Display(100);
        }
        LED_P3=0xff;
        for(i=0;i<8;i++)
        {
                LED_P1=table3[i];
                Display(100);
        }
        LED_P1=0xff;
        for(i=0;i<8;i++)
        {
                LED_P0=table3[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

//状态21 2个LED开始上下移动半圈
void disp21()
{
        for(i=0;i<8;i++)
        {
                LED_P0=table0[i];
                LED_P2=table1[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LED_P2=0xff;
        for(i=0;i<8;i++)
        {
                LED_P1=table0[i];
                LED_P3=table1[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1=table1[i];
                LED_P3=table0[i];
                Display(100);
        }
        LED_P1=0xff; LED_P3=0xff;
        for(i=0;i<8;i++)
        {
                LED_P0=table1[i];
                LED_P2=table0[i];
                Display(100);
        }
}

//装态22 2个LED自上而下移动(循环5次,且频率渐快,到最快时持续循环16次,然后循环5次频率再逐渐降低)
void disp22()
{
        for(j=0;j<5;j++)
        {
                for(i=0;i<8;i++)
                {
                        LED_P0=table0[i];
                        LED_P2=table1[i];
                        Display(tt);
                }
                LED_P0=0xff; LED_P2=0xff;
                for(i=0;i<8;i++)
                {
                        LED_P1=table0[i];
                        LED_P3=table1[i];
                        Display(tt);
                }
                LED_P1=0xff; LED_P3=0xff;
                tt=tt-10;
        }

        for(j=0;j<16;j++)
        {
                for(i=0;i<8;i++)
                {
                        LED_P0=table0[i];
                        LED_P2=table1[i];
                        Display(20);
                }
                LED_P0=0xff; LED_P2=0xff;
                for(i=0;i<8;i++)
                {
                        LED_P1=table0[i];
                        LED_P3=table1[i];
                        Display(20);
                }
                LED_P1=0xff; LED_P3=0xff;
        }
        tt=20;
        for(j=0;j<5;j++)
        {
                for(i=0;i<8;i++)
                {
                        LED_P0=table0[i];
                        LED_P2=table1[i];
                        Display(tt);
                }
                LED_P0=0xff; LED_P2=0xff;
                for(i=0;i<8;i++)
                {
                        LED_P1=table0[i];
                        LED_P3=table1[i];
                        Display(tt);
                }
                LED_P1=0xff; LED_P3=0xff;
                tt=tt+10;
        }
        tt=70;

}

//状态23 LED上下交替闪烁
void disp23()
{

        for(i=0;i<2;i++)
        {
                LED_P0=0x00; LED_P2=0x00;
                Display(1000);
                LED_P0=0xff; LED_P2=0xff;
                LED_P1=0x00; LED_P3=0x00;
                Display(1000);
                LED_P1=0xff; LED_P3=0xff;
        }
}

//状态24 LED左右交替闪烁
void disp24()
{
        LED_P1=0xff; LED_P3=0xff; LED_P0=0xff; LED_P2=0xff;
        for(i=0;i<2;i++)
        {
                LED_P0=0x00; LED_P1=0x00;
                Display(1000);
                LED_P0=0xff; LED_P1=0xff;
                LED_P2=0x00; LED_P3=0x00;
                Display(1000);
                LED_P2=0xff; LED_P3=0xff;
        }
}

//状态25 LED交替闪烁
void disp25()
{
        for(i=0;i<5;i++)
        {
                LED_P0=0xaa; LED_P1=0xaa; LED_P2=0xaa; LED_P3=0xaa;
                Display(1000);
                LED_P0=~LED_P0; LED_P1=~LED_P1; LED_P2=~LED_P2; LED_P3=~LED_P3;
                Display(1000);
        }
}

//状态26 2个LED开始上下移动半圈(LED不亮流水)
void disp26()
{
        LED_P0=0x00;LED_P1=0x00;LED_P2=0x00;LED_P3=0x00;
        for(i=0;i<8;i++)
        {
                LED_P0=~table0[i];
                LED_P2=~table1[i];
                Display(200);
        }
        LED_P0=0x00; LED_P2=0x00;
        for(i=0;i<8;i++)
        {
                LED_P1=~table0[i];
                LED_P3=~table1[i];
                Display(200);
        }

        for(i=0;i<8;i++)
        {
                LED_P1=~table1[i];
                LED_P3=~table0[i];
                Display(200);
        }
        LED_P1=0x00; LED_P3=0x00;
        for(i=0;i<8;i++)
        {
                LED_P0=~table1[i];
                LED_P2=~table0[i];
                Display(200);
        }
}

//状态27 逐步顺时针点亮P2、P1的LED,熄灭后,再顺时针点亮P0、P3的LED
void disp27()
{
        LED_P0=0xff; LED_P1=0xff; LED_P2=0xff; LED_P3=0xff;
        for(j=0;j<2;j++)
        {
                for(i=0;i<8;i++)
                {
                        LED_P2=table3[i];
                        LED_P1=table3[i];
                        Display(100);
                }
                LED_P2=0xff; LED_P1=0xff;
                for(i=0;i<8;i++)
                {
                        LED_P0=table3[i];
                        LED_P3=table3[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LED_P3=0xff;
        }
}

//状态28 P1、P2和P0、P3交替闪烁
void disp28()
{
        for(i=0;i<2;i++)
        {
                LED_P1=0x00; LED_P2=0x00; LED_P0=0xff; LED_P3=0xff;
                Display(1000);
                LED_P1=0xff; LED_P2=0xff; LED_P0=0x00; LED_P3=0x00;
                Display(1000);
        }
        LED_P1=0xff; LED_P2=0xff; LED_P0=0xff; LED_P3=0xff;
}

//状态29 逐步顺时针点亮P2、P1的LED,再顺时熄灭后,再顺时针点亮P0、P3的LED,再顺时熄灭
void disp29()
{

        LED_P0=0xff; LED_P1=0xff; LED_P2=0xff; LED_P3=0xff;
        for(j=0;j<2;j++)
        {
                for(i=0;i<8;i++)
                {
                        LED_P2=table3[i];
                        LED_P1=table3[i];
                        Display(100);
                }
                for(i=0;i<9;i++)
                {
                        LED_P2=table5[i];
                        LED_P1=table5[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0=table3[i];
                        LED_P3=table3[i];
                        Display(100);
                }
                for(i=0;i<9;i++)
                {
                        LED_P0=table5[i];
                        LED_P3=table5[i];
                        Display(100);
                }
        }
        Display(200);
}

//状态30 逐步逆时针点亮P2、P1的LED,熄灭后,再逆时针点亮P0、P3的LED
void disp30()
{
        LED_P0=0xff; LED_P1=0xff; LED_P2=0xff; LED_P3=0xff;
        for(j=0;j<2;j++)
        {
                for(i=0;i<8;i++)
                {
                        LED_P2=table2[i];
                        LED_P1=table2[i];
                        Display(100);
                }
                LED_P2=0xff; LED_P1=0xff;
                for(i=0;i<8;i++)
                {
                        LED_P0=table2[i];
                        LED_P3=table2[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LED_P3=0xff;
        }
}

//状态31 逐步逆时针点亮P2、P1的LED,再逆时熄灭后,再逆时针点亮P0、P3的LED,再逆时熄灭
void disp31()
{
        LED_P0=0xff; LED_P1=0xff; LED_P2=0xff; LED_P3=0xff;
        for(j=0;j<2;j++)
        {
                for(i=0;i<8;i++)
                {
                        LED_P2=table2[i];
                        LED_P1=table2[i];
                        Display(100);
                }
                for(i=0;i<9;i++)
                {
                        LED_P2=table4[i];
                        LED_P1=table4[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0=table2[i];
                        LED_P3=table2[i];
                        Display(100);
                }
                for(i=0;i<9;i++)
                {
                        LED_P0=table4[i];
                        LED_P3=table4[i];
                        Display(100);
                }
        }
        Display(200);
}

//状态32 LED自上而下逐步点亮,然后从下往上逐步熄灭
void disp32()
{
        for(i=0;i<8;i++)
        {
                LED_P0=table2[i];
                LED_P2=table3[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1=table2[i];
                LED_P3=table3[i];
                Display(100);
        }
        for(i=0;i<9;i++)
        {
                LED_P1=table5[i];
                LED_P3=table4[i];
                Display(100);
        }
        for(i=0;i<9;i++)
        {
                LED_P0=table5[i];
                LED_P2=table4[i];
                Display(100);
        }
}

//状态33 LED从左往右开始点亮(直到全亮),然后从左右两边开始熄灭(直到全部熄灭)
void disp33()
{
        for(i=0;i<8;i++)
        {
                LED_P0=table3[i];
                LED_P1=table2[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2=table3[i];
                LED_P3=table2[i];
                Display(100);
        }
        Display(500);
        for(i=0;i<9;i++)
        {
                LED_P2=table4[i];
                LED_P3=table5[i];
                LED_P1=table4[i];
                LED_P0=table5[i];
                Display(100);
        }
        Display(300);
}

//状态34 LED从左往右开始点亮(直到全亮),然后从中间往左右边熄灭
void disp34()
{
        for(i=0;i<8;i++)
        {
                LED_P2=table2[i];
                LED_P3=table3[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0=table2[i];
                LED_P1=table3[i];
                Display(100);
        }
        Display(500);
        for(i=0;i<9;i++)
        {
                LED_P2=table5[i];
                LED_P3=table4[i];
                LED_P1=table5[i];
                LED_P0=table4[i];
                Display(100);
        }
        Display(300);
}

//状态35  从P2.7、P1.7开始同时顺时针旋转,直到LED全亮
void disp35()
{
        for(i=0;i<8;i++)
        {
                LED_P2=table3[i];
                LED_P1=table3[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3=table3[i];
                LED_P0=table3[i];
                Display(100);
        }
}

//状态36  从P0.7、P3.1开始同时逆时针旋转,直到LED全亮
void disp36()
{
        for(i=0;i<8;i++)
        {
                LED_P0=table2[i];
                LED_P3=table2[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1=table2[i];
                LED_P2=table2[i];
                Display(100);
        }
}

//状态37 2个LED自上而下移动,并点亮最下2个LED,然后2个LED再自下而上回去,同时4个LED(上下各2个LED)再来回移动一次
void disp37()
{
        for(i=0;i<8;i++)
        {
                LED_P0=table0[i];
                LED_P2=table1[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LED_P2=0xff;
        for(i=0;i<8;i++)
        {
                LED_P1=table0[i];
                LED_P3=table1[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1=table7[i];
                LED_P3=table6[i];
                Display(100);
        }
        LED_P1=0x7f; LED_P3=0xfe;
        for(i=0;i<8;i++)
        {
                LED_P0=table1[i];
                LED_P2=table0[i];
                Display(100);
        }

        for(i=0;i<8;i++)
        {
                LED_P0=table0[i];
                LED_P2=table1[i];
                LED_P1=table1[i];
                LED_P3=table0[i];
                Display(200);
        }

        for(i=0;i<8;i++)
        {
                LED_P0=table1[i];
                LED_P1=table0[i];
                LED_P2=table0[i];
                LED_P3=table1[i];
                Display(200);
        }
        LED_P0=0xff;LED_P1=0xff; LED_P2=0xff;LED_P3=0xff;
}

//状态38 逐步顺时针点亮P2、P1的LED,熄灭后,再顺时针点亮P0、P3的LED
void disp38()
{
        LED_P0=0xff; LED_P1=0xff; LED_P2=0xff; LED_P3=0xff;
        for(j=0;j<2;j++)
        {
                for(i=0;i<8;i++)
                {
                        LED_P2=table3[i];
                        LED_P1=table3[i];
                        Display(100);
                }
                LED_P2=0xff; LED_P1=0xff;
                for(i=0;i<8;i++)
                {
                        LED_P0=table3[i];
                        LED_P3=table3[i];
                        Display(100);
                }
                LED_P0=0xff; LED_P3=0xff;
        }
}

//状态39 P1、P3LED(下半部分)一直亮,上半部分LED向外扩张亮,然后闪烁3次
void disp39()
{
        LED_P1=0x00; LED_P3=0x00;
……………………

网友A(2017-06-03):
学习用用,感谢你

网友B(2018-10-19):
发现新大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