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车2941问题 输出电压不够

楼主:
LM2941TADJ输出电压一直没有超过3V,应该是5.5V输出,求教原因。

LM2941

LM2941

网友A(2017-05-16):
看看我的图片

2941电路

2941电路

网友B:
查一下稳压块的手册,弄清以下2点:
1、输出电流是否够用?
2、稳压块的工作差压最少保证多少(输入- 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稳压块的手册,弄清以下2点:
1、输出电流是否够用?
2、稳压块的工作差压最少保证多少(输入- 输 ...

现在可以了,为什么给了5.5V电,信号也给了,但是他就是不转呢?是不是舵机损坏了

网友D:
看看有没有虚焊  小细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