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主程序怎么写啊

楼主(2017-05-16):
关于空气质量监测,监测二氧化碳,甲醛,温湿度的,主程序改怎么写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详细点

网友B:
没有一点基础,不会做,就不要勉强自己。

网友C:
#include <reg52.h>这个是单片机头文件,必须要有的,还可以将其他C文件加进来,格式是#include "文件名",该文件名是自己写的头文件,自己写的头文件的格式是#ifndef hjc52_H #define hjc52_H    #endif

网友D:
额,问的太笼统了,还是先学学吧

网友E: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o();
    }
}

网友F:
我接触的大多是#include<reg51.h>,貌似大神都是reg52好像  具体你去百度一些类似的报告学学吧

网友G:
这个也太难 了   涉及到好多问题

网友G:
这问题太难了,好多问题

网友H:
#include<reg51.h>头文件必须写
然后定义端口

网友I:
主程序里面还得包含子程序,答主问的问题太笼统了,不好回答

网友J:
#include<reg.51>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o();
    }
}

网友K:
这个上面的帖子都说过了   ,  建议学习宋雪松的书  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

网友L:
看郭天祥视频,里面有详细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