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动作不对...数码管显示电位器的AD值

楼主(2017-05-16):
我用的是89C51单片机做实验,数码管显示电位器的AD值,现在想加几个动作但是上电后,灯完全没反应,请教教我····

#include"reg51.h"
#include"XPT2046.h"

//--定义使用的IO--//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SA=P1^5;
sbit LSB=P1^6;
sbit LSC=P1^7;

sbit  bj=P3^1;
sbit   dj1=P2^2;
sbit deng=P2^3;
sbit dj2=P2^4;

uint temp;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void DigDisplay(void);
void xianshi(void)
{
                uint  count;
        while(1)
        {
          if(count==50)
          {
                  count=0;
                temp = Read_AD_Data(0x94)*2.46;                //   AIN0 电位器                通道地址        001
        //        temp = Read_AD_Data(0xD4);                //   AIN1 热敏电阻                通道地址        101
        //        temp = Read_AD_Data(0xA4);                //   AIN2 光敏电阻                通道地址        010
        //        temp = Read_AD_Data(0xE4);                //   AIN3 外部输入                通道地址        110
          }
          count++;

          DisplayData[6]=DIG_CODE[temp%10000/1000];
          DisplayData[7]=DIG_CODE[temp%1000/100];

          DigDisplay();
        }
}
void Dig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                        case(0):
//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                        case(1):
//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                        case(2):
//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                        case(3):
//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5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void main(void)
{  dj1=dj2=0;
         while(1)
        {         xianshi();
              if(temp<1000)              {dj1=1;dj2=1;bj=1;deng=0;}
                 if(1000<=temp<2000)        {dj1=1;dj2=1;bj=0;deng=0;}
             if(temp>2000 && temp<8000) {dj1=1;dj2=0;bj=0;deng=0;}
             if(temp>8000)              {dj1=0;dj2=0;bj=1;deng=1;}
        }
}

楼主:
因为输入范围不足我把数据乘了2.46倍,应该是主程序有问题吧,我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