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交通灯论文+汇编程序代码

楼主:
目录

1前言    5
1.1该课程选题背景    5
1.2该课程选题现实意义    5
1.3单片机交通灯研究任务    5
2设计方案    6
2.1方案设计目的    6
2.2方案设计思路    6
2.3方案设计原理    7
3系统硬件设计    8
3.1 AT89C51芯片简介    8
3.2 74LS47芯片简介    11
3.3系统总框图    12
3.4、交通灯硬件线路    12
3.5、系统工作原理    12
4.软件设计    13
4.1每秒钟的设定    13
4.2秒的方法    13
4.3相应程序代码    13
4.4、键盘显示流程图    14
4.5、 软件延时    14
5 Proteus软件仿真    15
5.1正常运行时状态    15
5.2黄灯亮时状态    16
5.3应急情况下状态    16
6 设计心得体会    17
附录1:源程序代码    18
附录2:硬件连接图    23
参考文献    23
2.2设计思路
东西、南北两干道交于一个十字路口,各干道有一组红、黄、绿三色的指示灯,指挥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红灯亮禁止通行,绿灯亮允许通行。黄灯亮提示人们注意红、绿灯的状态即将切换,且黄灯燃亮时间为东西、南北两干道的公共停车时间。设东西道比南北道的车流量大,指示灯燃亮的方案如表1:

车道\时间

60s
3s
2s
35s
3s

东西道

绿灯
黄灯
红灯
红灯
红灯

南北道

红灯
红灯
红灯
绿灯
黄灯
                                  表1
表1说明:(1)当东西道为绿灯,此道车辆通过,行人禁止通行。时间为60秒;南北方向为红灯,此道车辆禁止通行,南北道行人可通过。
(2)当东西方向为黄灯闪烁3秒,警示车辆和行人红、绿灯的状态即将切换;南北方向为红灯,此道车辆禁止通行,南北道行人可通过。
(3)当东西方向为红灯,此道车辆禁止通行,东西道行人可通过;当南北方向为红灯,此道车辆禁止通行,南北道行人可通过。
(4)当东西方向为红灯,此道车辆禁止通行,东西道行人可通过;东西道为绿灯,此道车辆通过,行人禁止通行。时间为35秒。
(5)当东西方向为红灯,此道车辆禁止通行,东西道行人可通过;南北方向为黄灯闪烁3秒,警示车辆和行人红、绿灯的状态即将切换。
(6)此表可根据车流量动态设定红绿灯初始值。

状态

西
绿黄红
绿黄红
绿黄红
绿黄红

0

001
001
001
001

1

100
001
100
001

2

010
010
010
010

3

001
100
001
100

4

010
010
010
010

2、对于交通信号灯来说,应该有东西南北共四组灯,但由于同一道上的两组的信号灯的显示情况是相同的,所以只要用两组就行了,因此,采用单片机内部的I/O口上的P1口中的6个引脚即可来控制6个信号灯。
3、通过编写程序,实现对发光二极管的控制,来模拟交通信号灯的管理。每延时一段时间,灯的显示情况都会按交通灯的显示规律进行状态转换。
4、通过延时时间送显,可以在原有的交通信号灯系统的基础上,增添其倒计时间的显示功能,实现其功能的扩展。
5、通过脉冲中断编写中断程序,可实现中断。

这是具体的汇编编程程序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ZHD1
     ORG 000BH
     LJMP ZHD2
     ORG 0013H
     LJMP ZHD3
     ORG 1000H
MAIN:MOV TMOD,#01H
     MOV TL0,#0F0H
     MOV TH0,#0D8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SETB EX0
     SETB EX1          1
     SETB IT0
     CLR IT1
     SETB PT0
CYCLE:MOV R0,#60
     MOV R1,#65
     MOV R2,#25
LOOP1:SETB P3.4
      MOV P1,#01H
      SETB P1.7
      SETB P1.4
      LCALL DISPLAY
      DJNZ R2,LOOP1
      MOV R2,#25
      DEC R1
      DJNZ R0,LOOP1
      MOV R0,#3
LOOP2:MOV P1,#01H
      SETB P1.7
      SETB P1.3
LLJ:  LCALL DISPLAY
      CPL P1.3
      DJNZ R2,LLJ
      DEC R1
      MOV R2,#25
      DJNZ R0,LOOP2
      MOV R0,#40
LOOP3:MOV P1,#01H
      SETB P1.7
      SETB P1.2
      LCALL DISPLAY
      DJNZ R2,LOOP3
      MOV R2,#25
      DEC R0
      DJNZ R1,LOOP3
      MOV R1,#35;
LOOP4:MOV P1,#01H
      SETB P1.5
      SETB P1.2
      LCALL DISPLAY
      DJNZ R2,LOOP4
      MOV R2,#25
      DEC R0
      DJNZ R1,LOOP4
      MOV R1,#3
LOOP5:MOV P1,#01H
      SETB P1.6
      SETB P1.2
LLJ1: LCALL DISPLAY
      CPL P1.6
      DJNZ R2,LLJ1
      MOV R2,#25
      DEC R0
      DJNZ R1,LOOP5
      LJMP CYCLE
ZHD1: LCALL DISPLAY
      JB P3.6,Q2
      INC R1
      INC R0
      CJNE R1,#99,TIAO2
      MOV R1,#00H
TIAO2:CJNE R0,#99,TIAO3
      MOV R0,#00H
TIAO3: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JNB P1.0,Z2
Q2:   JB P3.7,WAIT1
      DEC R1
      DEC R0
      CJNE R1,#00H,TIAO
      MOV R1,#99
TIAO: CJNE R0,#00H,TIAO1
      MOV R0,#99
TIAO1: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LCALL DISPLAY
WAIT1:JNB P1.0,Z2
WAIT: LJMP ZHD1
Z2:   RETI
ZHD2: MOV TL0,#0F0H
      MOV TH0,#0D8H
      CLR P3.4
      RETI
ZHD3:MOV P1,#85H
     MOV P0,#30H
     MOV P2,#30H
     JNB P3.3,ZHD3
     RETI
DISPLAY:MOV A,R0
        MOV B,#10
        DIV AB
        ADD A,#10H
        MOV P0,A
TI0:    JNB P3.4,TT
        SJMP TI0
TT:     SETB P3.4
        MOV A,B
        ADD A,#20H
        MOV P0,A
TI1:    JNB P3.4,TT1
        SJMP TI1
TT1:    SETB P3.4
        MOV A,R1
        MOV B,#10
        DIV AB
        ADD A,#10H
        MOV P2,A
TI2:    JNB P3.4,TT2
        SJMP TI2
TT2:    SETB P3.4
        MOV A,B
        ADD A,#20H

完整论文下载(word格式 可编辑):

网友A(2018-12-05):
执行着执行着突然停了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B(2020-06-20):
这个有PROTEUS仿真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