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于单片机的相关温湿度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7-05-16):
不太了解基于单片机的设计温湿度的设计方法和思路

网友A:
可以搭配的传感器有很多类型,例如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内置AD,直接输出数据,红外测温传感器MLX90614,之类的还有挺多的,湿度传感器的话接触的不多但上网搜一搜还是有很多的。其他模块例如控制之类的简单的可以用if语句实现,有能力的用上PID算法。

网友B:
1、先确定产品的功能,设计的目标。
2、依据1,选择传感器、单片机等其它硬件。
3、设计软件、硬件框图、输入方式、显示方式、外观、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