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板子芯片表面信息被擦了,怎么确定具体型号?

楼主(2017-05-16):
最近被老板吩咐抄板,主芯片64引脚,表面信息被擦了可以识别的只有“25  h”的字眼,
然后由电源引脚和引出的TXrx基本可以断定是stm32的芯片(通过AD中芯片引脚和f103的数据手册对比)。

然后手上有一个淘宝v9  j-link,请问怎么确定芯片的具体型号?

网友A:
烧的时候不是有个检测mcu吗

网友B:
既然认定了是STM32,就找一款64脚的,且当作就是它,然后画出原理图。
依据产品的功能,看此CPU能不能实现其功能。如能就采用此款;不能就换一款说得通的。
如果有多款CPU都能说得通,就选择易购、通用、大众、性价比高的。
能说得通,能实现产品的功能不也是成功了么,稍有不同也无妨啊。

网友C:
抄板是要有功底的,然后是“摸着石头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