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四元数的51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分享个四轴四元数的51单片机代码:

//四川 绵阳      西南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13级 刘其民
//硬件参数:
//电池:1S/3.7V电池 推荐300-500mAh左右
//电机/桨:720空心杯/59MM桨
//MCU IAP15W4K61S4@28.000MHZ
//陀螺仪加速度计:MPU-6050
//磁场传感计:HMC5883L
//无线芯片:NRF24L01
//电机驱动MOS管:AO3400
//MOS管保护用肖特基:BAT54ST
//下载口保护用瞬态抑制二极管:RCLAMP0524P
//机架尺寸:94mm*94mm
//标准PID控制公式:PID=P*e(n)+I*[(e(n)+e(n-1)+...+e(0)]+D*[e(n)-e(n-1)]

//数据定义说明:
//data 51单片机片内RAM最前面128字节RAM 用ACC读写,速度最快
//idata 片内RAM最前面256字节的RAM 包括data 用类似指针模式访问 适合用于指针操作
//pdata 外部扩展RAM的前256字节的RAM
//xdata 外部扩展RAM 用DPTR访问
#include <STC15W4K60S4.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C15W4KPWM.H>
void Time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update();       //陀螺仪矫正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Accel,float Gyro);   //X轴卡尔曼滤波
void Kalman_Filter_Y(float Accel,float Gyro);        //Y轴卡尔曼滤波
//*************************************自整定PID相关参数************************************************
//unsigned char xdata ERRORPID[512]={0};
//unsigned char xdata ZSYPID[100]={0};
//unsigned long int xdata ALLERROR[100]={0};
//unsigned long int TE=0,TZA=0,ADD=0,THEEND=0,LESTERROR=0;
//float BESTPID=0;
//******************************************************************************************************
unsigned char PID=0;                         //无线串口PID调整延时用
int ich1=0,ich2=0,ich3=0,ich4=0;                                     //无线串口待发送数据
int speed0=0,speed1=0,speed2=0,speed3=0,V=0; //电机控制参数
int PWM0=0,PWM1=0,PWM2=0,PWM3=0;             //电机控制参数
unsigned char TxBuf[20]={0};
unsigned char RxBuf[20]={0};
double g_x=0,g_y=0,g_z=0;                    //陀螺仪静差消除参数
double PID_x=0,PID_y=0,PID_z=0;              //每根轴PID控制量输出
//******角度参数****************************************************************************************
double Angle_ax=0,Angle_ay=0,Angle_az=0;    //由加速度计算的倾斜角度
double Angle_gy=0,Angle_gx=0,Angle_gz=0;    //由角速度计算的倾斜角度
double AngleAx=0,AngleAy=0;                 //反三角函数处理后的角度值
double Angle=0,Angley=0;                    //最终倾斜角度
double Anglelate=0,Anglelatey=0,Anglezlate=0;//存储上一次角度数据
double Ax=0,Ay=0;                            //加入遥控器控制量后的角度
float idata dt=0.008;                              //系统周期
//******卡尔曼滤波参数-X轴******************************************************************************
float data Q_angle=0.001;     //对加速度计的信任度
float data Q_gyro=0.003;      //对陀螺仪的信任度
float data R_angle=0.5;
char  data C_0 = 1;
float data Q_bias, Angle_err;
float data PCt_0, PCt_1, E;
float data K_0, K_1, t_0, t_1;
float data Pdot[4] ={0,0,0,0};
float data PP[2][2] = { { 1, 0 },{ 0, 1 } };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Accel,float Gyro)
{
        Angle+=(Gyro - Q_bias) * dt; //陀螺仪积分角度(测量值-陀螺仪偏差)*dt
//Angle相当于是系统的预测值
        Pdot[0]=Q_angle - PP[0][1] - PP[1][0]; //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的微分
        Pdot[1]=- PP[1][1];
        Pdot[2]=- PP[1][1];
        Pdot[3]=  Q_gyro;
        PP[0][0] += Pdot[0] * dt;   //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微分的积分
        PP[0][1] += Pdot[1] * dt;
        PP[1][0] += Pdot[2] * dt;
        PP[1][1] += Pdot[3] * dt;
        Angle_err = Accel - Angle;//估计值与预测值之间的偏差
        PCt_0 = C_0 * PP[0][0];
        PCt_1 = C_0 * PP[1][0];
        E = R_angle + C_0 * PCt_0;
        K_0 = PCt_0 / E;//卡尔曼增益1 用于计算最优估计值
        K_1 = PCt_1 / E;//卡尔曼增益2 用于计算最后估计的偏差
        t_0 = PCt_0;
        t_1 = C_0 * PP[0][1];
        PP[0][0] -= K_0 * t_0;                 //更新协方差矩阵
        PP[0][1] -= K_0 * t_1;
        PP[1][0] -= K_1 * t_0;
        PP[1][1] -= K_1 * t_1;
        Angle        += K_0 * Angle_err;//根据卡尔曼增益1算出最优角度
        Q_bias        += K_1 * Angle_err;//根据卡尔曼增益2算出预测值偏差
}
//******卡尔曼滤波参数-Y轴***************************************************************************

float data Q_angley=0.001;
float data Q_gyroy=0.003;
float data R_angley=0.5;
char  data C_0y = 1;
float idata Q_biasy, Angle_erry;
float idata PCt_0y, PCt_1y, Ey;
float idata K_0y, K_1y, t_0y, t_1y;
float idata Pdoty[4] ={0,0,0,0};
float idata PPy[2][2] = { { 1, 0 },{ 0, 1 } };

void Kalman_Filter_Y(float Accely,float Gyroy)
{
        Angley+=(Gyroy - Q_biasy) * dt;
        Pdoty[0]=Q_angley - PPy[0][1] - PPy[1][0];
        Pdoty[1]=- PPy[1][1];
        Pdoty[2]=- PPy[1][1];
        Pdoty[3]=Q_gyroy;
        PPy[0][0] += Pdoty[0] * dt;
        PPy[0][1] += Pdoty[1] * dt;
        PPy[1][0] += Pdoty[2] * dt;
        PPy[1][1] += Pdoty[3] * dt;
        Angle_erry = Accely - Angley;
        PCt_0y = C_0y * PPy[0][0];
        PCt_1y = C_0y * PPy[1][0];
        Ey = R_angley + C_0y * PCt_0y;
        K_0y = PCt_0y / Ey;
        K_1y = PCt_1y / Ey;
        t_0y = PCt_0y;
        t_1y = C_0y * PPy[0][1];
        PPy[0][0] -= K_0y * t_0y;
        PPy[0][1] -= K_0y * t_1y;
        PPy[1][0] -= K_1y * t_0y;
        PPy[1][1] -= K_1y * t_1y;
        Angley        += K_0y * Angle_erry;
        Q_biasy        += K_1y * Angle_erry;
}
//************姿态处理和PID**************************************************************************
float idata YP=4.5,YD=115.0,YI=0.05,ERRORX;
float idata XP=4.5,XD=115.0,XI=0.05,ERRORY;
float idata ZP=4.0,ZD=2.0;
void Angle_Calcu(void)
{
        Angle_ax=(GetData(ACCEL_XOUT_H))/8192;  //加速度处理
        Angle_az=(GetData(ACCEL_ZOUT_H))/8192;  //加速度量程 +-4g/S
        Angle_ay=(GetData(ACCEL_YOUT_H))/8192;        //转换关系8192LSB/g

        Angle_gx=(GetData(GYRO_XOUT_H)-g_x)/65.5;   //陀螺仪处理
        Angle_gy=(GetData(GYRO_YOUT_H)-g_y)/65.5;   //陀螺仪量程 +-500度/S
        Angle_gz=(GetData(GYRO_ZOUT_H)-g_z)/65.5;   //转换关系65.5LSB/度
//**************X轴指向*******************************************************************************
        AngleAx=atan(Angle_ax/sqrt(Angle_ay*Angle_ay+Angle_az*Angle_az))*180/3.141592657;

        Anglelate=Ax;

        //Angle=0.95*(Angle-Angle_gy*dt)+0.05*AngleAx;//一阶互补滤波       这边是-Angle_gy

        Kalman_Filter(AngleAx,-Angle_gy);       //卡尔曼滤波

        Ax=Angle+((float)RxBuf[1]-128)/7;
        ERRORX+=3*Ax;                 //加强静差积分强度但是不改变输出控制量的范围
        if(ERRORX>1000){ERRORX=1000;}if(ERRORX<-1000){ERRORX=-1000;}
        PID_y=Ax*XP+ERRORX*XI+(Ax-Anglelate)*XD;
        speed0=0+PID_y,speed2=0-PID_y;
//**************Y轴指向*******************************************************************************
  AngleAy=atan(Angle_ay/sqrt(Angle_ax*Angle_ax+Angle_az*Angle_az))*180/3.141592657;

        Anglelatey=Ay;

        //Angley=0.95*(Angley+Angle_gx*dt)+0.05*AngleAy;//一阶互补滤波     这边是+Angle_gx

        Kalman_Filter_Y(AngleAy,Angle_gx);      //卡尔曼滤波

        Ay=Angley+((float)RxBuf[2]-128)/7-RxBuf[4]/20;           //由于结构问题,油门越大,Y轴加速度计输出偏差越大,RxBuf[4]补偿之
        ERRORY+=3*Ay;                 //加强静差积分强度但是不改变输出控制量的范围
        if(ERRORY>1000){ERRORY=1000;}if(ERRORY<-1000){ERRORY=-1000;}
        PID_x=Ay*YP+ERRORY*YI+(Ay-Anglelatey)*YD;
        speed3=0+PID_x,speed1=0-PID_x;
//**************Z轴指向*******************************************************************************
        Angle_gz+=(RxBuf[3]-128)/10;
        PID_z=(Angle_gz)*ZP+(Angle_gz-Anglezlate)*ZD;
        Anglezlate=Angle_gz;
        speed0=speed0+PID_z,speed2=speed2+PID_z;
        speed1=speed1-PID_z,speed3=speed3-PID_z;
//*****************无线串口相关***********************************************************************
        ich1=Ax;
        ich2=Ay;
        ich3=AngleAy;
        ich4=XD;
//**************速度更新******************************************************************************
        if((1000-RxBuf[4]*4+speed0)>1000)PWM0=1000;
        else if((1000-RxBuf[4]*4+speed0)<0)PWM0=0;
        else PWM0=(1000-RxBuf[4]*4+speed0);

        if((1000-RxBuf[4]*4+speed1)>1000)PWM1=1000;
        else if((1000-RxBuf[4]*4+speed1)<0)PWM1=0;
        else PWM1=(1000-RxBuf[4]*4+speed1);

        if((1000-RxBuf[4]*4+speed2)>1000)PWM2=1000;
        else if((1000-RxBuf[4]*4+speed2)<0)PWM2=0;
        else PWM2=(1000-RxBuf[4]*4+speed2);

        if((1000-RxBuf[4]*4+speed3)>1000)PWM3=1000;
        else if((1000-RxBuf[4]*4+speed3)<0)PWM3=0;
        else PWM3=(1000-RxBuf[4]*4+speed3);
  if(RxBuf[4]>=10)
        {PWM(PWM1,PWM2,PWM0,PWM3);}//1203
        else
        {PWM(1000,1000,1000,1000);}
//******************************************以下注释内容为PID中D的自动整定模式********************************************
        /*
        if(RxBuf[4]>60&&THEEND==0)
        {
                if(Ax<0&&Ay>0)
                {
                ERRORPID[TE]=-Ax+Ay;
                }
                else if(Ax>0&&Ay<0)
                {
                ERRORPID[TE]=Ax-Ay;
                }
                else if(Ax<0&&Ay<0)
                {
                ERRORPID[TE]=-Ax-Ay;
                }
                else
                {
                ERRORPID[TE]=Ax+Ay;
                }
                TE++;
                if(TE==511)
                {
                        TE=0;
                        ZSYPID[TZA]=XD;
                        XD++;YD++;
                        for(ADD=0;ADD<=510;ADD++)
                                {
                             ALLERROR[TZA]+=ERRORPID[ADD];
                                }
                        TZA++;
                        if(TZA==100)
                        {
                                THEEND=1;
                                LESTERROR=ALLERROR[1];
                                for(TE=1;TE<=99;TE++)
                                {
                                        if(LESTERROR>=ALLERROR[TE])
                                        {
                                                LESTERROR=ALLERROR[TE];
                                                BESTPID=ZSYPID[TE];
                                        }
                                }
                                XD=YD=BESTPID;
                        }
                }
        }
        */
}
void main()
{
Delay(1000);
PWMGO();
init_NRF24L01();
InitMPU6050();
Time0_Init();
RxBuf[1]=128;
RxBuf[2]=128;
RxBuf[3]=128;
RxBuf[4]=0;
        //SetRX_Mode();
while(1)
{
                    //以下为无线串口助手发送程序
                                TxBuf[1]=13; TxBuf[6]=13; TxBuf[11]=15; TxBuf[16]=15;
                          if(ich1<0)         {TxBuf[1]=12; ich1=-ich1;}
                                if(ich2<0)         {TxBuf[6]=12; ich2=-ich2;}
                                if(ich3<0)         {TxBuf[11]=12; ich3=-ich3;}
                                if(ich4<0)         {TxBuf[16]=12; ich4=-ich4;}
                                TxBuf[2]=ich1/1000;        TxBuf[3]=ich1/100%10; TxBuf[4]=ich1%100/10;        TxBuf[5]=ich1%10;
                                TxBuf[7]=ich2/1000;        TxBuf[8]=ich2/100%10; TxBuf[9]=ich2%100/10;        TxBuf[10]=ich2%10;
                                TxBuf[12]=ich3/1000; TxBuf[13]=ich3/100%10;        TxBuf[14]=ich3%100/10; TxBuf[15]=ich3%10;
                                TxBuf[17]=ich4/1000; TxBuf[18]=ich4/100%10;        TxBuf[19]=ich4%100/10; TxBuf[0]=ich4%10;
                                //以上为无线串口助手发送程序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网友A(2024-10-17):
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