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避障智能小车原理图和源程序资料

楼主(2017-05-16):
避障智能小车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

单片机

附录B
按照预定的功能,系统实现预定的功能的程序如下所示: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T89X52.h>
/********************************************************************************\
**                                                 宏定义区                                                                        **
\********************************************************************************/

/*-------------------------------  LCD模块 ------------------------------------*/
#define LCD_RW                          P2_6                                 //读写控制端
#define LCD_RS                          P2_7                                        //数据命令选择端
#define LCD_E                           P2_5                                        //执行使能端
#define LCD_Data                        P1                                          //P1口
#define Write                                0x00                                        //低电平写入
#define Read                                0x01                                        //高电平读出
#define Data                                0x01                                        //高电平选择数据
#define Cmd                                0x00                                        //低电平选择命令

#define Enable                        0x00                                        //跃变到低电平时执行命令
#define Disable                        0x01
#define True                                0x01
#define False                                0x00
#define LCD_Init                        0x38                                        //初始化模式
#define LCD_DispCtr                    0x0C                                        //开显示及光标设置
#define LCD_CloseCtr                0x08                                        //关显示
#define LCD_CLS                        0x01                                        //清屏幕
#define LCD_EnterSet                   0x06                                        //显示光标
#define Busy                                P1_7                                        //忙信号

/*--------------------------  测速/测距/测时模块 -------------------------------*/
#define CircleLength                0.132                                //小车转一轮的长度为.132m

/*--------------------------------  控速模块 -----------------------------------*/
#define P03                                P0_3                                           //后电机
#define P04                                P0_4                                          //后电机
#define P01                                  P0_1                                           //前电机
#define P02                                P0_2                                           //前电机
#define P31                                P0_5                               //控制液晶背光
#define P33                                P3_3

/*------------------------------  菜单选择模块        ---------------------------------*/
#define Line                                0x00                                        //0代表直线模式
#define Curve                                0x01                                        //1代表S型模式
#define Normal                        0x00                                        //0 代表正常速度
#define Low                                0x01                                        //1 代表低速
#define High                                0x02                                        //2 代表高速
/*********************************************************************************\
**                                                          全局函数声明区                                                        **
\*********************************************************************************/
/*-------------------------------  LCD模块 -------------------------------------*/
void LCDInit(void);                                                                //LCD初始化
void SetWriteCmd(void);                                                                //设置写命令模式
void SetReadCmd(void);                                                                //设置读命令模式
void SetWriteData(void);                                                        //设置写数据模式
void WriteCmd(char cmd);                                                        //写命令
void WriteData(char ddata);                                                        //写数据
void ExecuteCmd(void);                                                                //执行命令
void SetXY(char x,char y);                                                        //定位显示地址
void DisplaySingleChar(char x,char y,char cchar);                //显示单个字符
void DisplayString(char x,char y,char *str);                         //显示一段字符串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延时主程序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time);                                                //延时子程序
bit  IsBusy(void);                                                                        //判断忙标志函数
void DisplayTime(void);                                                                //显示时间
void DisplayAVGSpeed(void);                                                        //显示平均速度
void DisplayDistance(void);                                                        //显示路程

/*--------------------------  测速/测距/测时模块 -------------------------------*/
void INTInit(void);                                                          //所有中断初始化
void SpeedINT(void);                                                                   //测速中断
void ComputeTime(void);
void ComputeSpeedANDDistance(void);                                        //计算速度和距离

/*--------------------------------  控速模块 -----------------------------------*/
void CtrSpeedINT(void);                                                     //控速中断
void Time0INT(void);
void Time1INT(void);                                                               //控速单位时间中断
void Clock0_Init(void);                                                                //时钟中断初始化
void Clock1_Init(void);                                                        //时钟中断初始化
void CtrSpeed(void);

/********************************************************************************\
**                                             全局变量区                                                                        **
\********************************************************************************/

float  SpeedCount = 0;                                                              //测速计数脉冲
float  Speed = 0.0;
float  Distance = 0.0;
char   Time1INTCount=0;                                                                //T1中断时间计时
float  PassTime=0.00;                                                                //小车行走的时间
short  IsT0INT=1;
bit           IsT1INT;                                                                        //判断T1是否已经响应中断
short  IsT0INT2=1;

char   Thx[5]={0xf4,0xf4,0xc5,0xf4,0xff};                                    //3ms,3ms,15ms,3ms
char   Tlx[5]={0x48,0x48,0x68,0x48,0xff};
char   Thx0=0xd8;
char   Tlx0=0xf0;
char   Thx1=0xb1;                                                                         //20ms
char   Tlx1=0xe0;

short  Round=0;
short  Back=0;
short  Back0=0;
bit    Backid;
bit    Stop=0;

char   Area0=0;
char   Area1=0;                                                                        //区域变量

char   LowSpeedArea1StartTime;
char   LowSpeedArea1EndTime;
char   HighSpeedAreaEndTime;
char   LowSpeedArea2EndTime;
char   LowSpeedArea1PassTime=0;                                                 //第一个低速区通过时间
char   HighSpeedAreaPassTime=0;                                                //高速区通过时间
char   LowSpeedArea2PassTime=0;                                                //第二个低速区通过时间
char   ReadyToGo=4;                                                                //倒计时

char   flag;
bit    Roundid=0;
char   Nocurve=0;
char   ChangeFlag;
char   Mode;

bit    Running;
bit    SelectedAll;                                                                //模式和速度是否选择完毕标志
bit          IsSelectingMode;                                                                //模式选择标志
bit          IsSelectingSpeed;                                                        //速度选择标志
bit    ModeSelected;                                                                //已经被选择的模式标志
char   SelectedMode=10;                                                                //模式选择是否完毕标志
bit    Next;                                                                                //Next键标志
bit    SpeedSelected;                                                                //已经被选中的速度方案标志
char   SelectedSpeed;                                                                //速度选择是否完毕标志

bit    ChoosingDisplay;                                                                //人工选择菜单开始标志
bit    SelectedShow;                                                                //显示选择标志
bit          SelectedReturn;                                                                //返回选择标志
bit    Selected;                                                                        //确定/返回键选择标志
bit    ReturnSelection;                                                                //返回键启用标志
bit    AVGSpeedShow;                                                                //平均速度显示标志
bit    TotalDistanceShow;                                                        //总路程显示标志
bit    ReturnMain;                                                                        //返回主菜单标志

bit    AutoDisplay;                                                                //自动显示标志
bit    GoToChoosingDisplay;                                                        //人工选择标志

bit    AutoMode=0;
char   PassLineID=0;
char   PassLine=0;
float  PrepareDistance;
float  FirstDistance;
float  SecondDistance;
float  ThirdDistance;
int    FirstHigh;
int    SecondHigh;
int    ThirdHigh;
float  Rate=1.25;                                                                   //5ms时的速度
float  Count=4;                                                                        //时间的倍数

/********************************************************************************\
**                                             全局函数实现区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01=0;
        P02=0;
        P03=0;
        P04=0;
        P31=1;                                                                                        //单片机复位,背光开

        Delay(40);                                                                                //延时等待LCD启动
        LCDInit();                                                                                //初始化LCD
        DisplayString(0x0,0,"  Starting...  ");
        DisplayString(0x0,1,"Designed By 202");
        Delay(300);
        WriteCmd(LCD_CLS);

        EA=1;                                                                                          //开总中断
        EX0=1;                                                                                        //开INT0中断
        IT0=1;                                                                                        //INTO边沿触发
        EX1=1;                                                                                     //开INT1中断
        IT1=1;                                                                                         //INT1边沿触发

        SelectedAll=False;                                                                       //开始模式和速度选择

        /*------------------------------  模式选择 ---------------------------------*/
        DisplayString(0x0,0,"Choose The Mode ");
        DisplayString(0x0,1,"you want.       ");
        Delay(50);
        WriteCmd(LCD_CLS);

        IsSelectingMode=True;
        while(1)
        {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   Line Mode   ");
                DisplayString(0x0,1,"Next        Yes");

                Delay(300);                                                                //延时消除抖动

                while (1)                                                                           //不断检测中断,直到按确定键或是NEXT键
                {
                        if (Next==True)                                                //如果按Next键则直接跳出
                                break;
                        if (ModeSelected==True)                                        //如果按确定键则设置模式为Line并跳出
                        {
                                SelectedMode=Line;
                                break;
                        }                                                                        //如果什么键都没有按下,那么一直显示等待
                }

                if (ModeSelected==True)                                                //按下了确定键,退出模式选择
                {
                        IsSelectingMode=False;
                        break;
                }
                if (Next==True)                                                        //按下了Next键,显示下一个菜单项
                {
                        Next=False;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  Curve Mode   ");
                        DisplayString(0x0,1,"Next        Yes");

                        Delay(300);                                                        //延时消除抖动

                        while(1)                                                                //不断检测中断,直到按确定键或是Next键
                    {
                                if (Next==True)                                        //如果再一次按下Next键,则跳出
                                        break;
                                if (ModeSelected==True)                        //如果按下确定键,则设置模式为Curve,并跳出
                                {
                                        SelectedMode=Curve;
                                        break;
                                }
                        }
                }

                if (ModeSelected==True)                                            //按下了确定键,退出模式选择
                {
                        IsSelectingMode=False;
                        break;
                }

                if (Next==True)                                                        //再一次按下了Next键,则循环模式选择
                {
                        Next=False;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    AutoMode    ");
                        DisplayString(0x0,1,"Next         Yes");

                        Delay(300);                                                    //延时消除抖动

                        while(1)
                        {
                                if (Next==True)
                                        break;
                                if (ModeSelected==True)
                                {
                                        AutoMode=1;
                                        break;
                                }
                        }
                }

                if (ModeSelected==True)
                {
                        IsSelectingMode=False;
                        break;
                }

                if (Next==True)
                {
                        Next=False;
                        continue;
                }
        }

        Delay(50);
        WriteCmd(LCD_CLS);

        /*------------------------------  速度选择 ---------------------------------*/
        if (SelectedMode==Line && AutoMode==0)
        {
                DisplayString(0x0,0,"  Now Choose a  ");
                DisplayString(0x0,1,"  kind of Speed ");
                Delay(50);
                WriteCmd(LCD_CLS);

                IsSelectingSpeed=True;
                while(1)
                {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 Normal Speed   ");
                        DisplayString(0x0,1,"Next         Yes");

                        Delay(300);                                                         //延时消除抖动

                        while(1)
                        {
                                if (Next==True)                                         //如果按Next键则直接跳出
                                        break;
                                if (SpeedSelected==True)                      //如果按确定键则设置速度为Normal并跳出
                                {
                                        Thx[0]=0xec;Tlx[0]=0x78;                  //5ms
                                        Thx[1]=0xf0;Tlx[1]=0x60;                  //4ms
                                        Thx[2]=0x8a;Tlx[2]=0xd0;                   //30ms
                                        Thx[3]=0xf4;Tlx[3]=0x48;              //3ms
                                        SelectedSpeed=Normal;
                                        break;
                                }                                                                 //如果什么键都没有按下,那么一直显示等待
                        }

                        if (SpeedSelected==True)                                  //按下了确定键,退出速度选择
                        {
                                IsSelectingSpeed=False;
                                break;
                        }

                        if (Next==True)
                        {
                                Next=False;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   Low  Speed   ");
                                DisplayString(0x0,1,"Next         Yes");

                                Delay(300);                                             //延时消除抖动

                                while(1)
                                {
                                        if (Next==True)                                //如果再一次按下Next键,则跳出
                                                break;
                                        if (SpeedSelected==True)                //如果按下确定键,则设置速度为Low,并跳出
                                        {
                                                SelectedSpeed=Low;                        //这里没有速度设置,因为默认速度就是Low
                                                break;
                                        }
                                }
                        }

                        if (SpeedSelected==True)                                //按下了确定键,退出速度选择
                        {
                                IsSelectingSpeed=False;
                                break;
                        }

                        if (Next==True)
                        {
                                Next=False;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  High  Speed   ");
                                DisplayString(0x0,1,"Next         Yes");

                                Delay(300);                                         //延时消除抖动

                                while(1)
                                {
                                        if (Next==True)                         //如果再一次按下Next键,则跳出
                                                break;
                                        if (SpeedSelected==True)         //如果按下确定键,则设置速度为High,并跳出
                                        {
                                                Thx[0]=0xe0;Tlx[0]=0xc0; //8ms
                                                Thx[1]=0xe0;Tlx[1]=0xc0;  //8ms
                                            Thx[2]=0x63;Tlx[2]=0xc0;  //40ms
                                            Thx[3]=0xec;Tlx[3]=0x78;  //5ms
                                                SelectedSpeed=High;
                                                break;
                                        }
                                }
                        }

                        if (SpeedSelected==True)                                  //按下了确定键,退出速度选择
                        {
                                IsSelectingSpeed=False;
                                break;
                        }

                        if (Next==True)                                           //再一次按下了Next键,则循环速度选择
                        {
                                Next=False;
                                continue;
                        }

                }
        }

        SelectedAll=True;                                 //标志模式选择和速度选择完毕

        Running=True;
        Delay(50);
        WriteCmd(LCD_CLS);

        /*-------------------------  显示所选择的模式和速度方案 -------------------------*/
        if (SelectedMode==Line)
        {
                DisplayString(0x0,0,"Choosen Mode is ");
                DisplayString(0x0,1,"      Line      ");
                Delay(50);
                WriteCmd(LCD_CLS);
        }
        if (SelectedMode==Curve)
        {

                DisplayString(0x0,0,"Choosen Mode is ");
                DisplayString(0x0,1,"     Curve      ");
                Delay(50);
                WriteCmd(LCD_CLS);
        }
        if (AutoMode==1)
        {
                DisplayString(0x0,0,"Choosen Mode is ");
                DisplayString(0x0,1,"    AutoMode    ");
                Delay(50);
                WriteCmd(LCD_CLS);
        }

        if (SelectedMode==Line)
        {
                if (SelectedSpeed==Normal)
                {
                        DisplayString(0x0,0,"Choosen Speed is");
                        DisplayString(0x0,1,"     Normal     ");
                        Delay(50);
                        WriteCmd(LCD_CLS);
                }

                if (SelectedSpeed==Low)
                {
                        DisplayString(0x0,0,"Choosen Speed is");
                        DisplayString(0x0,1,"      Low       ");
                        Delay(50);
                        WriteCmd(LCD_CLS);
                }

                if (SelectedSpeed==High)
                {
                        DisplayString(0x0,0,"Choosen Speed is");
                        DisplayString(0x0,1,"      High      ");
                        Delay(50);
                        WriteCmd(LCD_CLS);
                }
        }

        INTInit();                                                                                           //初始化所有中断
        DisplayString(0x0,0,"Left Times To Go");
        while (ReadyToGo--)
    {
                DisplaySingleChar(0x7,1,ReadyToGo+0x30);
                DisplaySingleChar(0x09,1,'s');
                Delay(300);
        }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5,0,"Go!!!");
        Delay(100);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   Living...   ");
        DisplayString(0x0,1,"Designed by 202");

        if (SelectedMode==Line&&AutoMode==0)
                flag=Area0;
        else
            flag=1;

        while(flag<5)
        {
                if(AutoMode==1)                                                                          //自动模式
            {
                        switch(PassLineID)
                    {
                           case 0  :{
                                                           if(IsT0INT==1)
                                                                {P01=P02=P04=0;P03=1;}
                                                         else
                                                               {P01=P02=P03=P04=0;}
                                                }break;
                           case 1  :{
                                      P01=P02=P03=0;P04=1;
                                    }break;
                           case 2  :{
                                             P01=P02=P04=0;P03=1;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if(SelectedMode==Line)                                                      //直线模式
                    {
                                  flag=Area0;
                                  if(IsT0INT==1)
                                      {P03=1;P04=0;P01=P02=0;}
                            else
                                        {P03=0;P04=0;P01=P02=0;}
                    }
                           else
                    {                                                                                       //S型模式
                                 if((Nocurve<2)&&Round!=0&&(Back0>0)&&Back!=0)
                              {
                                            if(Backid==1)
                                             {P01=1;P02=0;P03=0;P04=1;}
                                          else
                                          {P01=0;P02=1;P03=0;P04=1;}
                                      Back=1;
                          }
                                  else
                              {
                                            if(Round==0)
                                          {
                                                     if(IsT0INT2==1)
                                                        {P01=0;P02=0;P03=1;P04=0;}
                                               else
                                                        {P01=0;P02=0;P03=0;P04=0;}
                                      }
                                          else
                                          {
                                                     if(P33==0)
                                                     {
                                                                  if(IsT0INT2==1)
                                                                        {P01=0;P02=0;P03=1;P04=0;}
                                                                   else
                                                                    {P01=0;P02=0;P03=0;P04=0;}
                                               }
                                               else
                               {
                                                                   EX1=1;
                                                                    if(Round%2)
                                                   {
                                                                          if(IsT0INT2==1)
                                                                {P01=1;P02=0;P03=1;P04=0;Backid=1;}
                                                            else
                                                                {P01=1;P02=0;P03=0;P04=0;}
                                                                   }
                                                       else
                                                                   {
                                                                           if(IsT0INT2==1)
                                                     {P01=0;P02=1;P03=1;P04=0;Backid=0;}
                                                                           else
                                                                    {P01=0;P02=1;P03=0;P04=0;}
                                                        }
                                           }
                                           }
                          }
                    }
                }

                if (IsT1INT==1)
                {
                        IsT1INT=0;
                        ComputeTime();
                        ComputeSpeedANDDistance();
                }
        }

        //补中断路程,加上最后一次中断缺失的路程
        ComputeSpeedANDDistance();
        P04=1;P03=0;P01=P02=0;Delay(90);
        P03=0;P04=0;                                                                                //行程结束,小车停止
        P31=1;                                                                                            //行程结束,背光开
        ET0=0x0;                                                                            //关T0中断
        ET1=0x0;                                                                                       //关T1中断
        EX1=0x01;                                                                                          //开INT1中断
        Running=False;

        AutoDisplay=True;                                                //默认情况下直线模式会自动显示各个区域经过的时间
        WriteCmd(LCD_CLS);

        if (SelectedMode==Line)                                                            //直线模式才显示
        {
                while(1)
                {
                        if (GoToChoosingDisplay==True)
                                break;
                        Delay(200);
                        WriteCmd(LCD_CLS);
                        Delay(200);
                        DisplayString(0,0," LowSpeedArea1");
                        DisplayString(0,1," Costed ");
                        DisplaySingleChar(0x0C,1,'s');
                        LowSpeedArea1PassTime=LowSpeedArea1EndTime-LowSpeedArea1StartTime;
                        DisplaySingleChar(0x0A,1,LowSpeedArea1PassTime%10+0x30);
                        if (LowSpeedArea1PassTime > 9)                        //通过第一个低速区的时间超过s
                                DisplaySingleChar(0x0B,1,LowSpeedArea1PassTime/10+0x30);

                        if (GoToChoosingDisplay==True)
                                 break;
                        Delay(200);
                        WriteCmd(LCD_CLS);
                        Delay(200);
                        DisplayString(0,0," HighSpeedArea ");
                        DisplayString(0,1," Costed ");
                        DisplaySingleChar(0x0C,1,'s');
                        HighSpeedAreaPassTime=HighSpeedAreaEndTime-LowSpeedArea1EndTime;
                        DisplaySingleChar(0x0A,1,HighSpeedAreaPassTime%10+0x30);
                        if ( HighSpeedAreaPassTime> 9)                             //通过高速区的时间超过s
                                DisplaySingleChar(0x0B,1,HighSpeedAreaPassTime/10+0x30);

                        if (GoToChoosingDisplay==True)
                                break;
                        Delay(200);
                        WriteCmd(LCD_CLS);
                        Delay(200);
                        DisplayString(0,0," LowSpeedArea2 ");
                        DisplayString(0,1," Costed ");
                        DisplaySingleChar(0x0C,1,'s');
                        LowSpeedArea2PassTime=LowSpeedArea2EndTime-HighSpeedAreaEndTime;
                        DisplaySingleChar(0x0A,1,LowSpeedArea2PassTime%10+0x30);
                        if ( LowSpeedArea2PassTime> 9)                             //通过第二个低速区的时间超过s
                                DisplaySingleChar(0x0B,1,LowSpeedArea2PassTime/10+0x30);

                }
        }

        AutoDisplay=False;

        /*----------------  菜单选择你想要看的内容--总时间、总路程以及平均速度 --------------*/
        ChoosingDisplay=True;
        WriteCmd(LCD_CLS);

        /*首先显示主菜单,然后显示第一个选项*/
        DisplayString(0x0,0,"Now Choose what ");
        DisplayString(0x0,1,"you want to see ");
        Delay(100);

        while(1)
        {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   Costed Time  ");
                DisplayString(0x0,1,"Next        Show");

                Delay(250);                                                                                //延时消除抖动

    /*------------------------------------第一次按键--------------------------------------*/

                /*不断检测确定键和Next键*/
                while(1)
                {
                        if (Next==True)
                                break;
                        if (SelectedShow==True)
                                break;
                }

                /*按下了确定键,显示第一个选项的内容*/
                if (SelectedShow==True)
                {
                        SelectedShow=False;
                        SelectedReturn=False;
                        Selected=False;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0,"Costed Time is");
                        DisplayTime();
                        DisplayString(0x0A,1,"s");
                        ReturnSelection=True;                                 //按下了确定键,那么这个时候开启返回键的功能
                        AVGSpeedShow=False;

                        Delay(250);                                                //延时消除抖动
                }

                /**按下了Next键,则显示第二个选项*/
                if (Next==True)                                                //按下Next键,显示AVGSpeed菜单项
                {
                        Next=False;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    AVGSpeed    ");
                        DisplayString(0x0,1,"Next        Show");
                        ReturnMain=False;
                        ReturnSelection=False;                              //按下了Next键,那么这个时候关闭返回键的功能
                        AVGSpeedShow=True;                                         //表明AVGSpeed选项已经显示过了

                        Delay(250);                                                 //延时消除抖动
                }

        /*------------------------------------第二次按键--------------------------------------*/
                /*显示第一个选项的内容后又不断检测返回键(确定键)和Next键*/
                while(1)
                {
                        if (Next==True)
                                break;
                        if (Selected==True)
                                 break;
                }

                if (Next==True)
                {
                        Next=False;
                        ReturnMain=False;
                        ReturnSelection=False;                             //按下了Next键,那么这个时候关闭返回键的功能
                        if (AVGSpeedShow==False)                     //还没有显示AVGSpeed选项,显示它
                        {                                                                //即第一次选择了确定键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    AVGSpeed    ");
                                DisplayString(0x0,1,"Next        Show");
                                TotalDistanceShow=False;        //显示了AVGSpeed,则表明TotalDistance还没有显示

                                Delay(250);                                //延时消除抖动
                        }
                        if (AVGSpeedShow==True)                        //已经显示过AVGSpeed选项了,则显示下一个选项
                        {                                                        //即第一次选择了Next键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 Total Distance ");
                                DisplayString(0x0,1,"Next        Show");
                                TotalDistanceShow=True;                                    //表明显示了TotalDistance选项

                                Delay(250);                                                        //延时消除抖动
                        }
                }

                if (Selected==True)                                                     //按下了确定键或返回键
                {
                        SelectedShow=False;
                        SelectedReturn=False;
                        Selected=False;
                        if (ReturnSelection==True)               //第一次选择了确定键,故这次按下的是返回键
                                ReturnMain=True;
                        if (ReturnSelection==False)
                        {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0,"The AVGSpeed is");
                                DisplayAVGSpeed();
                                DisplayString(0x0A,1,"m/s");
                                ReturnSelection=True;                         //按下了确定键,那么这个时候开启返回键的功能

                                Delay(250);                                        //延时消除抖动
                        }
                        TotalDistanceShow=False;
                }

                if (ReturnMain==True)                                        //按下了返回键,返回主菜单
                {
                        ReturnMain=False;
                        continue;
                }

        /*------------------------------------第三次按键--------------------------------------*/

                /*如果没有返回主菜单,则继续检测Next键和确定键*/

                while(1)
                {
                        if (Next==True)
                                break;
                        if (SelectedShow==True)
                                break;
                }

                /*按下Next键,显示下一个选项*/
                if (Next==True)
                {
                        Next=False;
                        ReturnMain=False;
                        ReturnSelection=False;                             //按下了Next键,那么这个时候关闭返回键的功能
                        if (TotalDistanceShow==True)
                                ReturnMain=True;
                        if (TotalDistanceShow==False)                //还没有显示TotalDistance选项,显示它
                        {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 Total Distance ");
                                DisplayString(0x0,1,"Next        Show");
                                TotalDistanceShow=True;

                                Delay(250);                                                //延时消除抖动
                        }
                }

                if (Selected==True)                                                //按下了确定键或返回键
                {
                        SelectedShow=False;
                        SelectedReturn=False;
                        Selected=False;
                        if (ReturnSelection==True)                           //按下的是返回键
                                ReturnMain=True;
                        if (ReturnSelection==False)
                        {
                                if (TotalDistanceShow==False)                 //表明AVGSpeed选项的内容还没有显示
                                {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0,"The AVGSpeed is");
                                        DisplayAVGSpeed();
                                        DisplayString(0x0A,1,"m/s");
                                        ReturnSelection=True;

                                        Delay(250);                                        //延时消除抖动
                                }
                                if (TotalDistanceShow==True)
                                {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0,"Total Distance");
                                        DisplayDistance();
                                        DisplayString(0x0A,1,"m");
                                        ReturnSelection=True;                 //按下了确定键,那么这个时候开启返回键的功能

                                        Delay(250);                                        //延时消除抖动
                                }
                        }
                }

                if (ReturnMain==True)                                                 //按下了返回键,返回主菜单
                {
                        ReturnMain=False;
                        continue;
                }

        /*------------------------------------第四次按键--------------------------------------*/
                while(1)
                {
                        if (Next==True)
                                break;
                        if (SelectedShow==True)
                                break;
                }

                if (Next==True)                                                            //所有菜单项已经显示完毕,返回主菜单
                {
                        Next=False;
                        ReturnMain=False;
                        ReturnSelection=False;
                        if (TotalDistanceShow==False)
                        {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x0,0," Total Distance ");
                                DisplayString(0x0,1,"Next        Show");
                                TotalDistanceShow=True;

                                Delay(250);                                                //延时消除抖动
                        }
                }

                if (SelectedShow==True)
                {
                        SelectedShow=False;
                        SelectedReturn=False;
                        Selected=False;
                        if (ReturnSelection==True)                           //按下的是返回键
                                ReturnMain=True;
                        if (ReturnSelection==False)
                        {
                                if (TotalDistanceShow==True)
                                {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0,"Total Distance");
                                        DisplayDistance();
                                        DisplayString(0x0A,1,"m");
                                        ReturnSelection=True; //按下了确定键,那么这个时候开启返回键的功能

                                        Delay(250);                                        //延时消除抖动
                                }
                        }
                }

                if (ReturnMain==True)                                                 //按下了返回键,返回主菜单
                {
                        ReturnMain=False;
                        continue;
                }

        /*------------------------------------第五次按键--------------------------------------*/
                while(1)
                {
                        if (Next==True)
                                break;
                        if (SelectedShow==True)
                                break;
                }

                if (Next==True)                                                     //所有菜单项已经显示完毕,返回主菜单
                {
                        Next=False;
                        ReturnMain=False;
                        ReturnSelection=False;
                        if (TotalDistanceShow==True)                        //最后一个选项已经显示完毕,返回主菜单
                        {
                                ReturnMain=True;
                        }
                }

                if (SelectedShow==True)
                {
                        SelectedShow=False;
                        SelectedReturn=False;
                        Selected=False;
                        if (ReturnSelection==True)                           //按下的是返回键
                                ReturnMain=True;
                        if (ReturnSelection==False)
                        {
                                if (TotalDistanceShow==True)
                                {
                                        WriteCmd(LCD_CLS);
                                        DisplayString(0,0,"Total Distance");
                                        DisplayDistance();
                                        DisplayString(0x0A,1,"m");
                                        ReturnSelection=True;                 //按下了确定键,那么这个时候开启返回键的功能

                                        Delay(250);                                        //延时消除抖动
                                }
                        }
                }
        /*------------------------------------第六次按键--------------------------------------*/
                while(1)
                {
                        if (Next==True)
                                break;
                        if (SelectedShow==True)
                                break;
                }

                if (Next==True)
                {
                        Next=False;
                        ReturnMain=False;
                        ReturnSelection=False;
                }
                if (SelectedShow==True)
                {
                        SelectedShow=False;
                        SelectedReturn=False;
                        Selected=False;
                }
                continue;
        }
        while(1);
}

/****************************************************************************************\
**                                                                   LCD驱动模块                                                                **
\****************************************************************************************/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Init(void)
{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
        LCD_Data=0;
        LCD_E=Disable;
        Delay(5);
        WriteCmd(LCD_Init);
        Delay(5);
        WriteCmd(LCD_Init);
        Delay(5);
        WriteCmd(LCD_Init);

        WriteCmd(LCD_Init);                                                           //初始化
        WriteCmd(LCD_CloseCtr);                                                        //关显示
        WriteCmd(LCD_CLS);                                                                //清屏幕
        WriteCmd(LCD_EnterSet);                                                        //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md(LCD_DispCtr);                                                        //显示开以及光标设置

}

/*---------------------------------  LCD模式设置函数--------------------------------------*\

        SetWriteCmd()                                  设置LCD为写命令模式
        SetReadCmd()                                       设置LCD为读命令模式
        SetWriteData()                                设置LCD为写数据模式

\*----------------------------------------------------------------------------------------*/
void SetWriteCmd(void)
{
        LCD_RW=Write;
        LCD_RS=Cmd;
}

void SetReadCmd(void)
{
        LCD_RW=Read;
        LCD_RS=Cmd;
}

void SetWriteData(void)
{
        LCD_RW=Write;
        LCD_RS=Data;
}

/*---------------------------------  LCD功能执行函数--------------------------------------*\

        WriteCmd()                                        写命令
        WriteData()                                        写数据
        ExecuteCmd()                                        执行命令
        SetXY()                                                显示定位
        DisplaySingleChar()                        显示单个字符
        DisplayString()                                显示一串字符
        IsBusy()                                                忙标志检测
\*----------------------------------------------------------------------------------------*/
void WriteCmd(char cmd)
{
        while(IsBusy());
        LCD_Data=cmd;
        SetWriteCmd();
        ExecuteCmd();
}

void WriteData(char ddata)
{
        while(IsBusy());
        LCD_Data=ddata;
        SetWriteData();
        ExecuteCmd();
}

void ExecuteCmd(void)
{
        LCD_E=Enable;
        LCD_E=Disable;
}

void SetXY(char x,char y)
{
        if (y)
                x|=0x40;
        x|=0x80;
        Delay(5);
        WriteCmd(x);

}

void DisplaySingleChar(char x,char y,char cchar)
{
        SetXY(x,y);
        WriteData(cchar);
}

void DisplayString(char x,char y,char *str)
{
        while(*str)
        {
                Delay(5);
                DisplaySingleChar(x++,y,*str);
                str++;
        }
}

bit IsBusy(void)
{
        LCD_Data=0xFF;
        SetReadCmd();
        ExecuteCmd();
        return (bit)(P1 & 0x80);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timeCounter = 0;
        for (timeCounter = time;timeCounter > 0 ;timeCounter --)
                DelayUs(255);
}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timeCounter = 0;
        for (timeCounter = 0;timeCounter < time;timeCounter ++)
                _nop_();
}

/*******************************************************************************************\
**                                    LCD显示模块                                         **
\*******************************************************************************************/

void ComputeTime(void)
{
        if (Area0 < 5)
                PassTime+=0.5;
}

void ComputeSpeedANDDistance(void)
{
        Speed=SpeedCount/4*CircleLength;                                        //计算瞬时速度
        Distance+=Speed;                                                                //计算距离
        SpeedCount=0;

}
/*-------------------------------------  显示时间 ----------------------------------------*/
void DisplayTime(void)
{
        char PassTime1=0x30;
        char PassTime2=0x30;
        char PassTime3=0x30;
        char PassTime4=0x30;

        if ((int)PassTime*100<100)                                  //时间未够1s
        {
                PassTime1+=0;
                PassTime2+=(int)(PassTime*100)/10;
                PassTime3+=(int)(PassTime*100)%10;
        }
        else if ((int)(PassTime*100) > 100  && (int)(PassTime*100) < 1000) //够1s而未够10s
        {
                PassTime1+=(int)(PassTime*100)/100;
                PassTime2+=(int)(PassTime*100)/10%10;
                PassTime3+=(int)(PassTime*100)%10;
        }
        else
        {
                PassTime1+=(int)(PassTime*100)/1000;
                PassTime2+=(int)(PassTime*100)/100%10;
                PassTime3+=(int)(PassTime*100)/10%10;
                PassTime4+=(int)(PassTime*100)%10;
        }

        if ((int)(PassTime*100) < 1000)
        {
                DisplaySingleChar(0x05,1,PassTime1);
                DisplaySingleChar(0x06,1,'.');
                DisplaySingleChar(0x07,1,PassTime2);
                DisplaySingleChar(0x08,1,PassTime3);
        }
        else
        {
                DisplaySingleChar(0x04,1,PassTime1);
                DisplaySingleChar(0x05,1,PassTime2);
                DisplaySingleChar(0x06,1,'.');
                DisplaySingleChar(0x07,1,PassTime3);
                DisplaySingleChar(0x08,1,PassTime4);
        }

}
/*------------------------------------ 显示平均速度----------------------------------------*/

void DisplayAVGSpeed(void)
{
        int Speed1=0x30;                                                                        //初始化为0的ASCII码
        int Speed2=0x30;
        int Speed3=0x30;

        if ((int)(Distance/PassTime*100)< 100)
        {
                Speed1+=0;
                Speed2+=(int)(Distance/PassTime*100)/10;
                Speed3+=(int)(Distance/PassTime*100)%10;
        }
        else
        {
                Speed1+=(int)(Distance/PassTime*100)/100;
                Speed2+=(int)(Distance/PassTime*100)/10%10;
                Speed3+=(int)(Distance/PassTime*100)%10;
        }

        DisplaySingleChar(0x05,1,Speed1);
        DisplaySingleChar(0x06,1,'.');
        DisplaySingleChar(0x07,1,Speed2);
        DisplaySingleChar(0x08,1,Speed3);
}
/*-------------------------------------  显示路程 ----------------------------------------*/

void DisplayDistance(void)
{
        int Distance1=0x30;
        int Distance2=0x30;
        int Distance3=0x30;
        int Distance4=0x30;

        if ((int)(Distance*100) < 100)
        {
                Distance1+=0;
                Distance2+=(int)(Distance*100)/10;
                Distance3+=(int)(Distance*100)%10;
        }
        else if ((int)(Distance*100) > 100  && (int)(Distance*100) < 1000)
        {
                Distance1+=(int)(Distance*100)/100;
                Distance2+=(int)(Distance*100)/10%10;
                Distance3+=(int)(Distance*100)%10;
        }
        else
        {
                Distance1+=(int)(Distance*100)/1000;
                Distance2+=(int)(Distance*100)/100%10;
                Distance3+=(int)(Distance*100)/10%10;
                Distance4+=(int)(Distance*100)%10;
        }

        if ((int)(Distance*100) < 1000)
        {
                DisplaySingleChar(0x05,1,Distance1);
                DisplaySingleChar(0x06,1,'.');
                DisplaySingleChar(0x07,1,Distance2);
                DisplaySingleChar(0x08,1,Distance3);
        }
        else
        {
                DisplaySingleChar(0x04,1,Distance1);
                DisplaySingleChar(0x05,1,Distance2);
                DisplaySingleChar(0x06,1,'.');
                DisplaySingleChar(0x07,1,Distance3);
                DisplaySingleChar(0x08,1,Distance4);
        }
}
/*-------------------------------------  中断初始化  -------------------------------------*/

void INTInit(void)
{
        EA=1;                                                                          //开总中断
        IT0=1;                                                                          //INTO边沿触发
        PX0=1;                                                                    //INTO优先级为高级
        EX1=1;                                                                          //开INT1中断
        IT1=1;                                                                          //INT1边沿触发
        PX1=1;                                                                    //INT1优先级为高级
        Clock0_Init();                                                   //初始化时钟中断
        TMOD=0x11;                                                                  //T0/T1定时方式1
        ET0=0x01;                                                                //开T0中断
        ET1=0x01;                                                               //开T1中断
}

void Clock0_Init(void)
{
        TR0=0x01;                                                                 //启动T0
        TH0=Thx0;                                                                       //定时初值
        TL0=Tlx0;

}
void Clock1_Init(void)
{
        TR1=0x01;                                                                //启动T1
        TH1=0x3C;                                                                          //定时初值-50ms中断一次
        TL1=0x0B0;
}

/*******************************************************************************************\
**                                                                           中断处理程序                                  **
\*******************************************************************************************/

/*-----------------------------------   外部中断0 ----------------------------------------*\

        外部中断0有两个功能
        (1)作为菜单选择的Next键
        (2)作为测速的计数器

\*-----------------------------------------------------------------------------------------*/
void SpeedINT(void) interrupt 0                          //中断INT0
{
        if (SelectedAll==False)                                //如果模式和速度还没有选择完毕,则此中断作为Next键
                Next=True;
        if (Running==True)                                         //如果模式和速度已经选择完毕,则此中断作为测速中断
                SpeedCount++;
        if (ChoosingDisplay==True)                        //如果是在选择要显示的内容
                Next=True;
}

/*-----------------------------------   外部中断1 ----------------------------------------*\

        外部中断1有两个功能
        (1)作为菜单选择的确定键/返回键
        (2)控速

\*-----------------------------------------------------------------------------------------*/
void CtrSpeedINT(void) interrupt 2                           //中断INT1
{

        if (SelectedAll==False)                                        //如果模式和速度还没有选择完毕,则此中断作为确定键
        {
                if (IsSelectingMode==True)                                  //模式选择标志
                                ModeSelected=True;
                if (IsSelectingSpeed==True)                                  //速度选择标志
                                SpeedSelected=True;
        }

        if (Running==True)                                         //如果模式和速度选择已经完毕,则此中断作为控速中断
        {
                if (Area0==0)                                        //经过第一条铁线(即起跑线),开始计时,开始测速
                {
                        EX0=1;
                        Clock1_Init();
                         P31=0;                                                                  //过起跑线,背光灭
                }
                if (Area0==1)
                        LowSpeedArea1StartTime=PassTime;    //读取进入第一个低速区的时刻
                if (Area0==2)
                        LowSpeedArea1EndTime=PassTime;//读取离开第一个低速区的时刻,也就是进入高速区的时刻
                if (Area0==3)
                        HighSpeedAreaEndTime=PassTime;//读取离开高速区的时刻,也就是进入第二个低速区的时刻
                if (Area0==4)
                        LowSpeedArea2EndTime=PassTime;       //读取离开第二个低速去的时刻

                if(AutoMode==1)                                                            //自动模式
                {
                           PassLine++;
                           switch(PassLine)
                           {
                                case 5  :PassLineID=1;break;
                            case 10 :PassLineID=2;break;
……………………

网友A(2017-08-07):
太高端了

网友B(2018-11-07):
恩,骗子一个,原理图?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