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风扇调速系统设计资料 很详细 有实物

楼主(2017-05-16):
智能风扇调速系统
总体设计框图
系统电路设计总体设计方框图所示,控制器采用单片机AT89S52,温度传感器采用DS18B20,用2位LED数码管以串口传送数据实现温度显示。
总体设计方框图
主控制器
单片机AT89S52具有低电压供电和体积小等特点,四个端就能满足电路系统的设计需要,很适合便携手持式产品的设计使用系统可用二节电池供电。
状态显示
显示风扇调速系统处于的工作状态,状态有三种分别是 低速状态、中速状态和高速状态,此系统以发光二极管指示作演示。
LED显示
本系统共使用的三个共阳极七段数码管分别显示,当前的温度和设定定时的倒计时时间。温度以标准摄氏度为单位。时间以分钟为单位。数码管采用单片机P0口并行数据输出,P2口数据扫描控制显示,三极管8550做数码管的驱动。
键盘控制
有一组键盘控制倒计时温度的设定加与减。另一组控制系统处于的三种状态,分别对应的是低速状态、中速状态和高速状态,此系统以发光二极管指示作演示。还有一个开关按键是控制系统是处于自动状态和手动状态的开关。
温度传感器
DS18B20温度传感器是美国DALLAS半导体公司最新推出的一种改进型智能温度传感器,与传统的热敏电阻等测温元件相比,它能直接读出被测温度,并且可根据实际要求通过简单的编程实现9~12位的数字值读数方式。DS18B20的性能特点如下:
●独特的单线接口仅需要一个端口引脚进行通信;
●多个DS18B20可以并联在惟一的三线上,实现多点组网功能;
●无须外部器件;
●可通过数据线供电,电压范围为3.0~5.5V;
●零待机功耗;
●温度以9或12位数字;
●用户可定义报警设置;
●报警搜索命令识别并标志超过程序限定温度(温度报警条件)的器件;
●负电压特性,电源极性接反时,温度计不会因发热而烧毁,但不能正常工作;
系统复位
系统单片机采用的是上电复位,当复位键按下时,系统会变为,开始的初始状态。
时钟振荡
    系统单片机使用的是外部时钟振荡,振荡频率为标准的11.0592MHZ。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主要参数
序号
参数
数值
备注

1
电源电压
220V
交流

2
工作电压
4V~6V
直流

3
功率
<8W

4
设定值
0~9分钟

5
低速
30度~32度

6
中速
32度~34度

7
高速
34度以上

8
误差范围
精度误差小于0.5℃

主要元器件
序号
名称
作用
个数

1
AT89S52单片机
运算处理
1

2
DS1802传感器
温度测量
1

3
数码管LG5011BSR
温度显示
4

4
蜂鸣器
温度报警
1

5
变压器
变压
1

6
整流桥
交流变直流
1

7
三端稳压器7805
稳定电压值
1

8
AT24C02
掉电存储器

元件清单
元件名称
单位(只)
型号
参数
备注
温度传感器
1
DS18B20
-55~100度 5V

单片机
1
AT89S52

变压器
1
220V变9V
9V/8W

整流桥
1

1安

C1,C2
2
30P

C3,C6
2
22UF/25V

C4
1
220UF/25V

C5
1
2.2UF/25

R1~R6
7
100欧姆
1/8W

R7~R9
3
510欧姆
1/8W

R10
1
10K
1/8W

R11~R15
5
4.7K
1/8W

R16~R21
6
510欧姆
1/8W

D1
1
发光二极管
发红
电源指示
D2~D6
5
发光二极管
发红
按下指示
D7
1
发光二极管
白发白
低速指示
D8
1
发光二极管
白发蓝
中速指示
D9
1
发光二极管
白发红
高速指示
稳压管
1
LM7805

Y1
1
晶震
11.0592HZ

S1~S6
6
按键

S1-1
1
开关

Q1~Q3
4
8550
NPN

U10~U12
3
LG5011BSR
7段数码管

电路板
2块

电源线
1条

风扇调速系统使用说明书
  • 接通交流220伏电源,电源指示灯亮。
  • 按下启动电源开关,系统开始运行。
  • 当手动/自动按键弹起时,为手动状态,温度显示为当前温度,时间显示为零,加,减键不起作用。
  • 分别按下,低速至高速按键,相应的指示灯亮。
  • 当手动/自动按键按下时,为自动状态,温度显示为当前温度,时间显示为零,加,减键起作用。每次加1或减1 。系统处于倒计时状态。
  • 分别按下,低速至高速按键,相应的指示灯亮。
  • 当系统处于自动状态时,如果温度大于30度,低速灯自动点亮。如果温度大于32度,中速灯自动点亮。如果温度大于34度,高速灯自动点亮。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风扇调速最终程序
#include
code unsigned char seg7code[11]={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40}; //显示段码

sbit TMDAT =P3^1; //DS18B20 的数据输入/输出脚DQ,根据情况设定

sbit P2_7=P2^7;
sbit P2_6=P2^6;
sbit P2_5=P2^5;

sbit jia=P2^4;
sbit jian=P2^3;
sbit di=P2^2;
sbit zh=P2^1;
sbit ga=P2^0;

unsigned int z=0;
sbit q=P1^7;

unsigned int sdata;//测量到的温度的整数部分
//unsigned char xiaoshu1;//小数第一位
//unsigned char xiaoshu2;//小数第二位
//unsigned char xiaoshu;//两位小数

bit fg=1; //温度正负标志

//////////*显示延时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c)
{while( tc != 0 )
{unsigned int i;
for(i=0; i<80; i++);
tc--;}
}

////////////延时部分///////////////

void yanshi (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char i;
while(count--)
{for(i=0;i<115;i++);}
}

/////////////发送复位///////////////

void fashong (void)
{
unsigned char i;
TMDAT = 0; for(i=0;i<103;i++);
TMDAT = 1; for(i=0;i<4;i++);
}

bit tmrbit (void) //读一位//
{
unsigned int i;
bit dat;
TMDAT = 0;
i++;
TMDAT = 1;
i++; i++; //微量延时 //
dat = TMDAT;
for(i=0;i<8;i++);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tmrbyte (void)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j,dat;
dat = 0;
for (i=1;i<=8;i++)
{ j = tmrbit();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void tmwbyte (unsigned 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j,i;
bit testb;
for (j=1;j<=8;j++)
{ testb = dat & 0x01;
dat = dat >> 1;
if (testb)
{ TMDAT = 0; //写0
i++; i++;
TMDAT = 1;
for(i=0;i<8;i++); }
else
{ TMDAT = 0; //写0
for(i=0;i<8;i++);
TMDAT = 1;
i++; i++;}
}
}

void tmstart (void) //发送ds1820 开始转换
{
fashong(); //复位
yanshi(1); //延时
tmwbyte(0xcc); //跳过序列号命令
tmw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44H,
}
void tmrtemp (void) //读取温度
{
unsigned char a,b;
fashong (); //复位
yanshi (1); //延时
tmwbyte (0xcc); //跳过序列号命令
tmwbyte (0xbe); //发送读取命令
a = tmrbyte (); //读取低位温度
b = tmrbyte (); //读取高位温度
if(b>0x7f) //最高位为1 时温度是负
{a=~a; b=~b+1; //补码转换,取反加一
fg=0; //读取温度为负时fg=0
}
sdata = a/16+b*16; //整数部分
//xiaoshu1 = (a&0x0f)*10/16; //小数第一位
//xiaoshu2 = (a&0x0f)*100/16%10;//小数
//xiaoshu=xiaoshu1*10+xiaoshu2; //小数
}
void DS18B20PRO(void)
{
tmstart();
//yanshi(5); //如果是不断地读取的话可以不延
tmrtemp(); //读取温度,执行完毕温度将存于
}
void Led()
{
if(fg==1) //温度为正时显示的数据
{
P2_7=0;
P0=seg7code[sdata/10]; //输出十位
Delay(8); P2=P2|0xf0;

P2_6=0;
P0=seg7code[sdata%10]|0x80; //输出个位
Delay(8); P2=P2|0xf0;

P2_5=0;
P0=seg7code[z%10]|0x80; //输出延时位
Delay(4); P2=P2|0xf0;

if(sdata>30)
{P1=0xfe;}
if(sdata>32)
{P1=0xfd;}
if(sdata>34)
{P1=0xfb;}

}
}

void buzidong()
{

void DS18B20PRO();
void Led();

DS18B20PRO();
Led();
if(di==0)
{Delay(200);P1=0xfe;}
if(zh==0)
{Delay(200);P1=0xfd;}
if(ga==0)
{Delay(200);P1=0xfb;}

}
void zidong()
{
while(z--)
{
void DS18B20PRO();
void Led();

unsigned char i,k;
//for(y=30;y>0;y--)
for(i=12;i>0;i--)
//for(j=80;j>0;j--)
for(k=248;k>0;k--)
{
if(jia==0)
{Delay(200);z++;}
if(jian==0)
{Delay(200);z--;}

DS18B20PRO();
Led();
if(di==0)
{Delay(200);P1=0xfe;}
if(zh==0)
{Delay(200);P1=0xfd;}
if(ga==0)
{Delay(200);P1=0xfb;}

/*
if((di==0)||(sdata>30))
{Delay(200);P1=0xfe;}
……………………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
非常实用,不用继电器的吗?

网友B:
这个程序不行的

网友C(2018-05-16):
好帖  值得一试

网友D(2018-06-29):
要是有大神能根据经这个 制作有封装的pcb板就好了

网友E:
赞一个,,有背部的照片吗

网友F(2020-09-18):
这个有风扇吗,风扇接哪

网友G:
太好了,这么详细的资料

网友H(2022-06-06):
第二层板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