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HC-06代码问题

楼主(2017-05-17):
STC90C51RD+与HC-06蓝牙连线:
        蓝牙  STC90C51RD+
        RXD    TXD
        TXD    RXD
其他连线:
        P2.0、P2.1、P2.3分别接一个指示灯

!!!!
!!!!注意:若单片机TXD(P3.1)无上拉能力,必须在P3.1端接上拉电阻。本次测试需要接上拉电阻
!!!!

手机采用蓝牙串口通信助手
最后已改用Android自编蓝牙通信软件
                                        By itas109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int c=0;

sbit led1=P2^1;                    //指示灯0
sbit led2=P2^2;                        //指示灯1
sbit led3=P2^0;                        //指示灯3用于检测发送情况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发送函数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RI==1)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tmp = SBUF;                   //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ctrl();
                                  }
          }
}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ES=0;                                                                  //关中断
          SCON = 0x50;                        // REN=1禁止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10位UART(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波特率可变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TL1=0xF3;                       // 波特率4800 (本次测试采用晶振为11.9592)
           PCON = 0x80;                    // 波特率倍增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产生波特率
                                                                                          //发送标志位置0
           EA=1;
           ES=1;
                  led1=0;                                   //初始化设置3个指示灯全亮
          led2=0;
          led3=0;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数据发送
{                                                        //注意:若单片机TXD(P3.1)无上拉能力,必须在P3.1端接上拉电阻。本次测试需要接上拉电阻
        TI=0;
        SBUF=a;
        while(TI==0);
        TI=0;

        if(c%2)                                        //发送指示灯标志,每接收一次,此灯亮灭交替
         led3=1;
        else
         led3=0;
        c++;
}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
                                    switch(tmp)
                                  {
                                          case '1':
                                                led1=0;                                   //收到字符1,指示灯0灭
                                                send(tmp);
                                                break;
                                        case '2':                                         //收到字符2,指示灯1灭
                                                 led2=0;
                                                 send(tmp);
                                                 break;
                                        default:                   //其他,灯全灭
                                                  led1=1;
                                                  led2=1;
                                                  led3=1;
                                                  send(tmp);
                                  }
}

现在的问题是指示灯LED3显示是没有问题的,即发送一次亮灭一次,但是我想控制的LED1和LED2却没什么反应诶?求解答

网友A(2017-10-29):
我也是这样,不知道你解决了没

网友B(2018-01-16):
你蓝牙给单片机发的是‘1’还是1?注意这两者的区别。在default前面加上如下代码试试便知。
                                          case 1:
                                                led1=0;                                   //收到字符1,指示灯0灭
                                                send(tmp);
                                                break;
                                        case 2:                                         //收到字符2,指示灯1灭
                                                 led2=0;
                                                 send(tmp);
                                                 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