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数码管驱动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17-05-17):
请问这个数码管驱动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呢?麻烦详细些,我是小白。。现在写论文写的晕晕的

网友A:
先要知道发光二极管是怎么驱动的,再要知道三极管是怎么驱动负载的,然后要知道单片机IO口(输出引脚)可以输出高电平(这图应该是5V)和低电平(0V)就明白了。

网友B:
要想说清你图中数码管驱动电路原理,首先应该明白数码管原理,请看下面从网上搜来的,很详细:
数码管显示原理
    我们最常用的是七段式和八段式LED数码管,八段比七段多了一个小数点,其他的基本相同。所谓的八段就是指数码管里有八个小LED发光二极管,通过控制不同的LED的亮灭来显示出不同的字形。数码管又分为共阴极和共阳极两种类型,其实共阴极就是将八个LED的阴极连在一起,让其接地,这样给任何一个LED的另一端高电平,它便能点亮。而共阳极就是将八个LED的阳极连在一起。其原理图如下。

    其中引脚图的两个COM端连在一起,是公共端,共阴数码管要将其接地,共阳数码管将其接正5伏电源。一个八段数码管称为一位,多个数码管并列在一起可构成多位数码管,它们的段选线(即a,b,c,d,e,f,g,dp)连在一起,而各自的公共端称为位选线。显示时,都从段选线送入字符编码,而选中哪个位选线,那个数码管便会被点亮。数码管的8段,对应一个字节的8位,a对应最低位,dp对应最高位。所以如果想让数码管显示数字0,那么共阴数码管的字符编码为00111111,即0x3f;共阳数码管的字符编码为11000000,即0xc0。可以看出两个编码的各位正好相反。如下图。

从LZ的图中控制数码管“位”选脚的PNP三极管可知,图中的4位数码管是“共阳极”型的。由此可见,MCU P1 口是控制“段”选(笔画)的,P3口的P4~P7是控制“位”选的(就是控制想要亮的那个数码管,给该位“0”亮)。具体到如要想数码管显示0~F中某个数,那么需要一个共阳极的数码管0~f的段编码。如下这样的: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共阳极0~f数码管编码
0xc0,0xf9,0xa4,0xb0,//0~3
0x99,0x92,0x82,0xf8,//4~7
0x80,0x90,0x88,0x83,//8~b
0xc6,0xa1,0x86,0x8e //c~f
};

程序中调用即可。

楼主:
来人啊来人啊,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C: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在这里说清楚的。你要根据自己现有的能力、掌握的知识来求得帮助。

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玩单片机最基本的知识。如果你还没有掌握,就踏踏实实的从头学起。

网友D:
很简单,笔段型数码管,单片机一个脚控制一段,电路里应该是用来显示18B20的温度吧,还有几个按键,应该是对风扇开启/关闭/调速。

网友E:
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建议你到图书馆看书。给你介绍几本书,上面都有的。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版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单片机应用项目式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11-46016-9

网友F:
为什么画图不带总线

网友G:
.静态驱动是指每个数码管的每一个段码都由一个单片机的I/O埠进行驱动,或者使用如BCD码二-十进位*器*进行驱动。静态驱动的优点是编程简单,显示亮度高,缺点是占用I/O埠多,如驱动5个数码管静态显示则需要5×8=40根I/O口来驱动,要知道一个89S51单片机可用的I/O口才32个呢。故实际应用时必须增加*驱动器进行驱动,增加了硬体电路的复杂性。   B、动态显示驱动:   数码管动态显示介面是单片机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显示方式之一,每个数码管的公共极COM增加位元选通控制电路,位元选通由各自独立的I/O线控制,单片机对位元选通COM端电路的控制,所以我们只要将需要显示的数码管的选通控制打开,该位元就显示出字形,没有选通的数码管就不会亮。   透过分时轮流控制各个LED数码管的COM端,就使各个数码管轮流受控显示,这就是动态驱动。每位元数码管的点亮时间为1~2ms,由于人的视觉暂留现象及发光二极体的余辉效应,尽管实际上各位数码管并非同时点亮,但只要扫描的速度足够快,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组稳定的显示资料,不会有闪烁感,动态显示的效果和静态显示是一样的,能够节省大量的I/O口,而且功耗更低

网友H:
不懂就得从基础学起。。。问的问题不要太广泛。。要不然回答你大家也不知道从哪下手。。。首先你得先知道你不会什么。。先看看数码管的资料吧  只要仔细看 肯定有所收获 静不下心来 别人给你解答了 也许你也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说清你图中数码管驱动电路原理,首先应该明白数码管原理,请看下面从网上搜来的,很详细:
数码管显示 ...

首先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你说的这些我已经看明白了,但还有一些小疑问。
请问 图里数码管驱动电路部分的PNP型三极管是起到什么作用啊?

网友I:
常见的三极管为9012、s8550、9013、s8050.单片机应用电路中三极管主要的作用就是开关作用。
其中9012与8550为pnp型三极管,可以通用。
其中9013与8050为npn型三极管,可以通用。
区别引脚:三极管向着自己,引脚从左到右分别为ebc,原理图中有箭头的一端为e,与电阻相连的为b,另一个为c。箭头向里指为PNP(9012或8550),箭头向外指为NPN(9013或8050)。

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有三个极,分别叫做集电极C,基极B,发射极E。分成NPN和PNP两种。我们仅以NPN三极管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为例来说明一下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基本原理。

一、电流放大
下面的分析仅对于NPN型硅三极管。如上图所示,我们把从基极B流至发射极E的电流叫做基极电流Ib;把从集电极C流至发射极E的电流叫做集电极电流 Ic。这两个电流的方向都是流出发射极的,所以发射极E上就用了一个箭头来表示电流的方向。三极管的放大作用就是:集电极电流受基极电流的控制(假设电源 能够提供给集电极足够大的电流的话),并且基极电流很小的变化,会引起集电极电流很大的变化,且变化满足一定的比例关系:集电极电流的变化量是基极电流变 化量的β倍,即电流变化被放大了β倍,所以我们把β叫做三极管的放大倍数(β一般远大于1,例如几十,几百)。如果我们将一个变化的小信号加到基极跟发射 极之间,这就会引起基极电流Ib的变化,Ib的变化被放大后,导致了Ic很大的变化。如果集电极电流Ic是流过一个电阻R的,那么根据电压计算公式 U=R*I 可以算得,这电阻上电压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将这个电阻上的电压取出来,就得到了放大后的电压信号了。

二、偏置电路
三极管在实际的放大电路中使用时,还需要加合适的偏置电路。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由于三极管BE结的非线性(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基极电流必须在输入电压 大到一定程度后才能产生(对于硅管,常取0.7V)。当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小于0.7V时,基极电流就可以认为是0。但实际中要放大的信号往往远比 0.7V要小,如果不加偏置的话,这么小的信号就不足以引起基极电流的改变(因为小于0.7V时,基极电流都是0)。如果我们事先在三极管的基极上加上一 个合适的电流(叫做偏置电流,上图中那个电阻Rb就是用来提供这个电流的,所以它被叫做基极偏置电阻),那么当一个小信号跟这个偏置电流叠加在一起时,小 信号就会导致基极电流的变化,而基极电流的变化,就会被放大并在集电极上输出。另一个原因就是输出信号范围的要求,如果没有加偏置,那么只有对那些增加的 信号放大,而对减小的信号无效(因为没有偏置时集电极电流为0,不能再减小了)。而加上偏置,事先让集电极有一定的电流,当输入的基极电流变小时,集电极 电流就可以减小;当输入的基极电流增大时,集电极电流就增大。这样减小的信号和增大的信号都可以被放大了。

三、开关作用
下面说说三极管的饱和情况,因为受到电阻 Rc的限制(Rc是固定值,那么最大电流为U/Rc,其中U为电源电压),集电极电流是不能无限增加下去的。当基极电流的增大,不能使集电极电流继续增大 时,三极管就进入了饱和状态。一般判断三极管是否饱和的准则是:Ib*β〉Ic。进入饱和状态之后,三极管的集电极跟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将很小,可以理解为 一个开关闭合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拿三极管来当作开关使用:当基极电流为0时,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为0(这叫做三极管截止),相当于开关断开;当基极电流很 大,以至于三极管饱和时,相当于开关闭合。如果三极管主要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那么这样的三极管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开关管。

四、工作状态将电阻Rc换成一个灯泡,那么当基极电流为0时,集电极电流为0,灯泡灭。如果基极电流比较大时(大于流过灯泡的电流除以三极管 的放大倍数 β),三极管就饱和,相当于开关闭合,灯泡就亮了。由于控制电流只需要比灯泡电流的β分之一大一点就行了,所以就可以用一个小电流来控制一个大电流的通 断。如果基极电流从0慢慢增加,那么灯泡的亮度也会随着增加(在三极管未饱和之前)。

网友J:
不知道楼主的论文能论出个什么东西来?

网友K:
看看51的教程吧

网友L:
给你参考一下我的LED数码管的驱动......

LED Display.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