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51的程序怎么改

楼主(2017-05-17):
采用proteus仿真模拟系统的实物调试原理
根据控制系统调试的需要,我们自己准备了一些调试设备:
    1)proteus软件            一个
    2)Keil软件              一个
由于没有实物可以进行系统的调试且proteus软件可以非常完善的模拟仿真硬件电路,所以我采用proteus软件来画出电话远程控制的基本电路图,再用Keil软件进行C语言的程序编写,最后把Keil软件与proteus软件进行关联设置,即可把Keil软件中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进行运行。这样不但对该系统进行了硬件电路的设计,而且也对软件编程也进行了调试。
由于proteus软件中没有DTMF芯片的仿真模型且DTMF芯片功能现在非常完善,DTMF的外围电路也非常的简单,工作也很稳定。连接上电路就可译出8421码,用8421码来区别不同的电话按键操作。所以我直接用4×4矩阵键盘中的12个数字替代DTMF译码电路,这样单片机直接和按键连接。
proteus软件中同样也没有语音芯片的仿真模型,但是语音芯片就是按事先存储好的提示音通过单片机的控制进行不同位置的调用,我在该软件中用蜂鸣器对其进行替代,用不同频率的控制信号来表示不同的语音提示,这样蜂鸣器就会按单片机的控制产生不同的提示音。
单片机通过继电器驱动电路控制继电器的通断从而实现家用电器的开关,原理就是小信号控制大电流、大电压设备。只要小信号能正常的输出则家用电器就能正常的开关。为了直观的看出单片机输出的小信号是否正常,我在proteus软件中用单片机直接驱动LED灯,用LED灯的亮灭来模拟家用电器的开断。
为了能直观的看出输入键盘按下的键位,我用7段数码管对其进行显示,用矩阵键盘最左边的三列来模拟电话的按键(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5967.tmp.png表示#号键,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5968.tmp.png表示*号键)。数码管不但能显示按键的数位而且在用户输入密码三次错误的时候,系统将自动的挂机,我用LED灯、数码管的全灭来表示这一状态。但是在程序的后半部分数码管的显示和LED灯的亮灭有些冲突,所以在后半部分没有显示键盘输入值。
6.2 proteus调试
     我采用该软件的仿真来模拟整体系统的调试。
     第一步:用按键输入T0端口来模拟电话振铃次数,当按键次数大于6次时,表示无人接听,系统自动摘机,我用LED灯D1点亮来表示这一状态,如图6-2所示:
                                 6-2
第二步:通过矩阵键盘输入密码,当输入的密码与系统设置的密码一致时,系统允许控制家用电器操作,我用LED灯D2点亮来表示这一状态,如果密码输入错误则D2不亮,而且在密码三次输入错误时LED灯及数码管全部的熄灭,如图6-3所示。

6-3
第三步:如果输入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596B.tmp.png1~5的数字则表示把家用电器打开,1~5分别代表不同的家用电器。如果输入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596C.tmp.png1~5的数字则表示把家用电器关闭,1~5分别代表不同的家用电器,如下图6-4、6-5所示。
            6-4 家用电器全部打开
     6-5 家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