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介绍

楼主:
感谢您购买PNI传感器公司的SmartSens 3D MagIC。 3D MagIC是与PNI的SmartSens磁感应(MI)传感器(Sen-XY和Sen-Z)一起使用的控制和测量ASIC,与PNI的相比,在数据速率和功耗方面呈现了巨大的进步 先前的传统ASIC。 它包含用于与SmartSens传感器交互的驱动和测量电路,用于与SPI总线上的主机微处理器通信的接口电路,用于外部时钟或晶体振荡器的内部时钟和输入。 3D MagIC可以控制和测量三个独立的SmartSens传感器。 每个SmartSens传感器可单独选择进行测量,并可单独配置为测量分辨率
对于大多数应用,SmartSens MI传感器用作简单LR弛豫振荡电路中的电感元件,其有效电感与平行于传感器轴的磁场成比例。 当由3D MagIC驱动时,振荡频率会改变平行于传感器的磁场的强度。
3D MagIC的输出本质上是数字的,可以直接馈入微处理器,无需信号调理或传感器与微处理器之间的模拟/数字接口。 SmartSens电路的简单性与缺乏信号调理相结合,使得与替代磁通门或磁阻(MR)技术相比,实现起来更容易,成本更低
3规格
3.1设备特性
表3-1:绝对最大额定值
Parameter Symbol Minimum Maximum Units
Analog/Digital DC Supply
Voltage
AV DD ,
DV DD
-0.3 +3.7 VDC
Input Pin Voltage V IN -0.3 AV DD or DV DD VDC
Input Pin Current @ 25C I IN -10.0 +10.0 mA
Storage Temperature T STRG -40° +125° C
参数符号最小最大单位
模拟/数字直流电源
电压
AV DD,
DV DD
-0.3 +3.7 VDC
输入引脚电压V IN -0.3 AV DD或DV DD VDC
输入引脚电流@ 25C I IN -10.0 +10.0 mA
存储温度T STRG -40°+ 125°C
表3-2:推荐的工作条件
Parameter Symbol Min Typ Max Units
Analog/Digital DC Supply Voltage
AV DD ,
DV DD
1.6 3.3 3.6 VDC
Supply Voltage
Difference
(DV DD -AV DD )
During Operation ∆V DD_OP -0.1 0 +0.1 VDC
Analog Unpowered ∆V DD_OFF DV DD -0.1 DV DD DV DD +0.1 VDC
Bias Resistance V DD = 3.3 V Rb 68 Ω
External Timing Resistor for Clock R EXT 33 kΩ
Operating Temperature T OP -40 +85 C
参数符号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单位
模拟/数字直流电源电压
AV DD,
DV DD
1.6 3.3 3.6 VDC
电源电压
区别
(DV DD -AV DD)
在操作期间ΔVDD_OP -0.1 0 +0.1 VDC
模拟无电压ΔVDD_OFF DV DD -0.1 DV DD DV DD +0.1 VDC
偏置电阻V DD = 3.3 V Rb 68Ω
时钟R外部定时电阻EXT 33kΩ
工作温度T OP -40 +85 C
表3-3:电气特性
Parameter Symbol Min Typ Max Units
Average Operating Current 1,2 I DDM 0.25 mA
Idle Mode Current I DDI 1 µA
Leakage Current I DVDD 100 nA
High level input voltage V IH 0.7*DV DD V DD V
Low level input voltage V IL 0 0.3*DV DD V
High level output current I OH 1 mA
Low level output current I OL -1 mA
Sensor Circuit Oscillation
Frequency 3
SC OSC 185 kHz
Internal Oscillator Frequency OSC FREQ 45 MHz
参数符号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单位
平均工作电流1,2 I DDM 0.25 mA
空闲模式电流I DDI 1μA
泄漏电流I DVDD 100 nA
高电平输入电压V IH 0.7 * DV DD V DD V
低电平输入电压V IL 0 0.3 * DV DD V
高电平输出电流I OH 1 mA
低电平输出电流I OL -1 mA
传感器电路振荡
频率3
SC OSC 185 kHz
内部振荡器频率OSC FREQ 45 MHz
1000
10 100 1000 10000
Gain (counts/µT)
Cycle Counts
Standard & Legacy w/ CD=1
Legacy w/ CD=16 (default)
Figure 3-1: Gain vs. Cycle Counts
(Resolution = 1/Gain, to the system’s noise limit)
增益(计数/μT)
循环计数
标准和遗产w / CD = 1
旧版w / CD = 16(默认)
图3-1:增益与周期计数
(分辨率= 1 /增益,系统噪声限制)
Maximum Data Rate per Axis (Hz
Cycle Counts
Figure 3-2: Maximum Data Rate per Axis vs. Cycle Counts
每轴最大数据速率(Hz
循环盘点 循环计数
图3-2:每轴的最大数据速率与循环次数的关系
3.3尺寸和包装
尺寸单位:mm。 PCB土地样式
图3-3:3D MagIC MLF机械制图
1.10 sprocket hole pitch cumulative tolerance 0.2
2.camber in compliance with EIA 418
3.pocket position relative to sprocket hole measured as true position of pocket,not pocket hole all dimensions in millimeters
1.10链轮孔间距累积公差0.2
3.2.符合EIA 418标准
相对于链轮孔的口袋位置测量为口袋的真实位置,而不是口袋孔所有尺寸以毫米为单位
图3-4:3D MagIC MLF磁带尺寸
the orgin(0,0)is the lower left coordinate of the center pads
原点(0,0)是中心焊盘的左下坐标
the chip size (2080.0 μm) is calculated using pad to scribe distance
芯片尺寸(2080.0μm)使用垫到划线距离进行计算
Figure 3-5: 3D MagIC Die Pad Layout
图3-5:3D MagIC芯片布局
3.4焊接
表3-4:推荐的焊接处理参数
Reflow Parameter Temperature (C) TIME (sec)
Preheat Temperature (T smin To T smax ) 150°C – 200°C 60-180
Temperature T l (Typical Lead-Free Solder Melting Point) >218°C
T smax To T l Ramp-Up Rate 3°C/Second Max
Peak Temperature T p <260°C
Time 25°C To Peak T p 6 Minute Max
Time Maintained Above Temperature T l (T l ) 218°C 60-120
Soak (Time Within 5° Of Actual Peak T p ) 10-20
Rampdown Rate 4°C/Second Max
回流参数温度(℃)TIME(秒)
预热温度(T smin To T smax)150℃-200℃60-180℃
温度T l(典型无铅焊料熔点)> 218°C
T smax To T l升压速率3°C /秒最大
峰温T p <260℃
时间25°C至峰值T p 6分钟最大
时间保持在高于温度T l(T l)218°C 60-120
浸泡(时间在实际峰值T p的5°以内)10-20
降速率4°C /秒最大
一个。 符合IPC / JEDEC J-STD-020的配置文件建议
图3-7:推荐的焊料回流曲线
正向偏置 反向偏置
来自主机系统的单个8位命令配置并启动3D MagIC的轴测量。 3D MagIC可以根据应用要求与一到三个传感器进行接口。 未使用的传感器连接应保持浮动。 磁感应传感器在由数字门外部偏置电阻器和3D MagIC内部的比较器组成的振荡器电路中工作。 一次只能测量一个传感器。 要测量传感器,通过指定要测量轴的SPI端口将命令字节发送到3D MagIC。 在正向和反向偏置方向上测量完成主机指定数量的振荡周期的时间。 3D MagIC返回以2的补码格式表示的两个测量次数之间的差值,该数字与局部磁场的方向和强度成正比。
3D MagIC的输出提供了正向偏置和反向偏置传感器测量之间的高速振荡器周期的差异。 为了进行测量,传感器的一侧接地,另一侧通过振荡器以正和负电流交替驱动。 电路振荡(循环计数)的数量由软件用户定义,并确定每次测量需要多少次RL电路的振荡。 循环次数越多,测量的分辨率越高,采样时间越长。 高速振荡器测量数字周期计数所需的时间。 3D MagIC接下来将偏置连接切换到传感器,并进行另一个测量。 以前接地的一侧现在已经充电和放电,而另一个接地。
4.2空闲模式
3D MagIC集成了空闲模式以降低功耗
当它不交换数据或进行测量时自动空闲。 与传统11096 ASIC不同,3D MagIC在上电时处于空闲模式,在空闲模式下启动电源,直到需要测量。 因此,不需要通过一个测量请求操作来循环3D MagIC,以确保它处于空闲模式,如传统11096 ASIC所要求的。
4.3 3D MagIC引脚分配和连接
3D MagIC的引脚排列如表4-1所示。 引脚编号从顶部运行(从顶部看),从引脚1指示符开始,如图3-3所示。
表4-1:3D MagIC引脚分配
MLF针脚#针脚#针名称说明
1 1 MOSI SPI接口 - 主机输出,从机输入串行数据
2 2 NC不要连接
3 3 SSN SPI接口 - 低电平选择端口
4 4 AV DD ASIC的模拟部分的电源电压
5 5 AV SS ASIC的模拟部分接地引脚
6 6 Z DRVP Z传感器驱动输出
7 7 Z INP Z传感器测量输入
8 8 Z INN Z传感器测量输入
9 9 Z DRVN Z传感器驱动输出
10 10 Y DRVP Y传感器驱动输出
11 11 Y INP Y传感器测量输入
12 12模式模式选择:连接DV SS为标准,DV DD为Legacy
13 13 Y INN Y传感器测量输入
14 14 Y DRVN Y传感器驱动输出
15 15 X DRVP X传感器驱动输出
16 16 X INP X传感器测量输入
17 17 X INN X传感器测量输入
18 18 X DRVN X传感器驱动输出
19 19 DV SS ASIC数字部分的接地引脚
- 20 NC不连接
20 21 NC不要连接
21 22 NC不要连接
22 23清除命令注册表
23 24 DRDY数据就绪命令
24 25 COMP比较器输出(用于调试,一般不连接)
25 26 R EXT高速时钟的外部定时电阻。
26 27 DV DD数字部分的电源电压。
27 28 SCLK SPI接口 - 串行时钟输入
28 29 MISO SPI接口 - 主输入,从机输出
Start Measurement and Read Measure Data
RFLAG = 0
SSN can go HIGH between measurement command and data read segments
开始测量和读取测量数据
RFLAG = 0
测量命令和数据读取段之间的SSN可以变为高电平
command cycle return byte = 0x9B
指令周期返回字节= 0x9B
图5-2:SPI测量/读取数据时序图 - 传统模式
图5-3:SPI读/写数据时序
表5-1:时序规范
符号说明最小类型最大单位
t SC从SSN到CLEAR 10 ns的时间
t CMIN CLEAR持续时间为100 ns
t SSDV从SSN到MOSI的命令字节的时间
t DBSH在有效边沿50 ns之前设置数据的时间
t DASH在有效边沿50 ns后设置数据的时间
t SHDZ从SSN到数据三态时间100 ns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