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与52的程序能通用吗

楼主(2017-05-17):
想测试以下STC12C5A60S2好不好用,手头只有52的程序,可以直接粘贴复制到12上吗,除了头文件需要改,还有那些东西需要改?

网友A:
没有用到delay的基本程序都可以 看情况

网友B:
STC的89C52属于是传统的8051单片机,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有8K的flash,512字节的SRAM,系统时钟是晶振频率的12分频.12C5A60S2属于是宏晶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1T单片机,1T的意思就是系统时钟不再进行12分频,运行速度比传统的8051快7~12倍,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拥有60K的flash,2K的SRAM,双串口,8个通道的10位高数ADC,采样速度可达到25万次/秒,2路PWM波可当作DA使用,IO端口可以设定为4总模式.如果不用IO口的复用功能的话这两款单片机IO口就是兼容的.还有问题可以追问,纯手工码字,望采纳!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60s2是增强型51,除了延时和51没有的功能之外其他的一样

网友E:
基本上STC系列程序都是可以一起的。

网友F:
这个系列一般都可以

网友G:
要修改时序

网友H:
没有多大的差别,除了延时,基本可以 通用

网友I:
如果用到了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需要定义一下。

网友J:
应该可以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到delay的基本程序都可以 看情况

用了延时函数的话有什么影响吗?我弄了程序,没感觉出来多大区别,是我的程序要求不大吗?

网友K:
延时程序

网友L:
要看你写什么程序了 最简单的点亮led显示个数码管什么没问题 都一样 外部驱动上有点不一样 51端口不能直接驱动东西 要加上拉什么的 STC的可以支成推挽 可以直接驱动一些东西 另外有AD PWM 伪EEPROM UART2什么的 要用这些就不太一样了 那个伪EEPROM的触发指令字和其它STC系列也有区别 甚至一些名字也有区别 有的系列叫ISP有的叫IAP 写错了编译不过去 指令执行时间也不一样 51是12T的 12c可以12T也可以1T 还有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反正乱七八糟的功能挺多 要用那些 即便都是STC的片子程序经常也不能直接移植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用了延时函数的话有什么影响吗?我弄了程序,没感觉出来多大区别,是我的程序要求不大吗?

一个是你延时要求精度低 另一方面估计你用的默认12T时钟 到1T下 delay这种死延时差别就大了

网友M(2017-11-21):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到delay的基本程序都可以 看情况

我就输用的delay了,导致12864显示不正常,是不是换delay延时程序即可???

网友N:
60S2好像有AD,如果程序用了AD也不能用通用,52没有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