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安装与使用 电子线路CAD实验教案下载

楼主(2017-05-17):
电子线路CAD实验教案实验四
Altium Design 安装与使用
一、实验目的
1.了解Altium Design的安装方法;
2.学习Altium Design的创建工程方法;
3.学习Altium Design的创建文件方法;
4.掌握Altium Design的工具使用。
二、 实验设备
1.PC 微机一台;
2.Altium Design 14。
三、实验原理
Altium Design 14介绍(略)
四、 实验步骤
1、Altium Design 14的安装
解压缩 “AD14.0.9精简版.7z” 至D:盘根目录,
2、在D:AD14 目录下启动“ DXP.exe ” 文件并处理License
  • 初次运行界面,显示 License Management窗口:
Available License-unlicensed (未注册状态,软件不能创建工程和文件)
  • Add standalone license file
添加 license文件:***.alf
  • 查看D:AD14Licenses ,选择 前面的“ ** Standalone RB.alf
*注:前面几个文件为Standalone 类型(单机版),
  • Available License-Licensed to-board, Altium Parter,
3、创建工程
  • 创建工程(为设计PCB目的的,创建PCB Project
  • 保存工程:E:PCB ,(点击工程名,右击)另存为 Test1.PrjPCB
  • 创建工程的电路图(/PCB)文件(点击工程名,右击),
    • Add New to ProjectSchematic
*注:创建的工程和文件,需要另存为 (推荐改名),否则在close之后可能找不到,(双击打开后,在右键另存为…)

    • Add New to Project PCB
*注:创建的工程和文件,需要另存为 (推荐改名),否则在close之后可能找不到,(双击打开后,在右键另存为…)

3、绘制原理图

    • 双击打开*.SchDoc 进入原理图编辑窗口。

    • 设置原理图 选项,点击菜单ToolsSchematic Preferances(一般情况下,只是根据需要改变页面的大小

    • 点击右侧 Libraries 栏,添加库文件 (注:Altium Designed 采用集成元器件库,*.IntLib )
完整版的安装文件(AD14 约2.9GB) 安装目录下 …Library 包含多个集成库,但在AD14 精简版中Library 中没有集成库。
Library 目录下包括常用库:
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 (常用元器件库)
Miscellaneous Connector.Intlib(常用连接件库)
各个厂家的元器件零件库
  • 添加实验文件夹内的
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
Miscellaneous Connector.Intlib;
Motorola Amplifier Operational Amplifier.IntLib.

  • 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找需要的元器件注意分别是:电阻res *电容cap *和电感inductor *元器件

  • Miscellaneous Connector.Intlib查找需要的元器件

  • 在集成元器件库内选择元器件,选择元器件 也包括来两个方面的考虑 :
    • 原理图的绘制,准确反应元器件的类型,类别
    • 相同的原理图 元器件有着不同的封装,需要选择正确的封装,
以电容为例:原理图上分为有无极性电容,电解电容(有极性),、
PCB封装分 贴片封装和插针封装两大类,每类中又有不同大小的封装,
所以在设计电路原理图和PCB 图之前 要对所要用到的元器件做到心里有数,
3、 绘制原理图(参照课本上第148页上的图4-41放大电路)

  • 放置连接元器件,
(注:
放置时英文输入法下,按“空格键”键 元器件旋转90度,
放置时英文输入法下,按“X/Y” 键 元器件做左右/上下 翻转,
放置元器件/GND/Power 图标时,按“Tab” 键 弹出 参数设置窗口) :
  • 点击菜单 ToolsAnnotate Schematics… 编辑编号,
先 Update Changes List ,然后Accept Changes(Create ECO)
可尝试 不同的 Order of Processing
先 Validate Changes,然后Execute Changes
得到以下电路图,
五、 实验结果与分析
1、创建工程exp4.PrjPCB,使用AD14 绘制课本上第152页上的图4-48 电路实例。
2、将所做的工程文件夹(必须包含 *.PrjPCB,*.SchDoc,*PcbDoc)打包,压缩文件命名为“学号+姓名.rar” ,提交至共享文件夹(或学习委员课后收集发送至邮箱)

完整论文下载(word格式 可编辑):
电子线路CAD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