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2个L298N模块+3个直流电机(演示一个电机的PWM调速过程)

楼主:
STC12单片机+2个L298N模块+3个直流电机(演示其中一个电机的PWM调速过程)

L298模块电路原理图如下:

L298N电机驱动模块pdf资料:

stc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周期为7毫秒,100微秒一调,脉宽范围是0~70
//当脉宽小于15,电机不转(不知道是不是跟电机有关,电压达不到最低要求)
//用的STC10F08,外接两个L298模块,控制3个直流电机
#include <STC10.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n1=P0^0;  /* L298Enable A */
sbit en2=P0^3;  /* L298Enable B */
sbit en3=P0^6;

sbit s1=P0^1;  /* L298Input 1 */
sbit s2=P0^2;  /* L298Input 2 */
sbit s3=P0^4;  /* L298Input 3 */
sbit s4=P0^5;  /* L298Input 4 */
sbit s5=P2^0;  /* L298-2Input 1 */
sbit s6=P2^1;  /* L298-2Input 2 */

sbit k1=P2^2;     //演示3个电机正转
sbit k2=P2^3;     //演示反转
sbit k3=P2^4;     //通过按键次数,电机速度加快
sbit k4=P2^5;     //自转
sbit k5=P2^6;     //stop

bit  fangx=0;//0正转,1反转
uchar keynum=0;   //按键次数

uchar idata t=0;   /* 中断计数 */
uchar idata mk1=0;   /* 电机1速度对应脉宽 */
uchar idata mk2=0;   /* 电机2速度*/
uchar idata mk3=0;   /* 电机3速度*/

uchar idata tmp1,tmp2,tmp3; /* 电机当前速度 */

////////////////
void delay1ms()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4;
        j = 146;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delay50ms()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index-电机号(1,2,3); 脉宽(0~70) ,方向 0=正转*/
void motor(uchar index, char speed,bit a)
{

fangx=a;

if(a==0)     //正转
{
        switch(index)
         {
   case 1 :        s1=1; s2=0;mk1=speed;break;
   case 2 : s3=1; s4=0;mk2=speed;break;
   case 3 : s5=1; s6=0;mk3=speed;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反转
   {
        switch(index)
         {
   case 1 :        s1=0;s2=1;   mk1=speed;break;
   case 2 : s3=0; s4=1 ; mk2=speed;break;
   case 3 : s5=0; s6=1 ; mk3=speed;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index-电机号(1,2,3);*/
void motorstop(uchar index )
{
        switch(index)
         {
   case 1 :s1=0;s2=0; mk1=0;break;
   case 2 :s3=0;s4=0; mk2=0;break;
   case 3 :s5=0;s6=0; mk3=0;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Timer0Init(void)                //100US,22.1184MHz
{
        AUXR |= 0x80;                //1T
        TMOD &= 0xF0;
        TMOD |= 0x01;                //16位工作方式1
        TL0 = 0x5C;
        TH0 = 0xF7;
        TF0 = 0;
        TR0 = 1;
        EA=1;
        ET0=1;
}

///////////////////////////
void main()
{
        uchar i;

  P0=P1=P2=P3=0XFF;

        Timer0Init();

  while(1) /* 电机控制演示 */
   {
        /////////////////
   if(k1==0)           //3个电机正转
            {
       motor(1,50,0);
                   motor(2,30,0);
                   motor(3,10,0);
       }
         //////////////////////
         else if(k2==0)      //3个电机反转
            {
        motor(1,20,1);
                          motor(2,40,1);
                    motor(3,60,1);
      }
         ////////////////////
  else  if(k3==0)
         {
                 delay1ms();
                 while(!k3); //等待按键放开
                 if(keynum>=70)
                 {keynum=0;}
                        keynum++;            //加速
                        motor(1,keynum,fangx);
         }

        /////////////////////
  else  if(k4==0)
         {
                  delay1ms();
                 while(!k4);     //等待按键放开
                 for(i=0;i<=70;i++)
                 {
                        motor(1,i,fangx);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延时,通过示波器可以看见脉宽的变化
                 }

         }
        /////////////////////
        else  if(k5==0)
                {
……………………

网友A(2017-11-22):
不错的资料,正在学习这方面。

网友B(2018-06-12):
可以,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C:
正是需要的   怎么样才能下载啊!!!啊啊啊

网友D(2018-08-21):
这个我看你用的是STC10 这个没有用过   不过程序确实写的不错

网友A(2018-12-18):
不错的资料,正需要!

网友E(2019-08-05):
l298n怎么接线

网友F(2020-09-02):
你的資料很完整,正需要L298N控制碼,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