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上位机控制单片机8位led灯亮灭

楼主(2017-05-17):
本例实现用VB上位机来控制51单片机8位led灯的亮和灭

单片机端的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LED4=P0^3;
sbit LED5=P0^4;
sbit LED6=P0^5;
sbit LED7=P0^6;
sbit LED8=P0^7;
void Uartconfiguration();
void main()
{
U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RI)
        {
         RI=0;
         if(SBUF=='1')
         LED1=~LED1;
         else if(SBUF=='2')
         {LED2=~LED2;}
   else if(SBUF=='3')
         {LED3=~LED3;}
         else if(SBUF=='4')
         {LED4=~LED4;}
         else if(SBUF=='5')
         LED5=~LED5;
         else if(SBUF=='6')
         LED6=~LED6;
         else if(SBUF=='7')
         LED7=~LED7;
         else if(SBUF=='8')
         LED8=~LED8;
         }
         else
          TI=0;
}
void Uartconfiguratio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PCON=0x00;
        TR1=1;
        EA=1;
        ES=1;
  SCON=0x50;
}

VB上位机程序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strBuff = "1"
MSComm1.Output = strBuf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strBuff = "2"
MSComm1.Output = strBuf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
strBuff = "3"
MSComm1.Output = strBuf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4_Click()
strBuff = "4"
MSComm1.Output = strBuf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5_Click()
strBuff = "5"
MSComm1.Output = strBuf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6_Click()
strBuff = "6"
MSComm1.Output = strBuf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7_Click()
strBuff = "7"
MSComm1.Output = strBuf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8_Click()
strBuff = "8"
MSComm1.Output = strBuf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9_Click()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form1.WindowState = 2 '界面设置为最大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MSComm1.OutBufferSize = 2   '设置MSComm1发送缓冲区为2字节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除发送缓冲区
MSComm1.CommPort = 4  '指定使用com4
MSComm1.PortOpen = True '打开接口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Resize()
Me.PaintPicture Me.Picture, 0, 0, Me.ScaleWidth, Me.ScaleHeight
End Sub

网友A:
要是有个截图就好了,方便初学者

网友B:
本例实现用VB上位机来控制51单片机8位led灯的亮和灭